spi从机如何解析命令再回复?

楼主(2021-12-09):
SPI从机 的方式是主机来时钟了,数据就会被传出去。那么我要如何解析主机来的数据呢?比如串口来了一串数据,我要先解析发来的命令码是什么,然后串口再发送出去数据。那SPI从机这边怎么弄呢?从机收到了一堆数据,解析,发现是需要的命令。准备发送,但是主机没有时钟了,数据也就发送不出去了。怎么样才能收到正确命令后发送给主机数据?

网友A:
这个使用函数HAL_SPI_TransmitReceive_IT就行,使用比较方便。

全部你的主机控制。对应的例子可以参考CubeF4软件包。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使用函数HAL_SPI_TransmitReceive_IT就行,使用比较方便。

全部你的主机控制。对应的例子可以参考Cu ...

我现在的情况是在主机读取从机数据的过程中,主机又下发了一条协议命令。这时候对我从机来说分不清协议命令还是空数据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现在的情况是在主机读取从机数据的过程中,主机又下发了一条协议命令。这时候对我从机来说分不清协议命 ...

你这种协议设计有问题啊,应该用类似modbus的那种方式,完全主机控制,收到消息应答了才下一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