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研讨会2021,产能与供货的信息

楼主(2021-12-09):
昨天参加了st的2021研讨会,他们说新增工厂产能主要是40nm,这是以后的主流。 大概就是H7之列的新款型号为主。
那么老的F0,F1,F2系列是180nm的工艺,产能会衰减,价格不会改善,大家尽量不要用了。 估计F4的90nm的产能也只是勉强保持。

网友:
国产stm32有希望发展了。。。但是国外发展更快。感觉技术差距越来越大啊

网友A:
这是要把低端市场让给国内?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是要把低端市场让给国内?

不一定哦。要看利润率的。而且后面低端版本也可以切到新的制程上。
最近很多SPI Flash也从55nm切到40nm制程了。
主要是由芯片代工厂决定的,而非芯片设计厂。

网友:
F1,F2系列,ST确实不怎么管了,都10几年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是要把低端市场让给国内?

怎么可能有低端市场了? STM32H750,到时候白菜价。5RMB左右,你会怎么选?估计,到时候,死一大遍 国产  芯片厂家了。。。

现实,可能是 G0系列 3RMB左右,H7系列10RMB左右。

看看某宝XXM32F一大遍,大多数是去拿补贴的了。

过把瘾就si。

只可惜,纳税人的钱。 虽然,国人还没有觉醒纳税人的概念....

网友:
有没有透露 M55系列什么时候出来

网友:
明年,估计国产32系列就会死大批。ST的价格一定会降下来。国产芯片只想着赚钱,不想着研发。死了也好。

网友D:
不知道国内的单片机厂家对于我这种散兵的技术支持怎么样,据说有一些小问题,一直没敢切换到国产上面。用量太少,划不来。不过国产感觉喜欢集成大容量RAM,还是很不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怎么可能有低端市场了? STM32H750,到时候白菜价。5RMB左右,你会怎么选?估计,到时候,死一大遍 国产  ...

这个是有可能的,处理器性能越来越高,价格越来越低。现在很多单片机,在原来是可以用来做手机和电脑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国内的单片机厂家对于我这种散兵的技术支持怎么样,据说有一些小问题,一直没敢切换到国产上面。用量 ...

国产哪有大ram的M芯片???找了很就都没,基本都是500K以内的。最大的还是STM32H7A3的1.4M

网友F:
回楼上。国产芯片没有技术支持。我用某国产大厂的MCU,FAE一问三不知。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国产哪有大ram的M芯片???找了很就都没,基本都是500K以内的。最大的还是STM32H7A3的1.4M

我现在用的国产1M内存的,某403系列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现在用的国产1M内存的,某403系列

求具体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F:
回楼上。国产芯片没有技术支持。我用某国产大厂的MCU,FAE一问三不知。

st的软硬件生态,国产厂商还需要10年以上啊。。。。

就算st芯片价格涨了5倍,我都不敢轻易换。 有别的论坛吐槽,国产芯片一单在产品中量产,那个价格和服务又会变脸。

网友C:
引用 网友F:
回楼上。国产芯片没有技术支持。我用某国产大厂的MCU,FAE一问三不知。

买国外的技术回来封装,你想知道什么了?都是商业机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国产哪有大ram的M芯片???找了很就都没,基本都是500K以内的。最大的还是STM32H7A3的1.4M

好钜润,高云,安路,后面两个是FPGA,高云有M3内核

网友:
正打算上新项目呢,正在选型,纠结中,现在货源都很紧张,F103还有国产的替代,F429找不到货源,还没有办法替代,难道要上高端的了?

网友H:
主推哪系列的〈推荐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主推哪系列的〈推荐一下〉

研讨会基本都是在推新品。

网友:
M0 M3 M4 内核的国产MCU现在很多,明年市场恢复正常后要死很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st的软硬件生态,国产厂商还需要10年以上啊。。。。

就算st芯片价格涨了5倍,我都不敢轻易换。 有别的 ...

特别是GD

网友I:
ST下一代产品估计是H5,M33内核,主打安全,相比U5提高了性能,增加了ETH等U5没有的外设,体现产品线差异。继H7,U5后第三款40nm工艺的系列。

网友J:
引用 网友I:
ST下一代产品估计是H5,M33内核,主打安全,相比U5提高了性能,增加了ETH等U5没有的外设,体现产品线差异。 ...

他们说M55什么时候上没

网友:
引用 网友J:
他们说M55什么时候上没

回大哥,我没有参加那个研讨会,我是估计的。因为cubeprogramer 2.9安装后的文件有STM32U5的相关信息。里面还有M0+内核的STM32C03x和M33内核的STM32WBA相关信息。地址在C:\Program Files\STMicroelectronics\STM32Cube\STM32CubeProgrammer\Data_Base

网友I:
根据地址中的文件信息,后续的产品貌似芯片内自带EEPROM,适合保存频繁读写的数据。

网友E:
引用 网友J:
他们说M55什么时候上没

M55快了,型号不知道。但是有 因为有国内厂家 用了ST的M55内核进行与自己的其他方案进行集成了。不泄密只能这么说。M33 的U5xx系列还有更高端的,就是不知道ST公不公开。

楼主:
引用 网友I:
ST下一代产品估计是H5,M33内核,主打安全,相比U5提高了性能,增加了ETH等U5没有的外设,体现产品线差异。 ...

看来经典的F系列要凉凉了? 明显F7系列干不过同类的H7
新款都是H系列了。似乎主频至少翻倍

网友:
引用 网友E:
M55快了,型号不知道。但是有 因为有国内厂家 用了ST的M55内核进行与自己的其他方案进行集成了。不泄密只 ...

谢谢。

U5的高端应该就是群友说的H5系列。

网友:
引用 网友I:
根据地址中的文件信息,后续的产品貌似芯片内自带EEPROM,适合保存频繁读写的数据。

CubeProg里面确实能发现很多惊喜。

网友K:
比较关心明年ST的H7系列供货能恢复正常吗?新增产品新平台主控想用H7,不知道是不是坑。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买国外的技术回来封装,你想知道什么了?都是商业机密

要不是除了rt1052全换了差点就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国产哪有大ram的M芯片???找了很就都没,基本都是500K以内的。最大的还是STM32H7A3的1.4M

st那边似乎在新系列中都会加大RAM。 stm32U5系列的内部RAM是786KB。

网友:
引用 楼主:
st那边似乎在新系列中都会加大RAM。 stm32U5系列的内部RAM是786KB。

是的,特别大,对面IMX595的。 智能穿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K:
比较关心明年ST的H7系列供货能恢复正常吗?新增产品新平台主控想用H7,不知道是不是坑。

rt1052好用

网友:
1. 上个月随便搜了一下STM32H743VIT6和STM32H750的价格差不多分别是55和35含税的样子  在当前情况下是很好的价格了  而且各大平台都有现货

2. flash和ram确实是相当有必要加大一点 上OS就很爽

3. 上面说会片内集成EEPROM是真是消息么,毕竟EEPROM的读写速度堪忧

4. ST的生态确实好 每次在ST community提问也好提建议也好都能得到很好的回复 当年还发现过F0的一个bug得到了人家的确认

网友:
rt1052的供货情况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