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 STM32H750VBT6 USB3300虚拟串口枚举失败

楼主(2021-12-09):
cubemax配置如下

引脚配置

引脚配置

USB时钟配置

USB时钟配置

USB_HS

USB_HS

USB_Device

USB_Device
都是默认配置,用的是STM32H750的核心板,杜邦线接的USB3300模块,所以硬件是没问题的,接线我检查过好几次,一根根检查也是没问题的,堆栈大小也调大了,我试过调到0x1000也不行,cubemax生成的代码编译没问题,下载没问题,板子可以调试,可以运行,但是USB枚举失败,显示黄色感叹号,未识别USB设备,工程我上传到网盘了链接: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vg3SEM4gQMu5URpZ7yXAKg 提取码: ci5a

时钟配置1

时钟配置1

网友A:
楼主,你的USB时钟和USB引脚配置在那个文件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的USB时钟和USB引脚配置在那个文件里面。

在USB_DEVICE/Target下面是引脚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的USB时钟和USB引脚配置在那个文件里面。

快救救孩子吧

网友:
时钟配置只有这些么,做不了48MHz

    PeriphClkInitStruct.PeriphClockSelection = RCC_PERIPHCLK_USB;
    PeriphClkInitStruct.UsbClockSelection = RCC_USBCLKSOURCE_PLL;
    if (HAL_RCCEx_PeriphCLKConfig(&PeriphClkInitStruct)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网友A:
试试我的

STM32H7的USB时钟使HSI48注意事项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3403&fromuid=58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试我的

STM32H7的USB时钟使HSI48注意事项

我仔细看了你的时钟配置,时钟源用的HSI48,就是内部48Mhz那个时钟源,我也改了cubemax配置成RC48输出到USB就是你这个HSI48,就是帖子上第二个图,USB时钟那里选第三个。然后对比生成的时钟配置,发现些区别,比如systemclock_config里你用的MODIFY_REG(PWR->CR3, PWR_CR3_SCUEN, 0),而cube生成用的是HAL_PWREx_ConfigSupply(PWR_LDO_SUPPLY);你用的是VOS1,我用的是VOS0,因为我是V版本芯片原因?否正我配置不到480Mhz的主频,剩下的时钟部分配置除了分频和倍频数不一样就基本一样了。接着你有一些使能CSI clock啊之类的,我没有,不知道是不是你别的地方用到了,我没用到。最后你USB时钟配置部分选的RCC_USBCLKSOURCE_HSI48这部分跟cube生成代码一样了,在USB_DEVICE/Target/usbd_config.c里。但是!!!!我试过了一样的,还是感叹号,系统win10,应该是不需要驱动的,ST那个驱动我也安装过了,如果不要USB3300.直接用STM32H750的USB FS虚拟串口,配置完就能正常识别。我都被折腾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试我的

STM32H7的USB时钟使HSI48注意事项

我重新上传了工程到网盘,更新了上面的网盘链接,设置成HSI48了,但还是不行。

楼主:
顶一下,或者哪位能提供下STM32H750 USB3300的代码给我对比下,为什么我的就是不行,不知道是我哪里没做好,还是HAL库的坑

网友:
引用 楼主:
顶一下,或者哪位能提供下STM32H750 USB3300的代码给我对比下,为什么我的就是不行,不知道是我哪里没做好 ...

试试看看这个

楼主:
你试过能用吗,我试了还是不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试过能用吗,我试了还是不行

实际测试可用,正确显示串口。

我用的原理图如下,可以参考,单usb device 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实际测试可用,正确显示串口。

我用的原理图如下,可以参考,单usb device 配置。

第10脚,为啥是2.5v啊,我看手册是悬空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10脚,为啥是2.5v啊,我看手册是悬空

悬空没问题,实际测试过悬空完全可以。

网友C:
把D-Cache关掉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D-Cache关掉试试看?

试过了不行,我打算重新买模块再试试

网友(2024-05-20):
引用 楼主:
试过了不行,我打算重新买模块再试试

请问您后来问题解决了吗,我现在遇到了同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