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H7芯片想用HDMI接口 有啥方案吗

楼主(2021-12-09):
如题 希望大佬回复

网友:
VGA倒是比较好整,HDMI建议还是用linux的平台芯片吧。

网友A:
这个太多了。提供两个

1、RGB转HDMI/DVI芯片TFP410
STM32H7潜力无限啊,刷1080p可以做到30帧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1400

2、官方发的STM32F769的MIPI-DSI转HDMI转接板,使用 ADV7533实现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2083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太多了。提供两个

1、RGB转HDMI/DVI芯片TFP410

用TFP410的话  软件上是不是只要关注RGB信号就行,HDMI输出就是纯硬件处理好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TFP410的话  软件上是不是只要关注RGB信号就行,HDMI输出就是纯硬件处理好的

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