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VGL] 如何把串口发送过来的汉字显示在GUI上?

楼主(2021-12-09):
如题,板子上已经做好了外部中文字库,但串口接收到的是byte数据,该如何将这些byte数据与字库对应起来,再显示在GUI上呢?
比如串口发送“用户”两个汉字,串口接收到的是D3 C3 BB A7;
怎么把这些码与字库的汉字对应起来呢?

网友A:
这不是很简单吗?举例来说,你在代码里面显示0123,假如是SetText("0123");那么你的代码里面会将"0123"字符串生成一个数组:0x30 0x31 0x32 0x33 0x00,然后将这个数组送显示。
现在你要通过串口显示0123,你串口接收到0x30 0x31 0x32 0x33,你是不是得创建一个数组ucData[5],把他们放到数组ucData里面,再加上结束符ucData[4]=0x00,最后SetText(ucData);就行了不是吗?

当然有些场合需要转码,比如你接收到的是GBK码,而显示函数需要UTF8,那你就需要将接收的GBK转成UTF8,再送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不是很简单吗?举例来说,你在代码里面显示0123,假如是SetText("0123");那么你的代码里面会将"0123"字符 ...

是的,收到的是GBK码,不能用数组直接转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收到的是GBK码,不能用数组直接转

你自己转好再放数组就行了,或者发送之前就转好,这样直接送显示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自己转好再放数组就行了,或者发送之前就转好,这样直接送显示就行。

现在主要头疼的是,串口发来的是一串汉字字母数字组成的包,不知道怎么去区分哪两个byte是组成汉字的,哪个byte又是数字,要是搞混了就是乱码了

网友:
你这不就是串口屏的玩法吗?迪文的就是通过串口发指令显示图片文字,和你的需求一样的,不过现在要你自己去弄个协议,帧头帧尾啥的啦接收GBK或者UTF8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