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I/QSPI] 新人求助!SOS!救命!H7和DSP用SPI的方式进行通信,第一步就卡住了

楼主(2021-12-10):
任务:DSP处理好AD采样后的数据,发给32进行后级的处理。H7作为从机,DSP作为主机。问题:H7的SPI怎么也配置不好。不能发也不能收。
之前用HAL库简单实现了STM32f1的SPI1和SPI2的相互通信。想着H7,把两个SPI初始化好,应该也是能通信的,但没有反应。
用f1给H7发,H7收不到,H7给f1发,f1也收不到。通信方式都用的查询方式。代码如下。应该没配置错吧,但是最基础的收发都做不到,更别提用DMA或者中断了。救命。
SPI1(主)初始化:
SPI2(从)初始化:
引脚:
主函数:

网友A:
1、先使能SP时钟了,再配置,否则你的配置将不起作用。
2、函数使用那个HAL_SPI_TransmitReceive,收发二合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先使能SP时钟了,再配置,否则你的配置将不起作用。
2、函数使用那个HAL_SPI_TransmitReceive,收发二 ...

1、??怎么说?SPI时钟不是配了吗__HAL_RCC_SPI1_CLK_ENABLE();先配是啥意思啊。
2、u8 SPI1_ReadWriteByte(u8 TxData)
{
    u8 Rxdata;
    HAL_SPI_TransmitReceive(&SPI1_Handler,&TxData,&Rxdata,1, 1000);
        return Rxdata;                              //返回收到的数据
}
这个也是收发合一的,包装了一下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先使能SP时钟了,再配置,否则你的配置将不起作用。
2、函数使用那个HAL_SPI_TransmitReceive,收发二 ...

1、时钟不是使能过了吗?__HAL_RCC_SPI2_CLK_ENABLE(); 能细说一下吗?
2、u8 SPI1_ReadWriteByte(u8 TxData)
{
    u8 Rxdata;
    HAL_SPI_TransmitReceive(&SPI1_Handler,&TxData,&Rxdata,1, 1000);
        return Rxdata;                              //返回收到的数据
}
这个也是收发函数,包装了一下而已。

网友A:
引用 楼主:
1、时钟不是使能过了吗?__HAL_RCC_SPI2_CLK_ENABLE(); 能细说一下吗?
2、u8 SPI1_ReadWriteByte(u8 Tx ...

1、看到你的时钟了,你放在了MSP INIT里面
2、函数HAL_SPI_TransmitReceive你设置的是1秒超时,超时后就退出了。

改成HAL_SPI_TransmitReceive_IT,这样就没有超时问题了。然后建议你跑下CubeH7软件包里面SPI双机通信的例子,我跑过,都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看到你的时钟了,你放在了MSP INIT里面
2、函数HAL_SPI_TransmitReceive你设置的是1秒超时,超时后就 ...

2、cubeH7软件包在哪下载啊,手上只有一块F1和H7,怎么做参考啊
3、现在很疑惑的点就是,查询方式就算会有数据不对的地方,也总该发出去点才对,软件调试发送函数也执行了啊,接受函数也是,就是没数据。

网友A:
引用 楼主:
2、cubeH7软件包在哪下载啊,手上只有一块F1和H7,怎么做参考啊
3、现在很疑惑的点就是,查询方式就算 ...

1、F1,H7都有这个例子,https://www.st.com/en/embedded-software/stm32cubeh7.html
2、对比官方模板例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1、F1,H7都有这个例子,https://www.st.com/en/embedded-software/stm32cubeh7.html
2、对比官方模板例 ...

1、我看了下,官方例子是针对的是啥开发板啊。全放主函数了,不会改啊。
2、对比了配置上都差不多啊,我想H7的SPI1和SPI2自通信,不就是把SPI配好,主函数一个发一个收,这里面可能存在什么问题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1、我看了下,官方例子是针对的是啥开发板啊。全放主函数了,不会改啊。
2、对比了配置上都差不多啊,我 ...

剩下自己解决下吧,就帮你这么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剩下自己解决下吧,就帮你这么多吧

呜呜,好吧,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