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关于Event Recorder的问题

楼主(2021-12-10):
按照教程启用了eventrecorder 调试现象比较奇怪,调用了EventStartA EventStopA之后printf重定向就不起作用了 什么也不显示,而且汇报一个不同步的错误

网友:
重新进入调试,狂点几次RST,有时候会好很多,另外就是加大缓冲。

网友A:
硬汉大哥,您说的加大缓冲,具体是哪部分的缓冲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硬汉大哥,您说的加大缓冲,具体是哪部分的缓冲呢?

event record的缓冲设置。有个配置选项的。

网友:
谢谢硬汉大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