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readX全家桶] 请问下各位大佬,GUIX怎么用程序设置按键(文本显示框登)的背景色

楼主(2021-12-10):
请问下各位大佬,怎么用程序设置按键(文本显示框登)的背景色

网友A:
调用GUIX的API就行了。有专门的API的。或者GUIX Studio设置下,更简单,然后看生成的代码怎么设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用GUIX的API就行了。有专门的API的。或者GUIX Studio设置下,更简单,然后看生成的代码怎么设置的。

顺便请问下,用程序控制prompt显示中文时出现乱码或者无法显示(显示数字字符等能正常显示),请问下怎么解决,是编码的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