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ua] Lua驱动74HC595,可配置任意引脚、595芯片个数。发布74HC595_8路继电器模块

楼主(2021-12-10):
H7-TOOL自带的IO口比较少,可以使用74HC595芯片进行输出口扩展。

Lua API接口函数:

m_init("74HC595", 4, 2, 9, 1)  --配置D4为SCK时钟, D2为SDI数据, D9为LCK锁存,  1个74HC595芯片

m_write("74HC595", 2,   1)   --设置74HC595的Q2 = 1  (第2个形参是起始bit, 第3个形参值。 支持多个形参)
m_write("74HC595", 2,   1,0) --设置74HC595的Q2 = 1  Q3 = 0
m_write("74HC595", 0,   1,0,1,0,   0,0,0,0)   --设置74HC595的Q0-7 分别为 1,0,1,0,   0,0,0,0

74HC595_8路继电器模块已上架淘宝: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13gs.20824378.0.0.645048311pTdyE&id=663490222786

产品应用场合: 工装设备中做信号切换。
可搭配H7-TOOL使用,实现8选1信号切换、设备供电等。8路输出可独立控制。有配套的lua接口API。
特点:
1、内置74HC595,只需3个输出口即可控制. 支持级联.
2、体积小,节省底板空间
3、排针2.54mm间距,可直接插到洞洞板。
4、触点容量:2Ax2  两组并联。

内部原理图:

网友:
后面做些I2C或者SPI接口的IO扩展也不错,这类芯片也很多。

楼主:
这些都没有74HC595方便,支持无限扩展,没有寄存器和地址的麻烦。
后面再做一个支持级联的 74HC165模块。

网友A:
借助TOOL的无线和外网控制,实现外网IO和无线IO控制器也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些都没有74HC595方便,支持无限扩展,没有寄存器和地址的麻烦。
后面再做一个支持级联的 74HC165模块。

这个确实,级联没有595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借助TOOL的无线和外网控制,实现外网IO和无线IO控制器也不错。

借助TOOL,玩法就多了。

网友:
输出用595风险太大,一旦数据干扰就可能输出错误。
输入用595之类就不怕干扰,因为可以加数字滤波。

楼主:
因为单片机IO是推挽输出,信号线是不容易受到干扰的。这个和SPI的DAC芯片类似。控制在板内使用是完全没问题的。
应用到正式产品可加上定时刷新。

如果是板间使用,需考虑到过冲电平匹配问题。做测试工装无需考虑这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