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BOOT+APP环境问题

楼主(2021-12-11):
咨询个问题
问题产生环境:
一般使用BOOT+APP方式,为了运行环境的干净,都是复位后boot最开始判断标志,是跳转APP还是初始化相关外设进入BOOT的功能

比如APP收到升级命令,无需设置各种环境跳转到BOOT,只需设置跳转标志然后软件复位。

现在手头板子:电源自锁,即有个物理点动按键,点按下给单片机供电,单片机通电运行立马通过IO口控制外部硬件电路锁定供电,这样点动按键
松手后单片机依旧有电。

问题点:
这种电源自锁方式下,如果采用复位的方式,IO口也会复位,导致单片机直接断电(或者是复位有方法使IO口不复位?)

请教一下各位,有什么好的方法处理,自己去清理运行环境当然是一种方法,但是很麻烦,也容易疏忽、遗漏。

网友:
给IO做个上电默认状态。比如外置电阻上拉,上电默认就是高电平或者下拉低电平状态。看看是否满足需求。

楼主:
好的,我试试。谢谢。

网友A:
指针跳转,然后boot和app用不同的中断向量起始地址,包你满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指针跳转,然后boot和app用不同的中断向量起始地址,包你满意。

你说的应该是老玩法吧,boot跳转,boot和app本来就是不同的向量表地址。

网友C:
IO口上拉下拉都不行,正常断电后因为有电阻上拉或下拉导致又重新上电了。
可以考虑用一个电容来给MCU续命

网友:
可以考虑用电容来给MCU续命

网友:
引用 网友C:
IO口上拉下拉都不行,正常断电后因为有电阻上拉或下拉导致又重新上电了。
可以考虑用一个电容来给MCU续命

这样的话,不如外置个锁存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应该是老玩法吧,boot跳转,boot和app本来就是不同的向量表地址。

他提的要求为:不复位IO。
指针跳转可以做到,boot进app,app进boot,都可以保证io维持原来的状态。
实际上就是做个复位标志,要不要初始化IO。都是流程,知道了就没啥意思。
至于中断向量我应该是把版主带歪了

网友D:
我前几天也一样的问题,解决办法:硬件mos缓冲电路

缓冲电路

缓冲电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我前几天也一样的问题,解决办法:硬件mos缓冲电路

这种的实际测试好用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种的实际测试好用吗

原理上是没问题的,延时长短就看电容和电阻的取值了。
之前的电路没加缓冲,就碰到楼主说的问题:复位后由于供电受影响进不去系统
后来改成图中的缓冲电路,实际使用没发现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原理上是没问题的,延时长短就看电容和电阻的取值了。
之前的电路没加缓冲,就碰到楼主说的问题:复位后 ...

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