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usb虚拟串口移植 freemodbus

楼主(2021-12-11):
像usb虚拟串口 或者 串口空闲中断+DMA接收数据,这种都是接完就是一帧,感觉不是方便对接freemodbus

网友A:
没问题,我们早期的H7-TOOL BOOT V1.X版本就是Modbus RTU Over 虚拟串口。做升级固件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问题,我们早期的H7-TOOL BOOT V1.X版本就是Modbus RTU Over 虚拟串口。做升级固件用了。

用的是modbus教程里的程序还是freemodbus?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的是modbus教程里的程序还是freemodbus?

我们自己搞的Modbus RTU。

用第3方的一样,大同小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自己搞的Modbus RTU。

用第3方的一样,大同小异。

硬汉兄,这个CRC不应该是低字节在前,高字节在后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硬汉兄,这个CRC不应该是低字节在前,高字节在后吗

没问题,modbus是大端传输

网友:
modbus是大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问题,modbus是大端传输

我这个思维还是拗不过来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这个思维还是拗不过来

传输的时候切过来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传输的时候切过来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