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Eclipse支持设置缩放比例功能,困扰高分屏的问题终于解决了

楼主(2021-12-11):
比如我这个2K屏,再也不是密密麻麻的小图标了,使用方法:

1. 可能会自动识别(版本4.6+)
2. 觉得不够或者像我的Windows11不正常的,修改程序根目录下的eclipse.ini文件:

比如我的设为125%
-Dswt.autoScale=quarter

可选参数说明:
false: scale factor is set to 100% (no scaling)
integer: scale factor depends on the current display resolution, but only uses integer multiples of 100%. The detected native zoom is generally rounded down (e.g. at 150%, will use 100%), unless close to the next integer multiple (currently at 175%, will use 200%).
quarter: scale factor depends on the current display resolution, but only uses integer multiples of 25%. The detected native zoom is rounded to the closest permissible value. (This used to be the default in the last two pre-release milestones.)
exact: scale factor is set to the native zoom (with 1% as minimal step).
<value>: scale factor uses the given integer value in percent as zoom level.

网友A:
感谢楼主,stm32cube IDE高分屏这个方法也适用,但是添加后图标确实大了,但是有的字体变模糊了,还是官方对高分屏适配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谢楼主,stm32cube IDE高分屏这个方法也适用,但是添加后图标确实大了,但是有的字体变模糊了,还是官方 ...

我的台式机上也有变模糊的问题,我选的这个选项就正常了:
-Dswt.autoScale=exact

网友:
之前在macOS上用过Eclipse也是因为高分屏适配问题很难调到顺眼,有空试试楼上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