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富莱】发布运算放大器模块,用于测试工装模拟信号处理

楼主(2021-12-11):
2021-12-11 发布运放模块。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13gs.20824378.0.0.191c4831TT0xKw&id=663916579886

应用场合: 测试工装中模拟信号处理、电路试验

特点:
1、单5V隔离供电,提供正负12V输出
2、低漂移精密双运放(正负12V供电)
3、可放大可衰减
4、排针2.54mm间距,可插PCB洞洞板
5、可自行修改电阻实现信号的放大和衰减

引脚定义图:

尺寸图:
原理图:

背面图:

网友:
除了放大倍数超过百倍,两个线性稳压器U1,U3其实用处不大。 多数精密运放的电源噪声抑制比都是90db以上的。给运放的供电串接一个简单10欧姆+100nf的简单RC滤波也是常见操作。

网友:
其实用不上隔离,因为你的运放电路都没有隔离,金升阳的模块都十几块了。
如果是为了正负电源,很多高性能运放比如AD8066等都能工作在正负5V,完全可以弄个LM2776电荷泵。如果担心电荷泵与5V的纹波,可以使用OPA2350、AD8606、LMP7716这些5V供电的,前端LC或者Π,后面跟2.4V 的SOD323稳压二极管,电流取到10mA以上后内阻极低,对高频比7xxx效果好。
如果一定要12V,LM27313这类boots,可以用电荷泵原理提供一路负压,加上LC和LDO,弄个合适的假负载,纹波指标也很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