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che] 关于H7使用串口+DMA接收的Cache问题求教

楼主(2021-12-12):
程序描述:程序采用串口+超时中断+DMA接收不定长数据,串口变量使用AXI_SRAM存储空间,开启MPU并把AXI内存区域设置为回写模式(Write-Back,Read-Allocate,Write-Allocate),
当串口接收完一帧数据并进入超时中断后,由于DCache的存在,为防止DMA未及时写入到相应内存中,又为了防止后续读取串口数据存在和实际数据不一致的隐患,需要在读取前串口数据进行数据一致性处理。

问题1:  不明白为啥调用SCB_CleanInvalidateDCache函数没有效果,而只调用SCB_InvalidateDCache函数是可以的,难道不怕只写入到Dcache中,而未写入到实际内存中???
问题2:  假如在该MPU配置模式下使用DMA,我当前理解是:DMA写完后要进行写DClean操作,让数据从DCache更新到真实的物理内存中。如果使用DMA读,要在读之前进行无效化Invalidate读操作,让CPU从真正的地址去取数据,而不是在Cache命中情况下只从DCache内取数据,不知道我这样理解是 否有问题??求教!
问题3:  硬汉的SD+FATFS例程中AXI内存设置为透写模式(Write-Through,Read-Allocate,No-Write-Allocate),在DMA读取SD卡数据时,为何在读取后做DCache无效化读操作,不应该是读之前做吗?

PS:程序采用DTCM作为变量存储SRAM

附问题3硬汉的例程代码图:

问题3硬汉的例程代码

问题3硬汉的例程代码

网友A:
1、不正常。
2和3:理解有误。

DMA发送前Clean操作,也就是将Cache里面的数据写入到实际的RAM空间,保证DMA前是最新的数据。
DMA发送后,做无效化操作,保证我们从Cache里面读取的是最新的数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不正常。
2和3:理解有误。

硬汉哥,就1楼的这段程序,sd的读在系统中有加锁吗,我在程序里没看到相关的加锁,我看这还有个超时,那如果切换到别的任务导致超时,岂不会读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不正常。
2和3:理解有误。

是不是如果是Write-Back,Read-Allocate,Write-Allocate模式,DMA接收,DMA绕过CPU直接写了对应内存,读取前只做无效化操作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硬汉哥,就1楼的这段程序,sd的读在系统中有加锁吗,我在程序里没看到相关的加锁,我看这还有个超时,那 ...

FatFS的底层驱动,我不加锁,仅一个任务使用。那个任务要操作都给这个任务发消息。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不是如果是Write-Back,Read-Allocate,Write-Allocate模式,DMA接收,DMA绕过CPU直接写了对应内存,读 ...

DMA接收是绕过CPU的,DMA直接接收数据的。而你这里调用SCB_CleanInvalidateDCache不正常,而SCB_InvalidateDCache正常,我觉得不合理。程序应该其它的地方有点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DMA接收是绕过CPU的,DMA直接接收数据的。而你这里调用SCB_CleanInvalidateDCache不正常,而SCB_Invalida ...

好的,谢谢硬汉哥,我在检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DMA接收是绕过CPU的,DMA直接接收数据的。而你这里调用SCB_CleanInvalidateDCache不正常,而SCB_Invalida ...

硬汉大哥:有没有可能是串口接收缓存在Cache内被标记了(老数据),此时做Clear操作会把Cache内的数据回写到AXI串口缓存中,这样就刚好覆盖掉了DMA刚接收到的数据(新数据),说以使用SCB_CleanInvalidateDCache无效,也是不正确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硬汉大哥:有没有可能是串口接收缓存在Cache内被标记了(老数据),此时做Clear操作会把Cache内的数据回 ...

不会,对于这个接收的缓冲器,我们没有写操作。

网友C(2022-03-29):
为什么我用这个 SCB_InvalidateDCache() 这个函数之后,把 usart3_rx_size 这个变量都清0了呢。
进来的时候是9,执行下,就变成0了。

而且 SCB_InvalidateDCache() 这个函数放在USART3的接收中断处理时,还进入了hardfault了。
是因为把这个 usart3_buf_tx 这个地址弄非法了吗?

网友(2022-08-20):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我用这个 SCB_InvalidateDCache() 这个函数之后,把 usart3_rx_size 这个变量都清0了呢。
进来的时 ...

我今天也遇到类似的问题,但是我把配置弄成较低配置就没有这么多问题了,反而使用的更加舒服
我试了高配置的,隐藏问题比较多,一下子吸收不了得慢慢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