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DK] 使用__attribute__ ((section (".SDRAM")))自定义段的变量怎样链接到ZI-data/bss

楼主(2021-12-13):
测试了两种方式都不能满足要求,详细如下:
方式一:
sct文件与变量定义分别如下:
变量并没有初值但编译后却放在RW-data而不是ZI-data,如下图
可此时生成的bin文件又是正常大小(几十K),但是下载到单片机并不能运行。

方式二:
在sct中直接指定文件,定义变量时不再使用attribute,可以得到正确的结果(ZI-data,下载能正常运行),但是这样如果较多文件用到需要逐个添加太繁琐,而且如果一个文件中只有部分变量需要指定段就不能满足了,还不如直接使用绝对地址自己管理。

怎样才能使用类似方式一的方法达到方式二的效果,还有就是方式一的变量为什么放到了RW-data,有人了解的话麻烦指点一下,万分感谢。

网友:
供参考:

像使用内部SRAM一样定义使用STM32H7的外部SDRAM,含MDK和IAR两版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8697&fromuid=58

楼主:
谢谢硬汉,解决了
使用__attribute__时链接到ZI的话需要显式指出,对于AC5是定义变量时添加zero_init属性,AC6不支持此属性,而是要求段名以.bss开头,我使用的AC6,因此将方式一中的段名.SDRAM改为.bss.SDRAM即可,如下
sct:
  RW_IRAM3  0xC0000000 UNINIT 0x02000000  {  ; SDRAM 32MB   *(.bss.SDRAM)
  }
变量定义:
LX_NAND_FLASH nand_flash __attribute__ ((section (".bss.SDRAM"), aligned (4)));

参考:ARM: Uninialized Variables Get Initialized

网友:
// Arm Compiler 5
unsigned long NI_longVar __attribute__( ( section( "NoInit"),zero_init) ) ;

// Arm Compiler 6
unsigned long NI_longVar __attribute__( ( section( ".bss.NoInit")) ) ;
//also modify one line of the scatterfile from:
//        *(NoInit)
//to:
//        *(.bss.NoInit)

楼主:
谢谢morning_enr6U
这个刚解决就又遇到一个问题,使用的GCC编译器,需求是要同时在AXI_RAM上定义非0初值的data/RW段变量和0初值的bss/ZI段变量,我现在实现的ld链接文件如下(变量能正确分配到各自的段上,RW的初值正确但是ZI无法赋0初值)
/* 自定义AXI_RAM段 */
  .AXI_RAM (NOLOAD):   /* 设NOLOAD时.bss.AXI_RAM的变量才定义在bss段, 但这样就不能自动赋0初值了 */
  {
    *(.AXI_RAM)
    *(.bss.AXI_RAM)
  } > RAM_D1 AT> FLASH  /* 添加AT> FLASH设置LMA到FLASH */

望指点迷津,谢谢!(ps 为什么问题描述里图片能显示但回帖图片显示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morning_enr6U
这个刚解决就又遇到一个问题,使用的GCC编译器,需求是要同时在AXI_RAM上定义非0初值的 ...

Embedded Studio的GCC比较简单和IAR设置方法一样。

CubeIDE的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