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CubeProg] usb连接cube programmer后,显示的serial序号是个啥?

楼主(2021-12-13):
就是usb连接后,这个serial number是什么含义? 和96bit的MCU ID也对不上哦。

网友A:
这个是USB的串行码

像我们的H7-TOOL的DAPLINK也有这个,是直接将UID做Serial Number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USB的串行码

这个序列号,是MCU决定的,还是win系统决定的?
是不是每个MCU唯一?
能不能用代码中读取出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序列号,是MCU决定的,还是win系统决定的?
是不是每个MCU唯一?
能不能用代码中读取出来?

自己定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