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TDC] H7可以驱动两块RGB接口的屏幕吗

楼主(2021-12-13):
求助

网友:
并联一样型号的?可以吗?

网友A:
只有一个LTDC控制器,不行吧,楼主可以考虑一个LTDC挂载,一个FMC挂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有一个LTDC控制器,不行吧,楼主可以考虑一个LTDC挂载,一个FMC挂载。

了解,谢谢

网友(2022-04-11):
行场同步共用,一个用LTDC,一个用端口发像素数据。只是那个端口p0_p15有空。

网友:
STM32H7的LTDC接口同时驱动两个RGB接口屏实现,在V7测试可行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4674

不过是两个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