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readX全家桶] USBX移植到stm32F7无法驱动

楼主(2021-12-13):
问一下大佬们,USBX移植到stm32F7和移植到H7上有什么不同么,打算把他移植到F767上,但是一点反应都没有,也没有进入中断。之前移植到H743的板子上已经成功了。

楼主:
USB的灯也没有亮,是做U盘

网友A:
F7没用过,直接测试ST发的ThreadX F7软件包里面的USBX例子正常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F7没用过,直接测试ST发的ThreadX F7软件包里面的USBX例子正常吗

没有F7的软件包

网友:
STM32F7的ThreadX全家桶软件包已经发布:

https://github.com/STMicroelectronics/x-cube-azrtos-f7

STM32CubeMX里面也集成好了,可以CubeMX生成工程:

配套例子:

楼主:
还是不行,进不了中断。用的F767Ig

网友:
建议先试试在X-CUBE-AZRTOS-F7包里的例程基础上修改,不要用CubeMX生成代码。因为X-CUBE-AZRTOS-F7里面的HAL库的版本是1.3.0,而STM32Cube_FW_F7包最新版本1.16.1里面的HAL库是1.2.9,两个版本相差很大。CubeMX生产项目时只会提取STM32Cube_FW_F7包里面的HAL库。我用CubeMX生产成带NETX DUO+ETH的项目直接编译不通过,因为有些函数连参数数量都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是不行,进不了中断。用的F767Ig

别的问题,那你得多试试了。

楼主:
初始化USBX的时候能够进中断,但是中断里面的判断是

中断结束后也没有进行USB信息的识别.用的是全速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