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无线传输上跑modbus的问题

楼主(2021-12-13):
有这样的应用场景:一对多的无线wifi模块通过TCP连接,当TCP server的wifi模块可能会同时收到多个client的数据(就是一堆),又想跑一个通用的协议,这时MODBUS RTU已经不适用了,现在感觉是跑MODBUS ASCII比较合适,MODBUS TCP没了解过,请路过的大佬指点一下。

网友A:
没问题,我们H7-TOOL的WiFi和以太网工作方式就是modbus rtu。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问题,我们H7-TOOL的WiFi和以太网工作方式就是modbus rtu。

请教一下,如果使用RTU,那主机那边解析几帧的数据不是很不靠谱?ASCII带有帧开始和结束的标志就好解析些。 我看了H7TOOL的功能确实很强大,我也想了解一下实现思路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教一下,如果使用RTU,那主机那边解析几帧的数据不是很不靠谱?ASCII带有帧开始和结束的标志就好解析些 ...

靠帧间隔区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靠帧间隔区分的。

我现在的场景是多个wifi模块(从)给一个wifi模块(主)发数据,然后主的这个模块的串口可能收到的是几帧的数据?这里的帧间隔是指?

楼主:
modbus应该是主机去请求数据,从机才应答的。看来不能从机自己一直发送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现在的场景是多个wifi模块(从)给一个wifi模块(主)发数据,然后主的这个模块的串口可能收到的是几帧 ...

modbus rtu的3.5个字符间隔。

网友:
多个wifi客户端连接服务端,一个客户端对应一个任务收发,都是独立分开的,又不会相互影响,主要考虑一个客户端与服务端的通信情况,其它都是一样处理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