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用emwin每隔大约10秒屏就会有一个抖动,SDRAM是用的16位的

楼主(2021-12-13):
如附件中的视频所示大约第二秒出现了一次抖动,系统运行是大约10秒左右会出现一次,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和emwin是否有关?

网友:
这种抖屏应该是时序问题,时钟出现了短暂的紊乱。跟emWin关系不大。

网友A:
也碰到过这种情况,如果时序没问题,可能是内存冲突了。

楼主:
您是怎么解决的啊

网友B:
这是个什么项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碰到过这种情况,如果时序没问题,可能是内存冲突了。

您是怎么解决的啊

网友:
用的主控是H7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个什么项目?

呼吸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是怎么解决的啊

重新规划内存分段。就好了。

网友C:
这个我知道,我以前遇到过和你一模一样的现象,是h7的硬件问题,关于SDRAM的,硬汉大哥有个帖子,把一些不用的SRAM使能关掉就没问题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我知道,我以前遇到过和你一模一样的现象,是h7的硬件问题,关于SDRAM的,硬汉大哥有个帖子,把一些不 ...

感谢提醒,我自己都忘了那个帖子了。

网友D:
STM32H7驱动LCD抖屏,另藏玄机,保证你想不到^_^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5139&fromuid=58

网友:
引用 网友D:
感谢提醒,我自己都忘了那个帖子了。

当时印象太深了,怎么找都找不到问题,看了大哥的帖子,一下子就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我知道,我以前遇到过和你一模一样的现象,是h7的硬件问题,关于SDRAM的,硬汉大哥有个帖子,把一些不 ...

感谢,真是这个问题,之前改了LTDC的时序,改了SDRAM的驱动都没完全解决,加了那几行代码以后确实不抖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STM32H7驱动LCD抖屏,另藏玄机,保证你想不到^_^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 ...

感谢硬汉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