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L-TCPnet] keil5自带的lan8720A驱动不起来?

楼主(2021-12-13):
请教一下,看了RL-TCPnet v7.x文档,驱动不起来自己画lan8720A板子,lan8720驱动程序是keil5自带的,不知道哪来不对?而自己跟据旧板的RL-TCPnet,自己写的lan8720驱动程序又可以驱动起来。

网友A:
试试我的修正版

分享修正版RL-TCPnet V7.X和LwIP的LAN8720驱动,符合CMSIS-Driver驱动规范,适用于所有STM32系列(V1.1修正版)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3359&fromuid=58

网友B:
CMSIS_Driver 里面的 LAN8720A 驱动默认 ETH_PHY_ADDR=1
增加一个宏定义 ETH_PHY_ADDR=0 就可以了
被坑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试我的修正版

分享修正版RL-TCPnet V7.X和LwIP的LAN8720驱动,符合CMSIS-Driver驱动规范,适用于所有S ...

大神,你那程序的复位引脚在哪定义的,我自己初始化定义了复位引脚发现不行?我现在在测试那个检查网线插拔状态,结果网口灯都没亮过。调用netInitialize(),正常网口灯应该会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CMSIS_Driver 里面的 LAN8720A 驱动默认 ETH_PHY_ADDR=1
增加一个宏定义 ETH_PHY_ADDR=0 就可以了
被坑过

嗯!那个引脚我记得可以用硬件或者软件就得用0地址,还要有复位,之前也被坑过。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神,你那程序的复位引脚在哪定义的,我自己初始化定义了复位引脚发现不行?我现在在测试那个检查网线插 ...

可以下载个我们V7的例子看下,我是放在另一个文件里面了。

你调整下你的RMII所涉及到GPIO速度等级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下载个我们V7的例子看下,我是放在另一个文件里面了。

你调整下你的RMII所涉及到GPIO速度等级试试 ...

在哪个文件定义RMII所涉及到GPIO速度等级?看你写的那个文档只需在RTE_Device中定义即可!主要现在连网口灯都不亮,第一次玩这个版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下载个我们V7的例子看下,我是放在另一个文件里面了。

你调整下你的RMII所涉及到GPIO速度等级试试 ...

请教一下,在Driver_ETH_PHY.h文件中设置了引脚,还需要自己再定义一次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哪个文件定义RMII所涉及到GPIO速度等级?看你写的那个文档只需在RTE_Device中定义即可!主要现在连网口 ...

方便的话。分享下你的这部分原理图和工厂代码到百度云,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方便的话。分享下你的这部分原理图和工厂代码到百度云,我试试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sqUmoA3QDiNHkp6z9vjbFw
提取码:l8ql

网友A:
这些配置和你的原理图匹配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些配置和你的原理图匹配不

嗯!对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些配置和你的原理图匹配不

主要网口灯都不亮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网口灯都不亮

这里有现成的例子,你看看能帮到你不。

移植新版RL-TCPnet V7.X网协议栈到H7-TOOL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8128&fromuid=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