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50] stm32h750 外设初始化全注释,结构体的某个参数随时间自动上升的问题

楼主(2021-12-13):
问题:
stm32h750vb 出现结构体中的某个参数从点下keil5的仿真按钮开始 持续上升,uint8_t类型,以1秒不到的速度自增,仿真时按下rst重启mcu,这个变量数值不变,继续自增。
有没有大神帮忙看一下很急,项目里基本只留下了以下代码,出现问题的是cs.rx_t变量。

#define RX_BUFF_SIZE        256
#define TX_BUFF_SIZE        256
Control_State_Type cs;
uint32_t AD_Value[16384] __attribute__((section(".ARM.__at_0x24000000")));
uint8_t tx_buf[TX_BUFF_SIZE];
uint8_t rx_buf[RX_BUFF_SIZE];
uint8_t can_tx_buf[8];
uint8_t can_rx_buf[8];

附件上传失败,放在网盘了:链接:https://pan.baidu.com/s/1ra8AdZHylWQgUxDMmyuwXQ 提取码:0000

楼主:
每次+1,速率目测也基本不变,工程里把别的都删了,这个变量也没读取和写入,就和不受控一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每次+1,速率目测也基本不变,工程里把别的都删了,这个变量也没读取和写入,就和不受控一样。

建议控制下这个变量,看看是否会有异常。
你的读写操作删了,这个变量就被优化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控制下这个变量,看看是否会有异常。
你的读写操作删了,这个变量就被优化掉了

可以控制,赋值也都可以,但还是会增加。就不停累加到溢出再重新开始。现在临时把这个变量空出来,新加一个变量来完成它的功能,很神奇、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控制,赋值也都可以,但还是会增加。就不停累加到溢出再重新开始。现在临时把这个变量空出来,新加一 ...

这太诡异了,看你的工程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网友B:
我编译直接报错- -  貌似版本不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编译直接报错- -  貌似版本不对。

你分享的那个工程,我编译没问题。

编译器版本选择默认。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编译直接报错- -  貌似版本不对。

你选默认编译器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分享的那个工程,我编译没问题。

编译器版本选择默认。

硬汉哥我下了个你之前的emwin6.16,手册Manual versions说 New driver GUIDRV_SSD1322 added.segger官网我也看到说这个支持,怎么在sample/LCDConf没找到这个驱动,然后又下了个之前的5.5版本里面也没有这是什么情况。我一个个文件夹点开来都没找到

网友A:
引用 楼主:
硬汉哥我下了个你之前的emwin6.16,手册Manual versions说 New driver GUIDRV_SSD1322 added.segger官网 ...

可以下载MDK提的emWin6.20看看,他们整的资料比较全。

单片机版emWin6.20软件包发布了,配合AppWizard_V124_620b(2021-12-12)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0057&fromuid=58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下载MDK提的emWin6.20看看,他们整的资料比较全。

单片机版emWin6.20软件包发布了,配合AppWizard ...

忘说了这个我也安装过找过了,也没有,好像5.5之后也没什么驱动他好像都没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忘说了这个我也安装过找过了,也没有,好像5.5之后也没什么驱动他好像都没有

那确实没有了,用通用方式驱动移植吧,也比较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