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readX全家桶] Guix点击组件,画面抽搐

楼主(2021-12-14):
请教一下,只要点击屏幕,GUIX画面就会抽搐,但最后会正常。视频添加在附件中。有人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吗?

视频

楼主:
硬汉大哥 视频怎么添加啊

网友A:
早期我移植的试试遇到过,没移植好会有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早期我移植的试试遇到过,没移植好会有这个问题。

嗯嗯 在移植的过程中确实存在一些不完美的地方  再从头开始开始一次吧

楼主:
LTDC的层数设置为1时,不会出现抽搐现象。但搞不懂什么原因,两层时修改混合参数也没有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