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太网] 求助,以太网UDP协议接收数据的速度很慢,才824Kbps,这个正常嘛

楼主(2021-12-14):
使用的以太网芯片是LAN8742,主控芯片是STM32H743ZIT6,工程是通过cubemx配置的,想问一下大家,以太网的接收速度正常嘛?(用于接收AD采样到的数据)可不可以提高。

网友A:
不正常,优化控件非常大。应该是没有开启 CACHE 导致的。

网友B:
不正常,太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正常,优化控件非常大。应该是没有开启 CACHE 导致的。

我使能了ICache和DCache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正常,太慢了。

请教一下,正常应该大概是多少M,这会是由于什么原因导致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教一下,正常应该大概是多少M,这会是由于什么原因导致呢

LAN8742 + STM32H743ZIT6 的方案应该是和 H43ZI-NUCLEO 是一样的方案,直接移植完应该是能跑到 99Mbps 的,排除一些人为其他不知道的因素,打个9折,最少也得是 90Mbps  以上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LAN8742 + STM32H743ZIT6 的方案应该是和 H43ZI-NUCLEO 是一样的方案,直接移植完应该是能跑到 99Mbps 的 ...

好的,非常感谢,我去再看看是因为什么原因导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LAN8742 + STM32H743ZIT6 的方案应该是和 H43ZI-NUCLEO 是一样的方案,直接移植完应该是能跑到 99Mbps 的 ...

请问一下是不是要使能Freertos以太网的速度才能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LAN8742 + STM32H743ZIT6 的方案应该是和 H43ZI-NUCLEO 是一样的方案,直接移植完应该是能跑到 99Mbps 的 ...
/* Includes ------------------------------------------------------------------*/
#include "main.h"
#include "lwip/pbuf.h"
#include "lwip/udp.h"
#include "lwip/tcp.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udp_echoclient.h"

/* Private typedef -----------------------------------------------------------*/
/* Private define ------------------------------------------------------------*/
/* Private macro -------------------------------------------------------------*/
/* Private variables ---------------------------------------------------------*/
/* Private function prototypes -----------------------------------------------*/
void udp_receive_callback(void *arg, struct udp_pcb *upcb, struct pbuf *p, const ip_addr_t *addr, u16_t port);

//uint8_t udp_demo_txbuf[UDP_DEMO_RX_BUFSIZE];
uint8_t udp_demo_rxbuf[UDP_DEMO_RX_BUFSIZE];        //UDP接收数据缓冲区
__IO uint32_t message_count = 0;
struct udp_pcb *udppcb;
uint32_t revCount=0;
/* Private functions ---------------------------------------------------------*/

/**
  * @brief  Connect to UDP echo server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void udp_echoclient_connect(void)
{
  ip_addr_t DestIPaddr;
  err_t err;
  ip_addr_t thisIp;

  /* Create a new UDP control block  */
  udppcb = udp_new();

  if (udppcb!=NULL)
  {
    /*assign destination IP address */
    IP4_ADDR(&DestIPaddr, 192,168,1,106); //目的地址

这是我使用的udp客务端的代码

网友(2024-06-05):
引用 楼主:
这是我使用的udp客务端的代码

哥们还记得吗,怎么解决的,客户端代码可以学习一下吗

网友(2024-08-27):
同求一份代码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