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uchGFX] TouchGFX移植问题分析小结

楼主(2021-12-15):
两个月前开始接触项目时对TouchGFX完全不了解(一窍不通),最终算是在大佬们的帮助下磕磕绊绊完成了需求,在这里俺分享一下移植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有所错误请大佬前辈们多多批评指正。
使用的板子:H743    MDK版本:5.21  工程由CubeMX生成的基础修改。
我移植过程中80~90%的问题都是因为丢三落四导致的,比如忘记添加头文件、头文件路径错误、初始化管脚配置错误等等,因此遇到问题时应先检查是否各文件是否添加正确。
问题1:添加了头文件但仍显示函数未定义?
分析:在.cpp文件中引用头文件,尤其要注意被引用的头文件是否添加
#ifdef __cplusplus
extern c{
#endif
/*    代码   */
#ifdef __cplusplus
}
#endif
问题2:工程缺少hal库的某个外设文件,添加对应的ch文件后,仍无法使用?
分析:需在stm32h7xx_hal_conf.h 中将对应的宏定义开启
问题3:工程烧录后不运行,进入调试点击多次全速运行才能运行?
分析:代码中使用了 printf 函数,但未重定义该函数,可以屏蔽掉 printf 工程可正常运行。
问题4:添加某个外设文件后,工程卡死?
分析:未实现 stm32h7xx_it.c 中对应外设的中断,调试时会卡在 B 中,实现对应中断可解决。
问题5:显示屏上电一瞬间屏幕会花屏,之后能正常运行?
分析:背光开启快于显示屏初始化,将对应背光开启代码延后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