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个麻烦的小问题,发现没有焊接能力了,焊接个小电阻飞毛炸翅

楼主(2021-12-15):
只是想换个电阻位置。

结果这个鸟样。

网友A:
应该是电烙铁还有焊盘氧化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电烙铁还有焊盘氧化的原因

是的,时间长了,烙铁头已经不行了。

网友B:
焊锡丝很重要,千万不要买淘宝便宜货。。。立创上面的维修佬品牌比较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B:
焊锡丝很重要,千万不要买淘宝便宜货。。。立创上面的维修佬品牌比较靠谱。

我有专业的焊锡,还挺贵的,放在村里的抽屉里好年了,忘了拿过来了。

网友:
哈哈哈 一直以为大佬的板子都是自己焊接调试的

网友:
工具很重要。呵呵。

网友:
搞点好的焊锡和助焊剂,闭着眼都好焊

网友:
我板上全是0402-0603的,布板密集的话,完全没有操作空间。
你这个用扁头的侧面加热还是可以焊得很漂亮的

网友:
这一般是焊锡不好或者加热时间长助焊剂不行了,加点助焊剂或者重新加点锡就可以

网友:
时间太长,助焊剂是一点都没有了就这样。

网友:
用刀头烙铁

网友:
搞个吹风  一吹就上去了

网友:
容易吹跑,风力最小了,还是一吹就跑了,不知怎么回事

网友:
温度不够吧

网友:
焊锡膏要加吧,原始的用松香。

网友C(2022-03-14):
再买一个烙铁。双枪老太婆。保证比老师傅还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再买一个烙铁。双枪老太婆。保证比老师傅还好。

“双枪老太婆” 是牌子型号吗,搜了下好像没卖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双枪老太婆” 是牌子型号吗,搜了下好像没卖的。

我的意思是,这种贴片的电阻,左手一个烙铁,右手一个烙铁,两边同时加热电阻。
工程师不需要练习焊接能力。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意思是,这种贴片的电阻,左手一个烙铁,右手一个烙铁,两边同时加热电阻。
工程师不需要练习焊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