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萌新求助,vc++6.0里面的emwin模拟例子怎么放到到keil5里啊

楼主(2021-12-15):
大佬们,vc++6.0里面的emwin模拟例子怎么放到到keil5里啊

网友A:
先找个emWin的模板例子,然后将模拟器的MainTask.c里面的代码复制到你的工程里面刷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找个emWin的模板例子,然后将模拟器的MainTask.c里面的代码复制到你的工程里面刷就行。

哥,我用的是文本那个例子,直接把两个的maintask.c替换可以吗

网友A:
是的,大部分可以直接运行,不能的简单修改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大部分可以直接运行,不能的简单修改下。

我去试试,麻烦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