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lyzer和谐(安装需慎重,详见用户反馈)

楼主(2021-12-15):
这段时间在研究usb协议,看到硬汉哥推荐的抓包工具,体验后正如硬汉哥说的usblyzer比较好用,正版比较贵,在网上找了很久,发现了这个和谐工具,发到平台,希望对各位有帮助
破解需要降破解文件复制到安装目录下,然后用管理者打开就可以进行破解了

网友A:
感谢楼主分享,我以前一直没有找到X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谢楼主分享,我以前一直没有找到X机

硬汉哥客气了,一直在看您的资料,学到不少东西。

网友B:
引用 楼主:
硬汉哥客气了,一直在看您的资料,学到不少东西。

这个软件还是非常好用的,比其他软件都要好用些。楼主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软件还是非常好用的,比其他软件都要好用些。楼主厉害

惭愧,也是别人在网上分享的,被我找到了

网友C:
下了,报木马了,不敢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下了,报木马了,不敢装了

我这里没有这个问题,已经在使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下了,报木马了,不敢装了

那个patch文件是个exex文件,估计是被认为是病毒了,运行了下没啥影响,可以安全模式试试。

网友(2022-01-17):
这个软件可以把我电脑的USB驱动全部搞挂包括笔记本键盘,所有USB口

网友D:
wireshark也能抓usb包。

楼主:
引用 网友D:
wireshark也能抓usb包。

是的,wireshark也可以的

网友:
装完usb驱动全部不能用了,只能重装系统了

网友E:
到底有没有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到底有没有问题啊?

我这里一直在使用没有问题

网友F(2022-05-25):
把我笔记本USB驱动全搞挂了,害的我重装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F:
把我笔记本USB驱动全搞挂了,害的我重装系统

我装了两台电脑,其中有一台驱动挂了,还有一台是好的。具体什么原因不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F:
把我笔记本USB驱动全搞挂了,害的我重装系统

我也掉进坑里了

网友G:
这个帖子赶紧删了吧,这个很容易把USB搞挂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帖子赶紧删了吧,这个很容易把USB搞挂啊

楼主位已经注释,安装需慎重,详见用户反馈。

网友:
我安装也挂了,提示安装前打开系统还原设置,我重新还原了,不用重新安装系统,太麻烦了

网友H:
谢谢楼主分享。这真是个好平台。

网友I(2022-06-30):
usblyzer2.2 三四个同装了,都没问题。安装后直接替换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usblyzer2.2 三四个同装了,都没问题。安装后直接替换就好了。

能详细说下,安装过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I:
usblyzer2.2 三四个同装了,都没问题。安装后直接替换就好了。

最好不要装,装了三次,重启电脑后,USB驱动都不能用,目前使用win11操作系统。

网友J:
用这个抓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H:
谢谢楼主分享。这真是个好平台。

楼主:
引用 网友J:
用这个抓也不错

网友K(2022-09-22):
引用 网友J:
用这个抓也不错

这个看起来不错,不知道叫什么名字?

网友:
引用 网友K:
这个看起来不错,不知道叫什么名字?

USB Packet Viewer

网友(2023-04-12):
装完键盘鼠标无反应,进入安全模式卸载正常了

网友L(2023-07-06):
我刚由USB无反应中恢复过来,我出现的问题原因是USB驱动被usblayer重载了成Win11不能用的版本,设备管理器里面全部USB3.1 Host Controller报黄错了。
我给大家讲我是怎么恢复的,希望有点参考作用,免去大家重装之苦:

我是小米游戏本Win11,症状比大家轻一些,因为电脑内置了触摸板,装了USB Lyser之后,这个多年没用的触摸板,还能用!所以
1.可以在重启后的Windows登陆界面,找到触屏键盘的开关打开,由此输入登陆密码进入;
2.登陆后,触摸键盘还是不能用,我是碰巧装了小米MIUI+,有粘贴板共享功能,所以用触摸板控制MUI+连上后,在手机输入文本Appwiz.cpl再复制,在Win11端粘贴;
(其实也可以纯触摸板找到WIN图标-控制面板-程序与功能)
3.启动了 程序与功能-USBLyser-卸载掉,之后再在WIN图标-锁定-重启,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L:
我刚由USB无反应中恢复过来,我出现的问题原因是USB驱动被usblayer重载了成Win11不能用的版本,设备管理器 ...

谢谢分享。

网友:
谢谢,正好需要,哈哈

网友:
这种用hook抓包的工具确实有可能把usb搞挂了,我以前也遇到过,还是硬件抓包工具稳妥点,而且可以抓枚举过程的数据。

网友(2023-08-07):
引用 网友I:
usblyzer2.2 三四个同装了,都没问题。安装后直接替换就好了。

感谢分享!

网友:
装完也是鼠标不能连接,从设备管理器查看usb主控制器报黄,右键属性查看原因是由于驱动程序签名被修改。
解决方法是禁用强制驱动程序签名(win10):设置->更新和安全->恢复->高级启动(立即重新启动)->疑难解答->高级选项->启动设置->重启->7(禁用强制驱动程序签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