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I/QSPI] STM32H7是否能用SPI的DMA驱动AD7616

楼主(2021-12-15):
AD7616的spi读数据时序图如下:

AD7616 SPI 读数据

AD7616 SPI 读数据

大概解释一下:
     CONVST是需要cpu发起的启动采样的启动信号,AD7616在采样过程中会一直将BUSY拉高,在BUSY下降沿出现后,可以拉低CS进行n个16bit的clk输出来获得n个ADC通道的采样值(AD7616是16通道并发采样,一次可以获得全部通道的数据)

请问能否实现:
         定时器按指定间隔发出CONVST并通过输入捕获触发DMA完成spi的数据收发,将数据缓冲到内存中,完成n次触发后,cpu取出数据来进行处理?

网友:
这个可以做。楼主可以试试。

如果是循环转换模式,就需要PWM一直开启着,来一路INT信号,触发DMA读取一次8路数据。

针对这个问题,就可以使用DMAMUX的事件触发方式来实现,可以选择的主要是:
HAL_DMAMUX1_REQ_GEN_EXTI0
HAL_DMAMUX2_REQ_GEN_EXTI0
HAL_DMAMUX2_REQ_GEN_EXTI2

楼主:
感谢硬汉的指导,在请教一下:

对于smt32的spi一直有一个疑惑,就是每一次发送结束后spi的硬件cs都无法成功变位,而是用于保持不变,最后只能用把cs设置成软件模式,导致DMA没法连续使用,不知道STM32H750是否能解决这个问题,还是说其他版本的STM32,是我的驱动方式不对?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硬汉的指导,在请教一下:

对于smt32的spi一直有一个疑惑,就是每一次发送结束后spi的硬件cs都无法成功 ...

没问题啊,我做的SPI DMA驱动DAC853,DAC8501就是用的硬件片选,很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