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IO] 关于PC3驱动能力弱的问题

楼主(2021-12-16):
在H743的工程中同时用到了网络和SPI2,  SPI2用到了PC3(MOSI), 在个别的MCU上发现它的驱动能力很弱,高电平只有2.5V左右,导致SPI2的输出不正常,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种问题。
更换MCU后,就没这个问题。

网友A:
这个PC3是什么特殊引脚吗,可以看下还有什么复用。

然后内部上拉开启也这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PC3是什么特殊引脚吗,可以看下还有什么复用。

然后内部上拉开启也这样吗

没什么特殊的,就是SPI2的MOSI,  发现有几片MCU工作不正常,才检查PC3的输出,现在的代码就是上拉。
换成具有同样功能的PB15,  就没有问题了。

网友:
内部上拉可能会比较弱, 负载偏大的时候就不理想了, 可以试试外部使用一个比较小的上拉电阻, 比如几K的.
这类只有OC模式才会有问题, PP模式不应该存在这样的问题.

网友:
SPI正常不是强推挽模式的吗,和上拉没啥关系吧

网友A:
突然想起了一个重要问题,之前一个群友说过这个问题。

你用的是不是PC3_C,而不是PC3。如果是PC3_C那那么2.5V是正常的,这个电压值受到你提供的ADC电压基准影响。你的基准电压应该设置的是2.5V,你修改成3.3V就正常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突然想起了一个重要问题,之前一个群友说过这个问题。

你用的是不是PC3_C,而不是PC3。如果是PC3_C那那 ...

SPI属于数字电路部分啊, 咋还和模拟部分关联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SPI属于数字电路部分啊, 咋还和模拟部分关联了

PC1_C,  PC2_C, PC3_C是ST倒腾的特殊引脚,专门给ADC直驱模式使用的,采集速度最快。
但是做通用IO使用,会有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PC1_C,  PC2_C, PC3_C是ST倒腾的特殊引脚,专门给ADC直驱模式使用的,采集速度最快。
但是做通用IO使用 ...

这几个引脚一直有连接到ADC,应该是被钳制了

网友C:
刚好用到这两个管脚,也是用来做SPI,还在布线。基准也是用的2.5,幸亏看到可改一下。不过从框图看PP模式上拉不也是VDD吗?没搞懂为什么会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刚好用到这两个管脚,也是用来做SPI,还在布线。基准也是用的2.5,幸亏看到可改一下。不过从框图看PP模式上 ...

这几个引脚受基准影响,ST给的这个图应该是没有展示这几个引脚的一细节。

楼主(2022-04-07):
好长时间没来了,感谢提供思路,改天验证一下。

网友D:
引用 楼主:
好长时间没来了,感谢提供思路,改天验证一下。

问题解决了吗?我现在也遇到这个问题,使用pc2_c作为spi2,读取数据有问题(全是0xff)

网友A:
引用 网友D:
问题解决了吗?我现在也遇到这个问题,使用pc2_c作为spi2,读取数据有问题(全是0xff)

修改下ADC的稳压基准使用3.3V可解决。不知道你这个地方注意没。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修改下ADC的稳压基准使用3.3V可解决。不知道你这个地方注意没。

你好,方便说下怎么修改吗?是需要用函数修改还是要接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好,方便说下怎么修改吗?是需要用函数修改还是要接电阻?

我这边用示波器能看到(pc2_c引脚,芯片是stm32h743iit6,引脚封装是176)MISO是有数据的,但是用SPI读取函数HAL_SPI_TransmitReceive()读取数据,发现数据全是0xFF。还有一点很奇怪的是:这个引脚我配置了SPI2复用,用了一段时间都可以的,然后无端端就不行,几块芯片都是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好,方便说下怎么修改吗?是需要用函数修改还是要接电阻?

函数不用动,看下硬件设计上VREF稳压基准引脚的电压是多少。不要设置成2.5了,要设置成3.3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