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无锁FIFO用于前后台数据交互

楼主(2021-12-16):
近日在移植代码的过程中,发现MicroCHIP的ASF3库里带的FIFO数据结构代码比较有意思

是个简单有效的无锁FIFO实现。用于前后台程序之间数据搬运处理,通过约束读写操作,实现不需要的加临界区资源保护的处理。

源码分享给大伙,有兴趣可以看看。

网友:
这代码做的真简洁,值得看看
/**
* \file fifo.c
*
* \brief FIFO definitions
*
* Copyright (c) 2018 Microchip Technology Inc. and its subsidiaries.
*
* \asf_license_start
*
* \page License
*
* Subject to your compliance with these terms, you may use Microchip
* software and any derivatives exclusively with Microchip products.
* It is your responsibility to comply with third party license terms applicable
* to your use of third party software (including open source software) that
* may accompany Microchip software.
*
* THIS SOFTWARE IS SUPPLIED BY MICROCHIP "AS IS". NO WARRANTIES,
* WHETHER EXPRESS, IMPLIED OR STATUTORY, APPLY TO THIS SOFTWARE,
* INCLUDING ANY IMPLIED WARRANTIES OF NON-INFRINGEMENT, MERCHANTABILITY,
* AND FITNESS FOR A PARTICULAR PURPOSE. IN NO EVENT WILL MICROCHIP BE
* LIABLE FOR ANY INDIRECT, SPECIAL, PUNITIVE, INCIDENTAL OR CONSEQUENTIAL
* LOSS, DAMAGE, COST OR EXPENSE OF ANY KIND WHATSOEVER RELATED TO THE
* SOFTWARE, HOWEVER CAUSED, EVEN IF MICROCHIP HAS BEEN ADVISED OF THE
* POSSIBILITY OR THE DAMAGES ARE FORESEEABLE.  TO THE FULLEST EXTENT
* ALLOWED BY LAW, MICROCHIP'S TOTAL LIABILITY ON ALL CLAIMS IN ANY WAY
* RELATED TO THIS SOFTWARE WILL NOT EXCEED THE AMOUNT OF FEES, IF ANY,
* THAT YOU HAVE PAID DIRECTLY TO MICROCHIP FOR THIS SOFTWARE.
*
* \asf_license_stop
*/
/*
* Support and FAQ: visit <a href="https://www.microchip.com/support/">Microchip Support</a>
*/

/*
   lock-free FIFO, used to receive data in ISR context,
   and process it in Main context
   for optimization size MUST be power of 2, ie 2, 4, 8, 16, 32, ...
*/
#include "fifo.h"
#include <stddef.h>

uint8_t fifo_init(fifo_t *const fifo, uint8_t *const buffer, const uint32_t size)
{
    /* check buffer pointer, and buffer size
                buffer size MUST be 2 to the power n
        */
    if (NULL != fifo && size > 0 && (size & (size - 1)) == 0)
    {
        fifo->buffer = buffer;
        fifo->size = size;
        /* valid indexes can be used to access array of size n is from 0 to n-1
                        mask used to get the valid index to access fifo buffer from wr_idx and rd_idx
                        for example size = 128 (dec) = 00000080 (hex) =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10000000 (bin)
            mask = 127 (dec) = 0000007F (hex) =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1111111 (bin)
                */
        fifo->mask = size - 1;
        fifo->wr_idx = 0;
        fifo->rd_idx = 0;
        return 1;
    }
    return 0;
}
uint8_t fifo_empty(fifo_t *const fifo)
{
    return (fifo->wr_idx == fifo->rd_idx);
}
uint8_t fifo_full(fifo_t *const fifo)
{
    return ((fifo->wr_idx - fifo->rd_idx) == fifo->size);
}
uint8_t fifo_get(fifo_t *const fifo, uint8_t *const byte)
{
    if (!fifo_empty(fifo))
    {
        /* get the valid index from rd_idx by masking current rd_idx with pre calculated mask
                        it will convert all bit to zeros except bits inside valid range of bits
                */
        *byte = fifo->buffer[fifo->mask & fifo->rd_idx++];
        return 1;
    }
    return 0;
}
uint8_t fifo_put(fifo_t *const fifo, const uint8_t byte)
{
    if (!fifo_full(fifo))
    {
        /* get the valid index from rd_idx by masking current wr_idx with pre calculated mask
                        it will convert all bit to zeros except bits inside valid range of bits
                */
        fifo->buffer[fifo->mask & fifo->wr_idx++] = byte;
        return 1;
    }
    return 0;
}

/**
* \file fifo.h
*
* \brief FIFO declarations
*
* Copyright (c) 2018 Microchip Technology Inc. and its subsidiaries.
*
* \asf_license_start
*
* \page License
*
* Subject to your compliance with these terms, you may use Microchip
* software and any derivatives exclusively with Microchip products.
* It is your responsibility to comply with third party license terms applicable
* to your use of third party software (including open source software) that
* may accompany Microchip software.
*
* THIS SOFTWARE IS SUPPLIED BY MICROCHIP "AS IS". NO WARRANTIES,
* WHETHER EXPRESS, IMPLIED OR STATUTORY, APPLY TO THIS SOFTWARE,
* INCLUDING ANY IMPLIED WARRANTIES OF NON-INFRINGEMENT, MERCHANTABILITY,
* AND FITNESS FOR A PARTICULAR PURPOSE. IN NO EVENT WILL MICROCHIP BE
* LIABLE FOR ANY INDIRECT, SPECIAL, PUNITIVE, INCIDENTAL OR CONSEQUENTIAL
* LOSS, DAMAGE, COST OR EXPENSE OF ANY KIND WHATSOEVER RELATED TO THE
* SOFTWARE, HOWEVER CAUSED, EVEN IF MICROCHIP HAS BEEN ADVISED OF THE
* POSSIBILITY OR THE DAMAGES ARE FORESEEABLE.  TO THE FULLEST EXTENT
* ALLOWED BY LAW, MICROCHIP'S TOTAL LIABILITY ON ALL CLAIMS IN ANY WAY
* RELATED TO THIS SOFTWARE WILL NOT EXCEED THE AMOUNT OF FEES, IF ANY,
* THAT YOU HAVE PAID DIRECTLY TO MICROCHIP FOR THIS SOFTWARE.
*
* \asf_license_stop
*/
/*
* Support and FAQ: visit <a href="https://www.microchip.com/support/">Microchip Support</a>
*/

/*
   lock-free FIFO, used to receive data in ISR context,
   and process it in Main context
   for optimization size MUST be power of 2, ie 2, 4, 8, 16, 32, ...
*/
#ifndef __FIFO_H__
#define __FIFO_H__

#include <stdint.h>
#include <stdbool.h>
typedef struct fifo_handle_tag
{
    volatile uint32_t wr_idx; /* counter for FIFO input, inc in ISR only */
    volatile uint32_t rd_idx; /* counter for FIFO output, inc in MAIN only */
    uint32_t size;            /* FIFO buffer size */
    uint32_t mask;            /* Mask to extract buffer index from counters */
    uint8_t *buffer;          /* FIFO buffer */
} fifo_t;
uint8_t fifo_init(fifo_t *const fifo, uint8_t *const buffer, const uint32_t size);
uint8_t fifo_empty(fifo_t *const fifo);
uint8_t fifo_full(fifo_t *const fifo);
uint8_t fifo_get(fifo_t *const fifo, uint8_t *const byte);
uint8_t fifo_put(fifo_t *const fifo, const uint8_t byte);

#endif //__FIFO_H__

网友A:
赞一个!
我之前用的是Linux Kernel中抽取的FIFO,也是要求Buffer长度必须为2的幂次。

网友:
很好,看着想把buffer改写成结构体,封装一层数据

网友:
感谢分享,这里的idx如果溢出了会不会出问题?

网友:
可以用linux的fifo,我自己一直用。 这个应该就是魔改的linux的fifo。

网友:
这是最新版的,fifo.c里只有初始化,剩余的操作都放到fifo.h,使用内联函数实现,实现的思想和语法很有参考意义。
,
/**
* \file
*
* \brief This file controls the software FIFO management.
*
* These functions manages FIFOs thanks to simple a API. The FIFO can
* be 100% full thanks to a double-index range implementation. For example,
* a FIFO of 4 elements can be implemented: the FIFO can really hold up to 4
* elements.
* This is particularly well suited for any kind of application needing a lot of
* small FIFO.
*
* Copyright (c) 2010-2018 Microchip Technology Inc. and its subsidiaries.
*
* \asf_license_start
*
* \page License
*
* Subject to your compliance with these terms, you may use Microchip
* software and any derivatives exclusively with Microchip products.
* It is your responsibility to comply with third party license terms applicable
* to your use of third party software (including open source software) that
* may accompany Microchip software.
*
* THIS SOFTWARE IS SUPPLIED BY MICROCHIP "AS IS". NO WARRANTIES,
* WHETHER EXPRESS, IMPLIED OR STATUTORY, APPLY TO THIS SOFTWARE,
* INCLUDING ANY IMPLIED WARRANTIES OF NON-INFRINGEMENT, MERCHANTABILITY,
* AND FITNESS FOR A PARTICULAR PURPOSE. IN NO EVENT WILL MICROCHIP BE
* LIABLE FOR ANY INDIRECT, SPECIAL, PUNITIVE, INCIDENTAL OR CONSEQUENTIAL
* LOSS, DAMAGE, COST OR EXPENSE OF ANY KIND WHATSOEVER RELATED TO THE
* SOFTWARE, HOWEVER CAUSED, EVEN IF MICROCHIP HAS BEEN ADVISED OF THE
* POSSIBILITY OR THE DAMAGES ARE FORESEEABLE.  TO THE FULLEST EXTENT
* ALLOWED BY LAW, MICROCHIP'S TOTAL LIABILITY ON ALL CLAIMS IN ANY WAY
* RELATED TO THIS SOFTWARE WILL NOT EXCEED THE AMOUNT OF FEES, IF ANY,
* THAT YOU HAVE PAID DIRECTLY TO MICROCHIP FOR THIS SOFTWARE.
*
* \asf_license_stop
*
*/
/*
* Support and FAQ: visit <a href="https://www.microchip.com/support/">Microchip Support</a>
*/

#ifndef _FIFO_H_
#define _FIFO_H_

#include "compiler.h"

/**
* \defgroup fifo_group First-In-First-Out Buffer (FIFO)
*
* See \ref fifo_quickstart.
*
* These functions manages FIFOs thanks to simple a API. The FIFO can
* be 100% full thanks to a double-index range implementation. For example,
* a FIFO of 4 elements can be implemented: the FIFO can really hold up to 4
* elements. This is particularly well suited for any kind of application
* needing a lot of small FIFO. The maximum fifo size is 128 items (uint8,
* uint16 or uint32). Note that the driver, thanks to its conception, does
* not use interrupt protection.
*
* @{
*/

//! Error codes used by FIFO driver.
enum {
        FIFO_OK = 0,          //!< Normal operation.
        FIFO_ERROR_OVERFLOW,  //!< Attempt to push something in a FIFO that is full.
        FIFO_ERROR_UNDERFLOW, //!< Attempt to pull something from a FIFO that is empty
        FIFO_ERROR,           //!< Error condition during FIFO initialization
};

//! FIFO descriptor used by FIFO driver.
struct fifo_desc {
        union
        {
                uint32_t *u32ptr; //!< Pointer to unsigned-32 bits location
                uint16_t *u16ptr; //!< Pointer to unsigned-16 bits location
                uint8_t  *u8ptr;  //!< Pointer to unsigned-8 bits location
        }  buffer;
        volatile uint8_t read_index;  //!< Read index
        volatile uint8_t write_index; //!< Write index
        uint8_t size;                 //!< Size of the FIFO (unit is in number of 'element')
        uint8_t mask;                 //!< Mask used to speed up FIFO operation (wrapping)
};

typedef struct fifo_desc fifo_desc_t;

/**
*  \brief Initializes a new software FIFO for a certain 'size'.
*
*  \pre Both fifo descriptor and buffer must be allocated by the caller before.
*
*  \param fifo_desc  Pointer on the FIFO descriptor.
*  \param buffer     Pointer on the FIFO buffer.
*  \param size       Size of the buffer (unit is in number of 'elements').
*                    It must be a 2-power and <= to 128.
*
*  \return Status
*    \retval FIFO_OK when no error occurred.
*    \retval FIFO_ERROR when the size is not a 2-power.
*/
int fifo_init(fifo_desc_t *fifo_desc, void *buffer, uint8_t size);

/**
*  \brief Returns the number of elements in the FIFO.
*
*  \param fifo_desc  The FIFO descriptor.
*
*  \return The number of used elements.
*/
static inline uint8_t fifo_get_used_size(fifo_desc_t *fifo_desc)
{
        return ((fifo_desc->write_index - fifo_desc->read_index) & fifo_desc->mask);
}

/**
*  \brief Returns the remaining free spaces of the FIFO (in number of elements).
*
*  \param fifo_desc  The FIFO descriptor.
*
*  \return The number of free elements.
*/
static inline uint8_t fifo_get_free_size(fifo_desc_t *fifo_desc)
{
        return fifo_desc->size - fifo_get_used_size(fifo_desc);
}

/**
*  \brief Tests if a FIFO is empty.
*
*  \param fifo_desc  The FIFO descriptor.
*
*  \return Status
*    \retval true when the FIFO is empty.
*    \retval false when the FIFO is not empty.
*/
static inline bool fifo_is_empty(fifo_desc_t *fifo_desc)
{
        return (fifo_desc->write_index == fifo_desc->read_index);
}

/**
*  \brief Tests if a FIFO is full.
*
*  \param fifo_desc  The FIFO descriptor.
*
*  \return Status
*    \retval true when the FIFO is full.
*    \retval false when the FIFO is not full.
*/
static inline bool fifo_is_full(fifo_desc_t *fifo_desc)
{
        return (fifo_get_used_size(fifo_desc) == fifo_desc->size);
}

/**
*  \brief Puts a new 8-bits element into the FIFO.
*
*  \param fifo_desc  The FIFO descriptor.
*  \param item       extracted element.
*/
static inline void fifo_push_uint8_nocheck(fifo_desc_t *fifo_desc, uint32_t item)
{
        uint8_t write_index;

        write_index = fifo_desc->write_index;
        fifo_desc->buffer.u8ptr[write_index & (fifo_desc->mask >> 1)] = item;
        write_index = (write_index + 1) & fifo_desc->mask;

        // Must be the last thing to do.
        barrier();
        fifo_desc->write_index = write_index;
}

/**
*  \brief Puts a new 8-bits element into the FIFO and
*         checks for a possible overflow.
*
*  \param fifo_desc  The FIFO descriptor.
*  \param item       extracted element.
*
*  \return Status
*    \retval FIFO_OK when no error occurred.
*    \retval FIFO_ERROR_UNDERFLOW when the FIFO was empty.
*/
static inline int fifo_push_uint8(fifo_desc_t *fifo_desc, uint32_t item)
{
        uint8_t write_index;

        if (fifo_is_full(fifo_desc)) {
                return FIFO_ERROR_OVERFLOW;
        }

        write_index = fifo_desc->write_index;
        fifo_desc->buffer.u8ptr[write_index & (fifo_desc->mask >> 1)] = item;
        write_index = (write_index + 1) & fifo_desc->mask;

        // Must be the last thing to do.
        barrier();
        fifo_desc->write_index = write_index;

        return FIFO_OK;
}

/**
*  \brief Puts a new 16-bits element into the FIFO.
*
*  \param fifo_desc  The FIFO descriptor.
*  \param item       extracted element.
*/
static inline void fifo_push_uint16_nocheck(fifo_desc_t *fifo_desc, uint32_t item)
{
        uint8_t write_index;

        write_index = fifo_desc->write_index;
        fifo_desc->buffer.u16ptr[write_index & (fifo_desc->mask >> 1)] = item;
        write_index = (write_index + 1) & fifo_desc->mask;

        // Must be the last thing to do.
        barrier();
        fifo_desc->write_index = write_index;
}

/**
*  \brief Puts a new 16-bits element into the FIFO and
*         checks for a possible overflow.
*
*  \param fifo_desc  The FIFO descriptor.
*  \param item       extracted element.
*
*  \return Status
*    \retval FIFO_OK when no error occurred.
*    \retval FIFO_ERROR_UNDERFLOW when the FIFO was empty.
*/
static inline int fifo_push_uint16(fifo_desc_t *fifo_desc, uint32_t item)
{
        uint8_t write_index;

        if (fifo_is_full(fifo_desc)) {
                return FIFO_ERROR_OVERFLOW;
        }

        write_index = fifo_desc->write_index;
        fifo_desc->buffer.u16ptr[write_index & (fifo_desc->mask >> 1)] = item;
        write_index = (write_index + 1) & fifo_desc->mask;

        // Must be the last thing to do.
        barrier();
        fifo_desc->write_index = write_index;

        return FIFO_OK;
}

/**
*  \brief Puts a new 32-bits element into the FIFO.
*
*  \param fifo_desc  The FIFO descriptor.
*  \param item       extracted element.
*/
static inline void fifo_push_uint32_nocheck(fifo_desc_t *fifo_desc, uint32_t item)
{
        uint8_t write_index;

        write_index = fifo_desc->write_index;
        fifo_desc->buffer.u32ptr[write_index & (fifo_desc->mask >> 1)] = item;
        write_index = (write_index + 1) & fifo_desc->mask;

        // Must be the last thing to do.
        barrier();
        fifo_desc->write_index = write_index;
}

/**
*  \brief Puts a new 32-bits element into the FIFO and
*         checks for a possible overflow.
*
*  \param fifo_desc  The FIFO descriptor.
*  \param item       extracted element.
*
*  \return Status
*    \retval FIFO_OK when no error occurred.
*    \retval FIFO_ERROR_UNDERFLOW when the FIFO was empty.
*/
static inline int fifo_push_uint32(fifo_desc_t *fifo_desc, uint32_t item)
{
        uint8_t write_index;

        if (fifo_is_full(fifo_desc)) {
                return FIFO_ERROR_OVERFLOW;
        }

        write_index = fifo_desc->write_index;
        fifo_desc->buffer.u32ptr[write_index & (fifo_desc->mask >> 1)] = item;
        write_index = (write_index + 1) & fifo_desc->mask;

        // Must be the last thing to do.
        barrier();
        fifo_desc->write_index = write_index;

        return FIFO_OK;
}

/**
*  \brief Gets a 8-bits element from the FIFO.
*
*  \param fifo_desc  The FIFO descriptor.
*
*  \return extracted element.
*/
static inline uint8_t fifo_pull_uint8_nocheck(fifo_desc_t *fifo_desc)
{
        uint8_t read_index;
        uint8_t item;

        read_index = fifo_desc->read_index;
        item = fifo_desc->buffer.u8ptr[read_index & (fifo_desc->mask >> 1)];
        read_index = (read_index + 1) & fifo_desc->mask;

        // Must be the last thing to do.
        barrier();
        fifo_desc->read_index = read_index;

        return item;
}

/**
*  \brief Gets a 8-bits element from the FIFO and
*         checks for a possible underflow.
*
*  \param fifo_desc  The FIFO descriptor.
*  \param item       extracted element.
*
*  \return Status
*    \retval FIFO_OK when no error occurred.
*    \retval FIFO_ERROR_UNDERFLOW when the FIFO was empty.
*/
static inline int fifo_pull_uint8(fifo_desc_t *fifo_desc, uint8_t *item)
{
        uint8_t read_index;

        if (fifo_is_empty(fifo_desc)) {
                return FIFO_ERROR_UNDERFLOW;
        }

        read_index = fifo_desc->read_index;
        *item = fifo_desc->buffer.u8ptr[read_index & (fifo_desc->mask >> 1)];
        read_index = (read_index + 1) & fifo_desc->mask;

        // Must be the last thing to do.
        barrier();
        fifo_desc->read_index = read_index;

        return FIFO_OK;
}

/**
*  \brief Gets a 16-bits element from the FIFO.
*
*  \param fifo_desc  The FIFO descriptor.
*
*  \return extracted element.
*/
static inline uint16_t fifo_pull_uint16_nocheck(fifo_desc_t *fifo_desc)
{
        uint8_t read_index;
        uint16_t item;

        read_index = fifo_desc->read_index;
        item = fifo_desc->buffer.u16ptr[read_index & (fifo_desc->mask >> 1)];
        read_index = (read_index + 1) & fifo_desc->mask;

        // Must be the last thing to do.
        barrier();
        fifo_desc->read_index = read_index;

        return item;
}

/**
*  \brief Gets a 16-bits element from the FIFO and
*         checks for a possible underflow.
*
*  \param fifo_desc  The FIFO descriptor.
*  \param item       extracted element.
*
*  \return Status
*    \retval FIFO_OK when no error occurred.
*    \retval FIFO_ERROR_UNDERFLOW when the FIFO was empty.
*/
static inline int fifo_pull_uint16(fifo_desc_t *fifo_desc, uint16_t *item)
{
        uint8_t read_index;

        if (fifo_is_empty(fifo_desc)) {
                return FIFO_ERROR_UNDERFLOW;
        }

        read_index = fifo_desc->read_index;
        *item = fifo_desc->buffer.u16ptr[read_index & (fifo_desc->mask >> 1)];
        read_index = (read_index + 1) & fifo_desc->mask;

        // Must be the last thing to do.
        barrier();
        fifo_desc->read_index = read_index;

        return FIFO_OK;
}

/**
*  \brief Gets a 32-bits element from the FIFO
*
*  \param fifo_desc  The FIFO descriptor.
*
*  \return extracted element.
*/
static inline uint32_t fifo_pull_uint32_nocheck(fifo_desc_t *fifo_desc)
{
        uint8_t read_index;
        uint32_t item;

        read_index = fifo_desc->read_index;
        item = fifo_desc->buffer.u32ptr[read_index & (fifo_desc->mask >> 1)];
        read_index = (read_index + 1) & fifo_desc->mask;

        // Must be the last thing to do.
        barrier();
        fifo_desc->read_index = read_index;

        return item;
}

/**
*  \brief Gets a 32-bits element from the FIFO and
*         checks for a possible underflow.
*
*  \param fifo_desc  The FIFO descriptor.
*  \param item       extracted element.
*
*  \return Status
*    \retval FIFO_OK when no error occurred.
*    \retval FIFO_ERROR_UNDERFLOW when the FIFO was empty.
*/
static inline int fifo_pull_uint32(fifo_desc_t *fifo_desc, uint32_t *item)
{
        uint8_t read_index;

        if (fifo_is_empty(fifo_desc)) {
                return FIFO_ERROR_UNDERFLOW;
        }

        read_index = fifo_desc->read_index;
        *item = fifo_desc->buffer.u32ptr[read_index & (fifo_desc->mask >> 1)];
        read_index = (read_index + 1) & fifo_desc->mask;

        // Must be the last thing to do.
        barrier();
        fifo_desc->read_index = read_index;

        return FIFO_OK;
}

/**
*  \brief Gets a 32-bits element from the FIFO but does
*         not remove it from the FIFO.
*
*  \param fifo_desc  The FIFO descriptor.
*
*  \retval item      extracted element.
*/
static inline uint32_t fifo_peek_uint32(fifo_desc_t *fifo_desc)
{
        return fifo_desc->buffer.u32ptr[fifo_desc->read_index & (fifo_desc->mask >> 1)];
}

/**
*  \brief Gets a 16-bits element from the FIFO but does
*         not remove it from the FIFO.
*
*  \param fifo_desc  The FIFO descriptor.
*
*  \retval item      extracted element.
*/
static inline uint16_t fifo_peek_uint16(fifo_desc_t *fifo_desc)
{
        return fifo_desc->buffer.u16ptr[fifo_desc->read_index & (fifo_desc->mask >> 1)];
}

/**
*  \brief Gets a 8-bits element from the FIFO but does
*         not remove it from the FIFO.
*
*  \param fifo_desc  The FIFO descriptor.
*
*  \retval item      extracted element.
*/
static inline uint8_t fifo_peek_uint8(fifo_desc_t *fifo_desc)
{
        return fifo_desc->buffer.u8ptr[fifo_desc->read_index & (fifo_desc->mask >> 1)];
}

/**
*  \brief Flushes a software FIFO.
*
*  \param fifo_desc  The FIFO descriptor.
*/
static inline void fifo_flush(fifo_desc_t *fifo_desc)
{
        // Fifo starts empty.
        fifo_desc->read_index = fifo_desc->write_index = 0;
}

/**
* @}
*/

/**
* \page fifo_quickstart Quick start guide for First-In-First-Out Buffer (FIFO)
*
* This is the quick start guide for the \ref fifo_group, with
* step-by-step instructions on how to configure and use the driver in a
* selection of use cases.
*
* The use cases contain several code fragments. The code fragments in the
* steps for setup can be copied into a custom initialization function, while
* the steps for usage can be copied into, e.g., the main application function.
*
* \section fifo_use_cases FIFO use cases
* - \ref fifo_basic_use_case
* - \subpage fifo_use_case_1
*
* \section fifo_basic_use_case Basic use case - Push and pull
* In this use case, an element will be pushed to the FIFO, and the same
* element will be pulled from it.
*
* \section fifo_basic_use_case_setup Setup steps
*
* \subsection fifo_basic_use_case_setup_code Example code
* The following must be added to the project:
* \code
        #define FIFO_BUFFER_LENGTH  4
        #define PUSH_VALUE          0x12345678
        union buffer_element {
           uint8_t  byte;
           uint16_t halfword;
           uint32_t word;
        };
\endcode
*
* Add to application initialization:
* \code
        union buffer_element fifo_buffer[FIFO_BUFFER_LENGTH];
        fifo_desc_t fifo_desc;
        fifo_init(&fifo_desc, fifo_buffer, FIFO_BUFFER_LENGTH);
\endcode
*
* \subsection fifo_basic_use_case_setup_flow Workflow
* -# Create a FIFO buffer of FIFO_BUFFER_LENGTH elements, capable
* of holding a byte, halfword or word:
*   - \code union buffer_element fifo_buffer[FIFO_BUFFER_LENGTH]; \endcode
* -# Create a FIFO buffer descriptor that contains information about the
* location of the FIFO buffer, its size and where to read from or write to
* upon the next buffer pull or push:
*   - \code fifo_desc_t fifo_desc; \endcode
* -# Initialize the FIFO:
*   - \code fifo_init(&fifo_desc, fifo_buffer, FIFO_BUFFER_LENGTH); \endcode
*
* \section fifo_basic_use_case_usage Usage steps
*
* \subsection fifo_basic_use_case_usage_code Example code
* Add to application C-file:
* \code
        uint8_t status;
        uint8_t pull_value;
        status = fifo_push_uint8(&fifo_desc, PUSH_VALUE & 0xff);
        status = fifo_pull_uint8(&fifo_desc, &pull_value);
\endcode
*
* \subsection fifo_basic_use_case_usage_flow Workflow
* -# Create a variable to hold the return status from the FIFO:
*   - \code uint8_t status; \endcode
* -# Create a variable to hold the pulled value from the FIFO:
*   - \code uint8_t pull_value; \endcode
* -# Put a new 8-bit element into the FIFO:
*   - \code status = fifo_push_uint8(&fifo_desc, PUSH_VALUE & 0xff); \endcode
* \note The status variable will contain \ref FIFO_OK if no error occurred.
* -# Get the 8-bit element from the FIFO:
*   - \code status = fifo_pull_uint8(&fifo_desc, &pull_value); \endcode
* \note The status variable will contain \ref FIFO_OK if no error occurred.
*/

/**
* \page fifo_use_case_1 Push and flush
*
* In this use case, two elements will be pushed to the FIFO, and the FIFO
* will be flushed.
*
* \section fifo_use_case_1_setup Setup steps
*
* \subsection fifo_use_case_1_setup_code Example code
* The following must be added to the project:
* \code
        #define FIFO_BUFFER_LENGTH  4
        #define PUSH_VALUE          0x12345678
        union buffer_element {
           uint8_t  byte;
           uint16_t halfword;
           uint32_t word;
        };
\endcode
*
* Add to application initialization:
* \code
        union buffer_element fifo_buffer[FIFO_BUFFER_LENGTH];
        fifo_desc_t fifo_desc;
        fifo_init(&fifo_desc, fifo_buffer, FIFO_BUFFER_LENGTH);
\endcode
*
* \subsection fifo_use_case_1_setup_flow Workflow
* -# Create a FIFO buffer of FIFO_BUFFER_LENGTH elements, capable
* of holding a byte, halfword or word:
*   - \code union buffer_element fifo_buffer[FIFO_BUFFER_LENGTH]; \endcode
* -# Create a FIFO buffer descriptor that containing information about the
* location of the FIFO buffer, its size and where to read from or write to
* upon the next buffer pull or push:
*   - \code fifo_desc_t fifo_desc; \endcode
* -# Initialize the FIFO:
*   - \code fifo_init(&fifo_desc, fifo_buffer, FIFO_BUFFER_LENGTH); \endcode
* \section fifo_use_case_1_usage Usage steps
*
* \subsection fifo_use_case_1_usage_code Example code
* Add to application C-file:
* \code
        uint8_t status;
        bool fifo_empty;
        status = fifo_push_uint16(&fifo_desc, PUSH_VALUE & 0xffff);
        status = fifo_push_uint16(&fifo_desc, PUSH_VALUE & 0xffff);
        fifo_flush(&fifo_desc);
        fifo_empty = fifo_is_empty(&fifo_desc);
\endcode
*
* \subsection fifo_use_case_1_usage_flow Workflow
* -# Create a variable to hold the return status from the FIFO:
*   - \code uint8_t status; \endcode
* -# Create a variable to hold the pulled value from the FIFO:
*   - \code uint16_t pull_value; \endcode
* -# Put two new 16-bit element into the FIFO:
*   - \code status = fifo_push_uint16(&fifo_desc, PUSH_VALUE & 0xffff); \endcode
*   - \code status = fifo_push_uint16(&fifo_desc, PUSH_VALUE & 0xffff); \endcode
* \note The status variable will contain \ref FIFO_OK if no error occurred.
* -# Flush the FIFO:
*   - \code fifo_flush(&fifo_desc); \endcode
* -# Check that the FIFO is empty after flushing:
*   - \code fifo_empty = fifo_is_empty(&fifo_desc); \endcode
* \note The fifo_empty variable will be true if the FIFO is empty.
*/

#endif  // _FIFO_H_

网友:
fifo.c:
/**
* \file
*
* \brief This file controls the software FIFO management.
*
* These functions manages FIFOs thanks to simple a API. The FIFO can
* be 100% full thanks to a double-index range implementation. For example,
* a FIFO of 4 elements can be implemented: the FIFO can really hold up to 4
* elements.
* This is particularly well suited for any kind of application needing a lot of
* small FIFO.
*
* Copyright (c) 2010-2018 Microchip Technology Inc. and its subsidiaries.
*
* \asf_license_start
*
* \page License
*
* Subject to your compliance with these terms, you may use Microchip
* software and any derivatives exclusively with Microchip products.
* It is your responsibility to comply with third party license terms applicable
* to your use of third party software (including open source software) that
* may accompany Microchip software.
*
* THIS SOFTWARE IS SUPPLIED BY MICROCHIP "AS IS". NO WARRANTIES,
* WHETHER EXPRESS, IMPLIED OR STATUTORY, APPLY TO THIS SOFTWARE,
* INCLUDING ANY IMPLIED WARRANTIES OF NON-INFRINGEMENT, MERCHANTABILITY,
* AND FITNESS FOR A PARTICULAR PURPOSE. IN NO EVENT WILL MICROCHIP BE
* LIABLE FOR ANY INDIRECT, SPECIAL, PUNITIVE, INCIDENTAL OR CONSEQUENTIAL
* LOSS, DAMAGE, COST OR EXPENSE OF ANY KIND WHATSOEVER RELATED TO THE
* SOFTWARE, HOWEVER CAUSED, EVEN IF MICROCHIP HAS BEEN ADVISED OF THE
* POSSIBILITY OR THE DAMAGES ARE FORESEEABLE.  TO THE FULLEST EXTENT
* ALLOWED BY LAW, MICROCHIP'S TOTAL LIABILITY ON ALL CLAIMS IN ANY WAY
* RELATED TO THIS SOFTWARE WILL NOT EXCEED THE AMOUNT OF FEES, IF ANY,
* THAT YOU HAVE PAID DIRECTLY TO MICROCHIP FOR THIS SOFTWARE.
*
* \asf_license_stop
*
*/
/*
* Support and FAQ: visit <a href="https://www.microchip.com/support/">Microchip Support</a>
*/

#include "fifo.h"

int fifo_init(fifo_desc_t *fifo_desc, void *buffer, uint8_t size)
{
        // Check the size parameter. It must be not null...
        Assert (size);

        // ... must be a 2-power ...
        Assert (!(size & (size - 1)));

        // ... and must fit in a uint8_t. Since the read and write indexes are using a
        // double-index range implementation, the max FIFO size is thus 128 items.
        Assert (size <= 128);

        // Fifo starts empty.
        fifo_desc->read_index  = 0;
        fifo_desc->write_index = 0;

        // Save the size parameter.
        fifo_desc->size = size;

        // Create a mask to speed up the FIFO management (index swapping).
        fifo_desc->mask = (2 * (uint16_t)size) - 1;

        // Save the buffer pointer.
        fifo_desc->buffer.u8ptr = buffer;

        return FIFO_OK;
}

网友B:
这个fifo模块,可以用在RTOS的多线程吗? 有什么禁忌事项吗?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fifo模块,可以用在RTOS的多线程吗? 有什么禁忌事项吗?谢谢!

我觉得可以用,而且不需要开关中断,item的数量是限制在uint8_t的范围之内的。

楼主:
我的理解是这样的:

ISR函数和非ISR函数对读写索引的操作可认为是自动有临界区保护了

在线程函数中使用,这个前提不一定存在,所以慎用,或者还是得加锁

从Linux内核中抽出来的kfifo代码,本意也是在内核和用户态之间共享数据,也是有这个自动有锁效果的假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