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每次发程序太麻烦,写个脚本调JFlash合并Bin文件

楼主(2021-12-16):
分享主体函数,我的开发环境:Python3.8。
def merge_2bin(path, bin1, bin2, hex):
    if Path(bin1).exists() and Path(bin2).exists():
        bin1 += ',' + Bin1FileAddr
        bin2 += ',' + Bin2FileAddr
        cmd = JFlash_Path + " -hide -open" + bin1 + " -merge" + bin2 + " -saveas" + hex + " -exit"
        if Path(hex).exists():
            print("Override exist file:" + hex)
        os.system(cmd)
        if Path(hex).exists():
            print("Generate file:" + hex)
        else:
            print("Execute failed:" + cmd)
    else:
        print("Path:", path, "Bin File Not Found.")

网友A:
谢谢楼主分享,其实有更方便的办法,不需要依赖j-flash和python了。

仅需使用srec_cat.exe绿色小软件即可

使用批处理实现内部flash,外部flash等多个地址hex文件合并,再通过CubeProg同时下载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6166&fromuid=58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楼主分享,其实有更方便的办法,不需要依赖j-flash和python了。

仅需使用srec_cat.exe绿色小软件即 ...

知道它,不过一直在收藏夹里
开发环境中都有这俩软件,以后再加功能,也方便点。

楼主:
增加1个判断一个Bin是不是包含另一个Bin:

def CheckIfBinIncludeInBin(path, bin1, bin2):
    if Path(bin1).exists() and Path(bin2).exists():
        read_size = 1024

        f1 = open(bin1, 'rb')
        f2 = open(bin2, 'rb')
        # 寻找头部匹配
        buffer1 = f1.read(read_size)
        f1_read_cnt = read_size
        f2_read_cnt = 0
        find_head = False
        while True:
            buffer2 = f2.read(read_size)
            f2_read_cnt += len(buffer2)
            if len(buffer2) == 0:
                print("File read end, head not matched.")
                break
            elif buffer1 == buffer2:
                print("File %s head matched at 0x%X." % (bin1, f2_read_cnt - len(buffer2)))
                find_head = True
                break

        if find_head is True:
            while True:
                buffer1 = f1.read(read_size)
                buffer2 = f2.read(read_size)
                f1_read_cnt += len(buffer1)
                if len(buffer1) == 0:
                    print("File %s compare end." % bin1)
                    break
                elif len(buffer1) <= len(buffer2):
                    if buffer1 == buffer2[:len(buffer1)]:
                        continue
                    else:
                        addr = f1_read_cnt - len(buffer1)
                        PrintDiff(addr, buffer1, buffer2[:len(buffer1)])
                        continue
                else:
                    print("File %s Compare failed." % bin1)
                    break
    else:
        print("Path:", path, "Bin File Not Found.")

网友:
引用 楼主:
增加1个判断一个Bin是不是包含另一个Bin:

Python的语法确实跟Lua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