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MSIS-RTOS] 任务状态区分

楼主(2021-12-17):
任务阻塞时,如何区分挂起、延时、等待事件呢?
osThreadBlocked
Blocked.
The thread is currently blocked (delayed, waiting for an event or suspended).

网友A:
MDK的调试组件可以查看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MDK的调试组件可以查看状态。

我想在程序里面查询任务的状态,判断是否恢复任务,如果任务正在执行,重新恢复任务会造成信号量互斥出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