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emWin 定时刷新和双屏问题记录

楼主(2021-12-17):
环境:
EMWIN 6.16
屏幕:双屏8080

更新中.....
只是记录遇到的问题,进行初步判断
具体原因或是否由这2个问题造成,暂不确定

定时问题

双屏问题
1.使用GUI_DispStringInRect函数不能显示字符
调用GUI_DispStringInRect前,使用GUI_SelectLayer()来确定在哪个屏幕,会出现不能显示问题(模拟器和电路板不可以)
注释掉GUI_SelectLayer()后,能正常显示,但不能输出到对应的Layer
暂时通过GUI_DispStringHCenterAt函数来实现其他屏显示

2.在屏1使用GUI_CreateDialogBox后,也会占用相应的位置,并用黑色抹掉要显示的屏2内容(模拟器和电路板不可以)
关闭屏1的控件,则能够完全正确显示屏2的内容

网友:
谢谢分享,使用双屏,问题还是挺多的,需要各种测试才行。

很多玩法,估计SEGGER都没有测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