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UA教程] H7-TOOL的LUA小程序教程第3期:使用LUA控制H7-TOOL的LCD简易界面设计

楼主(2021-12-18):
LUA脚本的好处是用户可以根据自己注册的一批API(当前TOOL已经提供了几百个函数供大家使用),实现各种小程序,不再限制Flash里面已经下载的程序,就跟手机安装APP差不多,所以在H7-TOOL里面被广泛使用,支持在线调试运行,支持离线运行。

TOOL的LUA教程争取做到大家可以无痛调用各种功能函数,不需要学习成本。

Lua GUI API 函数列表

【函数】RGB565(r, g, b)   --将RGB888颜色转换为RGB565
  -- bg = RGB565(0xFF, 0, 0) --红色
  -- lcd_clr(RGB565(0xFF, 0xFF, 0xFF)) --清屏,白色

【函数】lcd_refresh()  --刷新界面

【函数】lcd_clr(color)  --清屏,color是RG565颜色格式
  1、lcd_clr(RGB565(0xFF, 0xFF, 0xFF))
  2、lcd_clr(0x1234)

【函数】lcd_disp_str(x, y, str, fontsize, front_color, back_color, width, align)
  -- 显示字符串
  -- x, y :显示坐标, 像素单位, 0-239
  -- str :字符串, 支持GBK编码中文
  -- fontsize :字体大小. 12=12点阵,16=16点阵,24=24点阵,32表示32点阵
  -- front_color :字体颜色, 可以用 RGB(0,0,0)
  -- back_color :背景颜色
  -- width :宽度
  -- align :对齐. 0=左对齐, 1=居中, 2=右对齐

【函数】lcd_fill_rect(x, y, h, w, color)
  -- 填充矩形窗口
  -- x, y :矩形左上角, 像素单位, 0-239
  -- h, w :矩形高度和宽度, 像素单位, 1-240
  -- color :填充颜色

【函数】lcd_draw_rect(x, y, h, w, color)
  -- 绘制矩形边框
  -- x, y :矩形左上角坐标, 像素单位, 0-239
  -- h, w :矩形高度和宽度, 像素单位, 1-240
  -- color :边框颜色

【函数】lcd_draw_circle(x, y, r, color)
  -- 绘制圆圈
  -- x, y :圆心坐标, 像素单位, 0-239
  -- r :圆半径, 像素单位
  -- color :边框颜色

【函数】lcd_draw_line(x1, y1, x2, y2, color)
  -- 绘制直线
  -- x1, y1 :第1个点坐标, 像素单位, 0-239
  -- x2, y2 :第2个点坐标, 像素单位, 0-239
  -- color :直线颜色

【函数】lcd_disp_label(x, y, h, w, color, str, fontzize, front_color, back_color)
  --绘制标签(左右上下居中)
  -- x, y :矩形左上角, 像素单位, 0-239
  -- h, w :矩形高度和宽度, 像素单位, 1-240
  -- color :填充颜色
  -- str :字符串
  -- fontzize :字体大小 12 16 24 32
  -- front_color :字体颜色
  -- back_color :字体背景颜色

使用注意事项
(1)测试的时候,将TOOL运行在静态的界面,没有内容刷新的,防止原APP程序定时更新影响了LUA界面API的执行。
(2)如果大家的LUA小程序里面有delayms或者死循环之类的操作,下次更新LUA,需要长按TOOL的C键退出当前LUA的执行,因为LUA是阻塞式的执行方式。
使用举例
local bg
beep()
bg = RGB565(0,0,0xFF)
lcd_clr(bg)
lcd_disp_str(0, 0, "安富莱电子Aa", 12, 0xFFFF, bg, 240, 1)
lcd_disp_str(0, 15, "安富莱电子Aa", 16, 0xFFFF, bg, 240, 1)
lcd_disp_str(0, 35, "安富莱电子Aa", 24, 0xFFFF, bg, 240, 1)
lcd_fill_rect(10, 70, 100, 100, 0xF000)
lcd_draw_circle(180, 120, 50, 0xF000)

lcd_refresh();

显示效果:

颜色值选取

为了方便选取颜色值,大家可以在这里选择:

楼主:
更新完毕。

网友:
太赞了,辛苦啦。 今天再学这章

网友:
赞,等待更多更新

网友A:
luna和实际编译的程序运行速度大约相差多少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luna和实际编译的程序运行速度大约相差多少呢

速度慢好几倍吧。
不过用lua目的不是最求极致速度,是为了灵活应对各种应用场合。
代码编辑调试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luna和实际编译的程序运行速度大约相差多少呢

纯LUA软件刷要慢一些,而刷LUA注册的硬件外设和编译器的基本没区别,因为配置后都是硬件在执行。

楼主:
修正函数lcd_disp_label(x, y, h, w, color, str, fontzize, front_color, back_color)问题

网友B:
老大,函数lcd_disp_label(x, y, h, w, color, str, fontzize, front_color, back_color) 怎么绘制那个外框的呢?看着挺平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大,函数lcd_disp_label(x, y, h, w, color, str, fontzize, front_color, back_color) 怎么绘制那个外框 ...

这个是我们自己搞的一个函数,在开源的APP V1.X里面有源函数
/*
*********************************************************************************************************
*    函 数 名: DispLabelRound
*    功能说明: 显示圆角标签,用于DAP-LINK
*    形    参: _usX : 坐标X
*              _usY : 坐标Y
*              _usHeight : 高度
*              _usWidth : 宽度
*              _usColor : 填充颜色
*              _pStr : 显示内容
*              _pFont : 字体
*    返 回 值: 无
*********************************************************************************************************
*/
void DispLabelRound(uint16_t _usX, uint16_t _usY, uint16_t _usHeight, uint16_t _usWidth,
    uint16_t _usColor, char *_pStr, FONT_T *_tFont)
{
    uint16_t fh;
    uint16_t offset;

    /* 绘制圆角矩形 */
    DispBox(_usX, _usY, _usHeight, _usWidth, _usColor);

    fh = LCD_GetFontHeight(_tFont);
    if (_usHeight > fh)
    {
        offset = (_usHeight - fh) / 2;
    }
    else
    {
        offset = 0;
    }
    LCD_DispStrEx(_usX, _usY + offset, _pStr, _tFont, _usWidth, ALIGN_CENTE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