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odbus寄存器数据对应实际单片机内存的数据

楼主(2021-12-18):
我的做法就是定义成寄存器指针,初始化时赋值对应的数据指针, 还是 有其他好的做法?

网友A:
可以封装个字节对齐的结构体,注意大小端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封装个字节对齐的结构体,注意大小端问题。

好方法,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