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使用Word2019首次遇到崩溃画面,画面全部变成涂鸦效果,幸亏保存的及时

楼主(2021-12-18):
(图片)

网友A:
我买的Office365,应该是没这个这么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买的Office365,应该是没这个这么新

我用的这个是电脑自带的正版。

网友B:
大哥是没有打补丁吧,推荐用微软的Office部署工具,在线安装,下载的安装程序都是集成了所有补丁的最新版本,不需要一个个打补丁就是最新版。需要手写XML,主要用于OEM厂商,也可以用Office Tool Plus等GUI来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哥是没有打补丁吧,推荐用微软的Office部署工具,在线安装,下载的安装程序都是集成了所有补丁的最新版本 ...

谢谢,影响不大,一年出了这么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