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readX全家桶] threadx usbx hid

楼主(2021-12-18):
请问,threadx usbx的hid,device和host能够相互传输数据吗?
我移植了一个hid,只能device向host发送数据。host不能向device发送数据。
threadx例程也是鼠标、键盘,都是device向host发送数据。
以前用hid做device和host相互传输数据,在threadx上没法实现?
有人做过吗?感谢!!!

网友A:
你现在是两个板子之间做HID互传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现在是两个板子之间做HID互传吗

是板子与PC机之间互传。

楼主:
Threadx USBX Custom HID
终于搞定了HID的接收问题。1)HID只有一个线程:ux_device_class_hid_interrupt_thread.c。
这个线程就是一个device向host发送数据的线程,根本没有接收的功能。
参考CDC ACM类的ux_device_class_cdc_acm_bulkout_thread.c做了个ux_device_class_hid_interruptout_thread.c就可以了。

2)HID的UX_SLAVE_CLASS_HID_EVENT就是一个小坑,HID发送数据小,问题不大,一旦数据大时,内存就很容易出问题。
现在只是简单改为全局,之后还是要改为指针操作。改为指针,至少要少掉3次的copy时间。不然,对于大数据交互的工程,效率太低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Threadx USBX Custom HID
终于搞定了HID的接收问题。1)HID只有一个线程:ux_device_class_hid_interrupt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