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断重启

楼主(2021-12-18):
用CubeMX生成的代码,就加一个串口打印,不断重启。有人遇到过吗?

网友:
楼主方便的话,分享代码看下。

楼主:
主板:你们的V6
可以的大佬,目前只是先加一个串口而已,已经确定的是板子没问题,手撸寄存器实现相同的功能完全没问题。代码是CubeMX生成的,没有添加额外的功能,只有一个串口。

网友:
帮你测试了,没问题。

楼主:
这就神奇了,主板一样并且没有问题,代码一样,我这边就不断重启,你那边没问题。
会不会和JLink有关系?

楼主(2022-01-24):
引用 楼主:
这就神奇了,主板一样并且没有问题,代码一样,我这边就不断重启,你那边没问题。
会不会和JLink有关系?

今天需要测试一个东西重新生成代码也是一样的问题。仔细跟踪后发现问题。生成的代码没有设置中断向量表,应该是HAL库版本有BUG。修改SystemInit函数或者根据实际SystemInit函数完善一下后就可以使用了,主要是要对SCB->VTOR做初始化

楼主:
引用 楼主:
今天需要测试一个东西重新生成代码也是一样的问题。仔细跟踪后发现问题。生成的代码没有设置中断向量表, ...

我手里的版本1.26.2手动打开宏USER_VECT_TAB_ADDRESS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