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readX全家桶] NetXDUO函数nx_packet_allocate创建TCP Packet和NX_TCP_SOCKET TCPSocket定义一个的效果是一样的

楼主(2021-12-19):
这个函数可以申请各种类似数据包:

比如申请TCP Packet
/* Allocate a new TCP packet from the previously created packet pool
   and suspend for a maximum of 5 timer ticks if the pool is
   empty. */
status = nx_packet_allocate(&pool_0, &packet_ptr,
                            NX_TCP_PACKET, 5);

如果我们定义一个效果是一样的

NX_TCP_SOCKET TCPSocket

楼主:
TCP包的结构体定义如下:

/* Define the basic TCP socket structure.  This structure is used to manage all information
   necessary to manage TCP transmission and reception.  */

typedef struct NX_TCP_SOCKET_STRUCT
{

    /* Define the TCP identification that is used to determine if the TCP socket has
       been created.  */
    ULONG       nx_tcp_socket_id;

    /* Define the Application defined name for this TCP socket instance.  */
    CHAR        *nx_tcp_socket_name;

    /* Define the socket type flag.  If true, this socket is a client socket.  */
    UINT        nx_tcp_socket_client_type;

    /* Define the TCP port that was bound to.  */
    UINT        nx_tcp_socket_port;

    /* Define the TCP socket's maximum segment size (mss). By default, this is setup to the
       IP's MTU less the size of the IP and TCP headers.  */
    ULONG       nx_tcp_socket_mss;

    /* Define the connected IP and port information.  */
    NXD_ADDRESS nx_tcp_socket_connect_ip;
    UINT        nx_tcp_socket_connect_port;
    ULONG       nx_tcp_socket_connect_mss;
    ULONG       nx_tcp_socket_peer_mss;
    struct NX_INTERFACE_STRUCT
                *nx_tcp_socket_connect_interface;
    ULONG       nx_tcp_socket_next_hop_address;

    /* mss2 is the holding place for the smss * smss value.
       It is computed and stored here once for later use. */
    ULONG       nx_tcp_socket_connect_mss2;

    ULONG       nx_tcp_socket_tx_slow_start_threshold;

    /* Define the state of the TCP connection.  */
    UINT        nx_tcp_socket_state;

    /* Define the receive and transmit sequence numbers.   */
    ULONG       nx_tcp_socket_tx_sequence;
    ULONG       nx_tcp_socket_rx_sequence;
    ULONG       nx_tcp_socket_rx_sequence_acked;
    ULONG       nx_tcp_socket_delayed_ack_timeout;
    ULONG       nx_tcp_socket_fin_sequence;
    USHORT      nx_tcp_socket_fin_received;
    USHORT      nx_tcp_socket_fin_acked;

    /* Track the advertised window size */
    ULONG       nx_tcp_socket_tx_window_advertised;
    ULONG       nx_tcp_socket_tx_window_congestion;
    ULONG       nx_tcp_socket_tx_outstanding_bytes; /* Data transmitted but not acked. */

    /* Define the transmit sequence that enters fast transmit. */
    ULONG       nx_tcp_socket_tx_sequence_recover;

    /* Define the previous cumulative acknowledgment.  */
    ULONG       nx_tcp_socket_previous_highest_ack;

    /* Counter for "ack-N-packet" */
    ULONG       nx_tcp_socket_ack_n_packet_counter;

    /* Counter for duplicated ACK  */
    UINT        nx_tcp_socket_duplicated_ack_received;

    /* Define the window size fields of the TCP socket structure.  */
    ULONG       nx_tcp_socket_rx_window_default;
    ULONG       nx_tcp_socket_rx_window_current;
    ULONG       nx_tcp_socket_rx_window_last_sent;

    /* Define the statistic and error counters for this TCP socket.  */
    ULONG       nx_tcp_socket_packets_sent;
    ULONG       nx_tcp_socket_bytes_sent;
    ULONG       nx_tcp_socket_packets_received;
    ULONG       nx_tcp_socket_bytes_received;
    ULONG       nx_tcp_socket_retransmit_packets;
    ULONG       nx_tcp_socket_checksum_errors;

    /* Define data for zero window probe. */
    ULONG       nx_tcp_socket_zero_window_probe_failure;
    ULONG       nx_tcp_socket_zero_window_probe_sequence;
    UCHAR       nx_tcp_socket_zero_window_probe_has_data;
    UCHAR       nx_tcp_socket_zero_window_probe_data;

    /* Define whether or not TCP socket is in fast recovery procedure. */
    UCHAR       nx_tcp_socket_fast_recovery;

    /* Reserved to four bytes alignment. */
    /*lint -esym(768,NX_TCP_SOCKET_STRUCT::nx_tcp_socket_reserved) suppress member not referenced. It is reserved for future use. */
    UCHAR       nx_tcp_socket_reserved;

    /* Define the entry that this TCP socket belongs to.  */
    struct NX_IP_STRUCT
                *nx_tcp_socket_ip_ptr;

    /* Define the type of service for this TCP instance.  */
    ULONG       nx_tcp_socket_type_of_service;

    /* Define the time-to-live for this TCP instance.  */
    UINT        nx_tcp_socket_time_to_live;

    /* Define the fragment enable bit for this TCP instance.  */
    ULONG       nx_tcp_socket_fragment_enable;

    /* Define the TCP receive packet queue pointers, queue counter, and
       the maximum queue depth.  */
    ULONG       nx_tcp_socket_receive_queue_count;
    NX_PACKET   *nx_tcp_socket_receive_queue_head,
                *nx_tcp_socket_receive_queue_tail;

    /* Define the TCP packet sent queue. This queue is used to keep track of the
       transmit packets already send.  Before they can be released we need to receive
       an ACK back from the other end of the connection.  If no ACK is received, the
       packet(s) need to be re-transmitted.  */
    ULONG       nx_tcp_socket_transmit_queue_maximum;
    ULONG       nx_tcp_socket_transmit_sent_count;
    NX_PACKET   *nx_tcp_socket_transmit_sent_head,
                *nx_tcp_socket_transmit_sent_tail;

    /* Define the maximum TCP packet receive queue. */
#ifdef NX_ENABLE_LOW_WATERMARK
    ULONG   nx_tcp_socket_receive_queue_maximum;
#endif /* NX_ENABLE_LOW_WATERMARK */

    /* Define the TCP transmit timeout parameters.  If the socket timeout is non-zero,
       there is an active timeout on the TCP socket.  Subsequent timeouts are derived
       from the timeout rate, which is adjusted higher as timeouts occur.  */
    ULONG       nx_tcp_socket_timeout;
    ULONG       nx_tcp_socket_timeout_rate;
    ULONG       nx_tcp_socket_timeout_retries;
    ULONG       nx_tcp_socket_timeout_max_retries;
    ULONG       nx_tcp_socket_timeout_shift;

#ifdef NX_ENABLE_TCP_WINDOW_SCALING
    /* Local receive window size, when user creates the TCP socket. */
    ULONG       nx_tcp_socket_rx_window_maximum;

    /* Window scale this side needs to offer to the peer. */
    ULONG       nx_tcp_rcv_win_scale_value;

    /* Window scale offered by the peer.  0xFF indicates the peer does not support window scaling. */
    ULONG       nx_tcp_snd_win_scale_value;
#endif /* NX_ENABLE_TCP_WINDOW_SCALING */

    /* Define the TCP keepalive timer parameters.  If enabled with NX_ENABLE_TCP_KEEPALIVE,
       these parameters are used to implement the keepalive timer.  */
#ifdef NX_ENABLE_TCP_KEEPALIVE
    ULONG       nx_tcp_socket_keepalive_timeout;
    ULONG       nx_tcp_socket_keepalive_retries;
#endif /* NX_ENABLE_TCP_KEEPALIVE */

    /* Define the TCP socket bound list.  These pointers are used to manage the list
       of TCP sockets on a particular hashed port index.  */
    struct NX_TCP_SOCKET_STRUCT
                *nx_tcp_socket_bound_next,
                *nx_tcp_socket_bound_previous;

    /* Define the TCP socket bind suspension thread pointer.  This pointer points
       to the thread that that is suspended attempting to bind to a port that is
       already bound to another socket.  */
    TX_THREAD   *nx_tcp_socket_bind_in_progress;

    /* Define the TCP receive suspension list head associated with a count of
       how many threads are suspended attempting to receive from the same TCP port.  */
    TX_THREAD   *nx_tcp_socket_receive_suspension_list;
    ULONG       nx_tcp_socket_receive_suspended_count;

    /* Define the TCP transmit suspension list head associated with a count of
       how many threads are suspended attempting to transmit from the same TCP port.  */
    TX_THREAD   *nx_tcp_socket_transmit_suspension_list;
    ULONG       nx_tcp_socket_transmit_suspended_count;

    /* Define the TCP connect suspension pointer that contains the pointer to the
       thread suspended attempting to establish a TCP connection.  */
    TX_THREAD   *nx_tcp_socket_connect_suspended_thread;

    /* Define the TCP disconnect suspension pointer that contains the pointer to the
       thread suspended attempting to break a TCP connection.  */
    TX_THREAD   *nx_tcp_socket_disconnect_suspended_thread;

    /* Define the TCP bind suspension list head associated with a count of
       how many threads are suspended attempting to bind to the same TCP port.  The
       currently bound socket will maintain the head pointer.  When a socket unbinds,
       the head of the suspension list is given the port and the remaining entries
       of the suspension list are transferred to its suspension list head pointer.  */
    TX_THREAD   *nx_tcp_socket_bind_suspension_list;
    ULONG       nx_tcp_socket_bind_suspended_count;

    /* Define the link between other TCP structures created by the application.  This
       is linked to the IP instance the socket was created on.  */
    struct NX_TCP_SOCKET_STRUCT
            *nx_tcp_socket_created_next,
            *nx_tcp_socket_created_previous;

    /* Define the callback function for urgent data reception.  This is for future use.  */
    VOID (*nx_tcp_urgent_data_callback)(struct NX_TCP_SOCKET_STRUCT *socket_ptr);

#ifndef NX_DISABLE_EXTENDED_NOTIFY_SUPPORT
    /* Define the callback function for notifying an incoming SYN request. */
    UINT (*nx_tcp_socket_syn_received_notify)(struct NX_TCP_SOCKET_STRUCT *socket_ptr, NX_PACKET *packet_ptr);

    /* Define the callback function for notifying the host application of a connection handshake completion
       with a remote host.  */
    VOID (*nx_tcp_establish_notify)(struct NX_TCP_SOCKET_STRUCT *socket_ptr);

    /* Define the callback function for notifying the host application of disconnection completion
       with a remote host.  */
    VOID (*nx_tcp_disconnect_complete_notify)(struct NX_TCP_SOCKET_STRUCT *socket_ptr);

    /* Define the callback function for notifying the host application to set the socket
       state in the timed wait state.  */
    VOID (*nx_tcp_timed_wait_callback)(struct NX_TCP_SOCKET_STRUCT *socket_ptr);
#endif

    /* Define the callback function for disconnect detection from the other side of
       the connection.  */
    VOID (*nx_tcp_disconnect_callback)(struct NX_TCP_SOCKET_STRUCT *socket_ptr);

    /* Define the callback function for receive packet notification. If specified
       by the application, this function is called whenever a receive packet is
       available on for the socket.  */
    VOID (*nx_tcp_receive_callback)(struct NX_TCP_SOCKET_STRUCT *socket_ptr);

    /* Define the callback function for receive packet notification. If specified
       by the application, this function is called whenever a receive packet is
       available on for the socket.  */
    VOID (*nx_tcp_socket_window_update_notify)(struct NX_TCP_SOCKET_STRUCT *socket_ptr);

#ifdef   NX_ENABLE_TCP_QUEUE_DEPTH_UPDATE_NOTIFY
    VOID (*nx_tcp_socket_queue_depth_notify)(struct NX_TCP_SOCKET_STRUCT *socket_ptr);
#endif

    /* This pointer is reserved for application specific use.  */
    /*lint -esym(768,NX_TCP_SOCKET_STRUCT::nx_tcp_socket_reserved_ptr) suppress member not referenced. It is reserved for application specific use. */
    void    *nx_tcp_socket_reserved_ptr;

    /* Define the default maximum queue size. This is necessary to dynamically
       change the maximum queue size dynamically.  */
    ULONG   nx_tcp_socket_transmit_queue_maximum_default;

    /* Define a flag for enabling the keepalive feature per TCP socket. */
#ifdef NX_ENABLE_TCP_KEEPALIVE
    UINT    nx_tcp_socket_keepalive_enabled;
#endif /* NX_ENABLE_TCP_KEEPALIVE */

#ifdef FEATURE_NX_IPV6
    struct NXD_IPV6_ADDRESS_STRUCT *nx_tcp_socket_ipv6_addr;
#endif /* FEATURE_NX_IPV6 */

#ifdef NX_IPSEC_ENABLE
    /* Stores a pointer to the SA, if the traffic needs to be protected. */
    VOID *nx_tcp_socket_egress_sa;

    /* Number of bytes to offset from IP header.  This offset is needed to accommondate security header. */
    UINT  nx_tcp_socket_egress_sa_data_offset;

#endif /* NX_IPSEC_ENABLE */

    /* Define the port extension in the TCP socket control block. This
       is typically defined to whitespace in nx_port.h.  */
    NX_TCP_SOCKET_MODULE_EXTENSION

} NX_TCP_SOCK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