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AT32F435/437xx GPIO 使用指南

楼主(2021-12-19):
AT32F435/437xx GPIO 使用指南

前言
  AT32F435/437xx的通用功能I/O (GPIO)提供了一系列与外部环境通讯的接口,可用于MCU与其他嵌入式设备之间通过数字或模拟方式的通讯。AT32F435/437xx系列的GPIO还提供了丰富I/O复用功能,能够使得多个外设可以同时工作,并且保证每个引脚在某一时刻只会连接到一个外设,从而避免了外设冲突的产生。

参考资料
  AT32F435_437_Firmware_Library_V2.x.x\project\at_start_f437\examples\gpio
  RM_AT32F435_437 文档的通用和复用功能 I/O(GPIO 和 IOMUX)章节

支持型号
  AT32F435xx
  AT32F437xx

目录
1 GPIO 特性 .....................................6
2 GPIO............................................. 7
3 IOMUX ......................................... 10
4 GPIO 固件驱动程序 API ................. 20
5 案例 LED 翻转 ............................... 24
6 案例 SWJTAG 接口复用 .................. 26
7 版本历史........................................ 28

GPIO 特性
  A.最大封装(144pin)具有116个多功能双向的I/O口;
  B.所有I/O口都可以映射到16个外部中断;
  C.绝大部分I/O口可容忍5V输入信号;
  D.所有I/O口均为快速I/O,寄存器存取速度最高fAHB;
  E.I/O引脚的外设功能可以通过一个特定的操作来开启写保护,以避免意外的写入I/O寄存器;
  F.每个GPIO引脚都可以由软件配置成输出(推挽或开漏)、输入(带或不带上拉或下拉)或复用的外设功能端口;
  G.可选的每个I/O口的电流推动/吸入能力;
  H.端口位设置/清除寄存器(GPIOx_SCR)和端口位清除寄存器(GPIOx_CLR)为GPIOx_ODT 寄存器提供位访问能力。

详细的功能介绍请参阅附件源文件。

网友:
批量生产了?还是样品阶段?

楼主:
435/437这个型号九十月份已经小批送样了,目前使用情况不错,好像已在批量。详细信息可以联系我们销售或者代理商。

网友:
引用 楼主:
435/437这个型号九十月份已经小批送样了,目前使用情况不错,好像已在批量。详细信息可以联系我们销售或者 ...

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