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readX全家桶] 新整理的ThreadX NetXDUO的TCP服务器测试代码详细注释版

楼主(2021-12-20):
例子下载:
Vx - 2402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4619

  1. /*
  2. *********************************************************************************************************
  3. *
  4. *        模块名称 : 网络协议栈测试
  5. *        文件名称 : demo_dm9162_netx.c
  6. *        版    本 : V1.0
  7. *        说    明 : 测试的功能说明
  8. *              1. 默认IP地址192.168.28.245,在本文件配置,用户可根据需要修改。
  9. *              2. 可以在电脑端用网络调试软件创建TCP Client连接此服务器端,端口号1001。
  10. *              3. 实现了一个简单的回环通信,用户使用上位机发送的数据通过板子返回到上位机。
  11. *
  12. *        修改记录 :
  13. *                版本号   日期         作者        说明
  14. *                V1.0    2021-01-30   Eric2013     首发
  15. *
  16. *        Copyright (C), 2018-2030, 安富莱电子 www.armfly.com
  17. *
  18. *********************************************************************************************************
  19. */
  20. #include "includes.h"

/*
*********************************************************************************************************
*                                            IP相关
*********************************************************************************************************
*/
#define DEFAULT_PORT                    1001    /* TCP服务器监听端口号 */

#define IP_ADDR0                        192
#define IP_ADDR1                        168
#define IP_ADDR2                        28
#define IP_ADDR3                        245

#define  MAX_TCP_CLIENTS                1

/*
*********************************************************************************************************
*                                            NetX任务和通信组件
*********************************************************************************************************
*/
/* 上电先将其设置到低优先级,待网线插入后提升优先级到3 */
#define  APP_CFG_TASK_NETX_PRIO                           28u
#define  APP_CFG_TASK_NETX_STK_SIZE                     4096u
static   uint64_t  AppTaskNetXStk[APP_CFG_TASK_NETX_STK_SIZE/8];

/* 提升NetX处理任务优先级到3 */
#define  APP_CFG_TASK_NETX_PRIO1                           3u

/* 提升NetX应用任务优先级到6 */
#define  APP_CFG_TASK_NetXPro_PRIO1                        6u

NX_TCP_SOCKET TCPSocket;
TX_SEMAPHORE  Semaphore;

/*
*********************************************************************************************************
*                                            NetX任务和通信组件
*********************************************************************************************************
*/
UCHAR data_buffer[4096];

NX_PACKET_POOL    pool_0;
NX_IP             ip_0;

/* 数据包内存池 */
#define PACKET_SIZE          1536
#define NX_PACKET_POOL_SIZE  ((PACKET_SIZE + sizeof(NX_PACKET)) * 20)

ULONG  packet_pool_area[NX_PACKET_POOL_SIZE/4 + 4];

/* ARP缓存 */
ULONG    arp_space_area[512 / sizeof(ULONG)];
ULONG    error_counter;

#define PRINT_DATA(addr, port, data)        do {                                            \
                                                  printf("[%lu.%lu.%lu.%lu:%u] -> '%s' \r\n", \
                                                  (addr >> 24) & 0xff,                      \
                                                  (addr >> 16) & 0xff,                      \
                                                  (addr >> 8) & 0xff,                       \
                                                  (addr & 0xff), port, data);               \
                                               } while(0)

extern TX_THREAD   AppTaskNetXProTCB;
extern TX_THREAD   *netx_thread_ptr;
extern VOID  nx_driver_stm32h7xx(NX_IP_DRIVER *driver_req_ptr);

/*
*********************************************************************************************************
*        函 数 名: NetXTest
*        功能说明: TCPnet应用
*        形    参: 无
*        返 回 值: 无
*********************************************************************************************************
*/
void NetXTest(void)
{
    UINT status;
    UINT ret;
    ULONG socket_state;
    UINT old_priority;

    NX_PACKET *data_packet;
    ULONG bytes_read;

        ULONG peer_ip_address;
        ULONG peer_port;

    /* 初始化NetX */
    nx_system_initialize();

    /* 创建内存池 */
    status =  nx_packet_pool_create(&pool_0,                                       /* 内存池控制块 */
                                     "NetX Main Packet Pool",                      /* 内存池名 */
                                     1536,                                         /* 内存池每个数据包大小,单位字节
                                                                                      此值必须至少为 40 个字节,并且还必须可以被 4 整除 */
                                                                         (ULONG*)(((int)packet_pool_area + 15) & ~15) ,/* 内存池地址,此地址必须ULONG对齐 */
                                     NX_PACKET_POOL_SIZE);                         /* 内存池大小 */

    /* 检测创建是否失败 */
    if (status) error_counter++;

    /* 例化IP */
    status = nx_ip_create(&ip_0,                                                   /* IP实例控制块 */
                            "NetX IP Instance 0",                                  /* IP实例名 */
                            IP_ADDRESS(IP_ADDR0, IP_ADDR1, IP_ADDR2, IP_ADDR3),    /* IP地址 */
                            0xFFFFFF00UL,                                          /* 子网掩码 */
                            &pool_0,                                               /* 内存池 */
                                                        nx_driver_stm32h7xx,                                   /* 网卡驱动 */
                            (UCHAR*)AppTaskNetXStk,                                /* IP任务栈地址 */
                            sizeof(AppTaskNetXStk),                                /* IP任务栈大小,单位字节 */
                            APP_CFG_TASK_NETX_PRIO);                               /* IP任务优先级 */

    /* 检测创建是否失败 */
    if (status) error_counter++;

    /* 使能ARP,并提供ARP缓存 */
    status =  nx_arp_enable(&ip_0,                     /* IP实例控制块 */
                                                        (void *)arp_space_area,    /* ARP缓存地址 */
                                                        sizeof(arp_space_area));   /* 每个 ARP 条目均为 52 个字节,因此,ARP 条目总数是52字节整数倍 */

    /* 使能fragment */
    status = nx_ip_fragment_enable(&ip_0);

    /* 检测使能成功 */
    if (status) error_counter++;

    /* 使能TCP */
    status =  nx_tcp_enable(&ip_0);

    /* 检测使能成功 */
    if (status) error_counter++;

    /* 使能UDP  */
    status =  nx_udp_enable(&ip_0);

    /* 检测使能成功 */
    if (status) error_counter++;

    /* 使能ICMP */
    status =  nx_icmp_enable(&ip_0);

    /* 检测使能成功 */
    if (status) error_counter++;

    /* NETX初始化完毕后,重新设置优先级 */
    tx_thread_priority_change(netx_thread_ptr, APP_CFG_TASK_NETX_PRIO1, &old_priority);
    tx_thread_priority_change(&AppTaskNetXProTCB, APP_CFG_TASK_NetXPro_PRIO1, &old_priority);

    ////////////////////////////////////////////////////////////////////////////////////////////////
    /* 创建TCP Socket */
    ret = nx_tcp_socket_create(&ip_0,                 /* IP实例控制块 */
                               &TCPSocket,            /* TCP控制块 */
                               "TCP Server Socket",   /* TCP Socket名 */
                               NX_IP_NORMAL,          /* IP服务类型 */
                               NX_FRAGMENT_OKAY,      /* 使能IP分段 */
                               NX_IP_TIME_TO_LIVE,    /* 指定一个 8 位的值,用于定义此数据包在被丢弃之前可通过的路由器数目 */
                               4320,                  /* TCP Socket接收队列中允许的最大字节数 */
                               NX_NULL,               /* 用于在接收流中检测到紧急数据时调用的回调函数 */
                               NX_NULL);              /* TCP Socket另一端发出断开连接时调用的回调函数 */
    if (ret)
    {
                Error_Handler(__FILE__, __LINE__);
    }

    /*
    * 监听新的链接。
    * 创建回调TCP_listen_callback表示监听到新连接。
    */
    ret = nx_tcp_server_socket_listen(&ip_0,                  /* IP实例控制块 */
                                                                          DEFAULT_PORT,           /* 默认端口 */
                                          &TCPSocket,             /* TCP Socket控制块 */
                                          MAX_TCP_CLIENTS,        /* 可以监听的连接数 */
                                          NULL);                                     /* 监听回调函数 */

    if (ret)
    {
        Error_Handler(__FILE__, __LINE__);
    }

        /* 启动TCP通信前,接收新连接 */
        ret = nx_tcp_server_socket_accept(&TCPSocket,         /* TCP Socket控制块 */
                                           TX_WAIT_FOREVER);  /* 监听回调函数 */

        if (ret)
        {
                Error_Handler(__FILE__, __LINE__);
        }

        while(1)
        {
        TX_MEMSET(data_buffer, '\0', sizeof(data_buffer));

        /* 获取socket状态 */
        nx_tcp_socket_info_get(&TCPSocket,     /* TCP Socket控制块 */
                                       NULL,           /* 发送的TCP数据包总数目 */
                                       NULL,           /* 发送的TCP总字节数 */
                                       NULL,           /* 接收TCP数据包总数目 */
                                       NULL,           /* 接收的TCP总字节数 */
                                       NULL,           /* 重新传输的TCP数据包总数目 */
                                       NULL,           /* Socket上TCP排队的TCP数据包总数 */
                                       NULL,           /* Socket上有校验和错误的TCP数据包总数 */
                                       &socket_state,  /* Socket当前状态 */
                                       NULL,           /* 仍在排队等待ACK的发送数据包总数 */
                                       NULL,           /* 当前发送窗口大小 */
                                       NULL);          /* 当前接收窗口大小 */

        /* 如果连接还没有建立,继续接受新连接,成功的话开启接收数据 */
        if(socket_state != NX_TCP_ESTABLISHED)
        {
                        /* 启动TCP通信前,接收新连接 */
                        ret = nx_tcp_server_socket_accept(&TCPSocket,       /* TCP Socket控制块 */
                                                          TX_WAIT_FOREVER); /* 等待连接 */

                        if (ret)
                        {
                                Error_Handler(__FILE__, __LINE__);
                        }
        }

        if((socket_state == NX_TCP_ESTABLISHED)&&(ret == NX_SUCCESS))
        {

            /* 接收TCP客户端发的TCP数据包 */
            ret = nx_tcp_socket_receive(&TCPSocket,        /* TCP Socket控制块 */
                                                    &data_packet,      /* 接收到的数据包 */
                                                    NX_WAIT_FOREVER);  /* 永久等待 */

            if (ret == NX_SUCCESS)
            {

                                /* 获取客户端的IP地址和端口 */
                                nx_tcp_socket_peer_info_get(&TCPSocket,       /* TCP Socket控制块 */
                                                                                        &peer_ip_address, /* 远程IP地址 */
                                                                                        &peer_port);      /* 远程端口号 */

                /* 获取客户端发来的数据 */
                nx_packet_data_retrieve(data_packet,    /* 接收到的数据包 */
                                                        data_buffer,    /* 解析出数据 */
                                                        &bytes_read);   /* 数据大小 */

                /* 打印接收到数据 */
                PRINT_DATA(peer_ip_address, (unsigned int)peer_port, data_buffer);

                /* 立即将接收到的数据发送回去 */
                ret =  nx_tcp_socket_send(&TCPSocket,       /* TCP Socket控制块 */
                                                          data_packet,      /* 数据包 */
                                                          NX_WAIT_FOREVER); /* 永久等待 */
            }
            else
            {
                /* 断开连接 */
                nx_tcp_socket_disconnect(&TCPSocket,
                                                         NX_WAIT_FOREVER);

                                /* 解除Socket和服务器端口的绑定 */
                nx_tcp_server_socket_unaccept(&TCPSocket);

                                /* 重新监听 */
                nx_tcp_server_socket_relisten(&ip_0,
                                                              DEFAULT_PORT,
                                                              &TCPSocket);
            }
        }
        }
}

/***************************** 安富莱电子 www.armfly.com (END OF FILE) *********************************/

网友A:
硬汉大哥,支持组播的话,要加哪个初始化啊?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硬汉大哥,支持组播的话,要加哪个初始化啊?谢谢

没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硬汉大哥,支持组播的话,要加哪个初始化啊?谢谢

看了下手册,这个就是

网友:
如果不需要IGMP功能的话,推荐使用这个接口nx_ipv4_multicast_interface_join

网友:
感谢硬汉大哥,和catro大哥的热心回复,有机会尝试的时候,发测试结果上来。

网友:
UINT nx_ipv4_multicast_interface_join(
    NX_IP *ip_ptr,
    ULONG group_address,
    UINT interface_index);

Description
This service joins an IP instance to the specified multicast group via a specified network interface. Once the IP instance joins a multicast group, the IP receive logic starts to forward data packets from the give multicast group to the upper layer. Note that this service joins a multicast group without sending IGMP reports.

网友B:
NetX duo 不用Threadx操作系统
能单独移植吗?

网友:
这个协议栈能单独移植吗?不加Threadx操作系统

网友:
应该是不行,二者耦合度很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NetX duo 不用Threadx操作系统
能单独移植吗?

肯定是可以的,但是有点繁琐,上电有专门的IP任务要刷。后面他们官方提供个封装层更简单。

网友:
暂时不行,NetX Duo用到了一些ThreadX的内部功能来实现快速阻塞和唤醒

网友B:
引用 楼主:
肯定是可以的,但是有点繁琐,上电有专门的IP任务要刷。后面他们官方提供个封装层更简单。

感谢,也就是Threadx的一些组件与其操作系统的耦合度比较高的,不建议单独移植使用,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谢,也就是Threadx的一些组件与其操作系统的耦合度比较高的,不建议单独移植使用,是吧。

不全是, 部分组件是可以脱离ThreadX使用的,比如GUIX, FileX, LevelX以及crypto

网友(2022-09-09):
硬汉哥,我第一次下载程序的时候是可以创建tcp server的,然后数据传输的时候tcp断了,现在调用nx_tcp_server_socket_accept返回的是0x38,用户手册里面没有这个返回值

网友C:
这个错误是NX_NOT_CONNECTED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错误是NX_NOT_CONNECTED

嗯嗯,谢谢

网友D(2024-08-20):
有没有测过tcp的网速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没有测过tcp的网速是多少

我没有测试,之前坛友测试过,差不多满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