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工频做FFT时,求得的基波值会小范围的周期性变化

楼主(2021-12-20):
在采集工频电压时,采集一个周期1024点或者256点,求出有效值和基波值;有效值很好,基本不变;FFT求出基波值后,外部电压不做任何变化,得出的基波值周期性的变化,比如  电压给100V  求出的基波值为会从99.5V左右 慢慢的升到100.2V左右,然后再下降到99.5V左右,一直在这往复;想不出哪点除了问题。请教下版主。

楼主:
未对信号进行其他处理,用的是采集的原始信号计算有效值和FFT

网友:
这个属于正常。

楼主:
嗯  谢谢版主。能讲讲为什么不?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  谢谢版主。能讲讲为什么不?

工频电压是一直有抖动的,更好的解决这个问题,可以考虑FFT做加窗处理(其实就是加权),FFT处理完毕后再做插值修正(目的是解决栅栏效应),准确率高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频电压是一直有抖动的,更好的解决这个问题,可以考虑FFT做加窗处理(其实就是加权),FFT处理完毕后再 ...

嗯 谢谢版主;记得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hlight=%BC%D3%B4%B0   版主要推出demo教程,不知好了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频电压是一直有抖动的,更好的解决这个问题,可以考虑FFT做加窗处理(其实就是加权),FFT处理完毕后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频电压是一直有抖动的,更好的解决这个问题,可以考虑FFT做加窗处理(其实就是加权),FFT处理完毕后再 ...

还有个问题想咨询,怎么提高有效值精度呢?像示波器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