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readX全家桶] netx中nx_tcp_socket_option函数求助

楼主(2021-12-21):
在做netx tcp通信的时候,参考论坛中的历程,有这么一句nx_tcp_socket_option,意思是设置tcp长联,但是再工程里面么有这个函数,是版本问题吗?查找了官方文档,也没有发现有这个函数。意思是已经取消了吗。有没有代替的函数。
        sock_opt.keepalive_enabled = NX_TRUE;
        sock_opt.keepalive_timeout = TCP_CLIENT_SAMPLE_DEF_KEEPALIVE_TIMEOUT;

        status = nx_tcp_socket_option(sock_ptr, NX_SO_KEEPALIVE, &sock_opt);

网友:
新版里面应该是没有了。

楼主:
看了一下,应该是要加上 这句 #define NX_ENABLE_TCP_KEEPALIVE 1 就自动支持了。   求确认?

网友A:
是的,另外还有几个宏用来控制keepalive相关参数,默认的keepalive是2小时检测一次。
NX_TCP_KEEPALIVE_INITIAL
NX_TCP_KEEPALIVE_RETRIES
NX_TCP_KEEPALIVE_RETRY
https://docs.microsoft.com/en-us/azure/rtos/netx-duo/chapter2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另外还有几个宏用来控制keepalive相关参数,默认的keepalive是2小时检测一次。
NX_TCP_KEEPALIVE_IN ...

收到,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