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DK] MDK使用GCC编译报错

楼主(2021-12-21):
Rebuild started: Project: project
Rebuild target 'Flash'
compiling main.c...
compiling bsp.c...
compiling bsp_led.c...
compiling bsp_key.c...
compiling bsp_timer.c...
compiling bsp_fmc_io.c...
compiling bsp_uart_fifo.c...
compiling stm32h7xx_it.c...
assembling startup_stm32h743xx.s...
../.._stm32h743xx.s: Assembler messages:
../.._stm32h743xx.s(1): error: junk at end of line, first unrecognized character is `*'
../.._stm32h743xx.s(2): error: junk at end of line, first unrecognized character is `*'
../.._stm32h743xx.s(3): error: junk at end of line, first unrecognized character is `*'
../.._stm32h743xx.s(4): error: junk at end of line, first unrecognized character is `*'
../.._stm32h743xx.s(5): error: junk at end of line, first unrecognized character is `*'
../.._stm32h743xx.s(6): error: junk at end of line, first unrecognized character is `*'
../.._stm32h743xx.s(7): error: junk at end of line, first unrecognized character is `*'
../.._stm32h743xx.s(8): error: junk at end of line, first unrecognized character is `*'
../.._stm32h743xx.s(9): error: junk at end of line, first unrecognized character is `*'
../.._stm32h743xx.s(10): error: junk at end of line, first unrecognized character is `*'
../.._stm32h743xx.s(11): error: junk at end of line, first unrecognized character is `*'
../.._stm32h743xx.s(12): error: junk at end of line, first unrecognized character is `*'
../.._stm32h743xx.s(13): error: junk at end of line, first unrecognized character is `*'
../.._stm32h743xx.s(14): error: junk at end of line, first unrecognized character is `*'
../.._stm32h743xx.s(16): error: bad instruction `licensed under MCD-ST Liberty SW License Agreement V2,(the "License")'
../.._stm32h743xx.s(17): error: bad instruction `you may not use this file except in compliance with the License.'
../.._stm32h743xx.s(18): error: bad instruction `you may obtain a copy of the License at:'
../.._stm32h743xx.s(22): error: bad instruction `unless required by applicable law or agreed to in writing,software'
../.._stm32h743xx.s(23): error: bad instruction `distributed under the License is distributed on an "AS IS"BASIS,'
../.._stm32h743xx.s(24): error: bad instruction `without WARRANTIES OR CONDITIONS OF ANY KIND,either express or implied.'
../.._stm32h743xx.s(25): error: bad instruction `see the License for the specific language governing permissions and'
../.._stm32h743xx.s(26): error: bad instruction `limitations under the License.'
../.._stm32h743xx.s(28): error: junk at end of line, first unrecognized character is `*'
../.._stm32h743xx.s(30): error: bad instruction `amount of memory(in bytes)allocated for Stack'
../.._stm32h743xx.s(31): error: bad instruction `tailor this value to your application needs'
../.._stm32h743xx.s(32): error: junk at end of line, first unrecognized character is `<'
../.._stm32h743xx.s(33): error: junk at end of line, first unrecognized character is `<'
../.._stm32h743xx.s(34): error: junk at end of line, first unrecognized character is `<'
../.._stm32h743xx.s(36): error: bad instruction `stack_size EQU 0x00001000'
../.._stm32h743xx.s(38): error: bad instruction `area STACK,NOINIT,READWRITE,ALIGN=3'
../.._stm32h743xx.s(39): error: bad instruction `stack_mem SPACE Stack_Size'
../.._stm32h743xx.s(40): error: bad instruction `__initial_sp'
../.._stm32h743xx.s(43): error: junk at end of line, first unrecognized character is `<'
../.._stm32h743xx.s(44): error: junk at end of line, first unrecognized character is `<'
../.._stm32h743xx.s(45): error: junk at end of line, first unrecognized character is `<'
../.._stm32h743xx.s(47): error: bad instruction `heap_size EQU 0x0000800'
../.._stm32h743xx.s(49): error: bad instruction `area HEAP,NOINIT,READWRITE,ALIGN=3'
../.._stm32h743xx.s(50): error: bad instruction `__heap_base'
../.._stm32h743xx.s(51): error: bad instruction `heap_mem SPACE Heap_Size'
../.._stm32h743xx.s(52): error: bad instruction `__heap_limit'
../.._stm32h743xx.s(54): error: bad instruction `preserve8'
../.._stm32h743xx.s(55): error: bad instruction `thumb'
../.._stm32h743xx.s(58): error: bad instruction `vector Table Mapped to Address 0 at Reset'
../.._stm32h743xx.s(59): error: bad instruction `area RESET,DATA,READONLY'
../.._stm32h743xx.s(60): error: bad instruction `export __Vectors'
../.._stm32h743xx.s(61): error: bad instruction `export __Vectors_End'
../.._stm32h743xx.s(62): error: bad instruction `export __Vectors_Size'
../.._stm32h743xx.s(64): error: bad instruction `__vectors DCD __initial_sp'
../.._stm32h743xx.s(64): error: bad instruction `top of Stack'
../.._stm32h743xx.s(65): error: bad instruction `dcd Reset_Handler'
../.._stm32h743xx.s(65): error: bad instruction `reset Handler'
../.._stm32h743xx.s(66): error: bad instruction `dcd NMI_Handler'
../.._stm32h743xx.s(66): error: bad instruction `nmi Handler'
../.._stm32h743xx.s(67): error: bad instruction `dcd HardFault_Handler'
../.._stm32h743xx.s(67): error: bad instruction `hard Fault Handler'
../.._stm32h743xx.s(68): error: bad instruction `dcd MemManage_Handler'
../.._stm32h743xx.s(68): error: bad instruction `mpu Fault Handler'
../.._stm32h743xx.s(69): error: bad instruction `dcd BusFault_Handler'
../.._stm32h743xx.s(69): error: bad instruction `bus Fault Handler'
../.._stm32h743xx.s(70): error: bad instruction `dcd UsageFault_Handler'
../.._stm32h743xx.s(70): error: bad instruction `usage Fault Handler'
../.._stm32h743xx.s(71): error: bad instruction `dcd 0'
../.._stm32h743xx.s(71): error: bad instruction `reserved'
../.._stm32h743xx.s(72): error: bad instruction `dcd 0'
../.._stm32h743xx.s(72): error: bad instruction `reserved'
../.._stm32h743xx.s(73): error: bad instruction `dcd 0'
../.._stm32h743xx.s(73): error: bad instruction `reserved'
../.._stm32h743xx.s(74): error: bad instruction `dcd 0'
../.._stm32h743xx.s(74): error: bad instruction `reserved'
../.._stm32h743xx.s(75): error: bad instruction `dcd SVC_Handler'
../.._stm32h743xx.s(75): error: bad instruction `svcall Handler'
../.._stm32h743xx.s(76): error: bad instruction `dcd DebugMon_Handler'
../.._stm32h743xx.s(76): error: bad instruction `debug Monitor Handler'
../.._stm32h743xx.s(77): error: bad instruction `dcd 0'
../.._stm32h743xx.s(77): error: bad instruction `reserved'
../.._stm32h743xx.s(78): error: bad instruction `dcd PendSV_Handler'
../.._stm32h743xx.s(78): error: bad instruction `pendsv Handler'
../.._stm32h743xx.s(79): error: bad instruction `dcd SysTick_Handler'
../.._stm32h743xx.s(79): error: bad instruction `systick Handler'
../.._stm32h743xx.s(81): error: bad instruction `external Interrupts'
../.._stm32h743xx.s(82): error: bad instruction `dcd WWDG_IRQHandler'
../.._stm32h743xx.s(82): error: bad instruction `window WatchDog interrupt(wwdg1_it)'
../.._stm32h743xx.s(83): error: bad instruction `dcd PVD_AVD_IRQHandler'
../.._stm32h743xx.s(83): error: bad instruction `pvd/AVD through EXTI Line detection'
../.._stm32h743xx.s(84): error: bad instruction `dcd TAMP_STAMP_IRQHandler'
../.._stm32h743xx.s(84): error: bad instruction `tamper and TimeStamps through the EXTI line'
../.._stm32h743xx.s(85): error: bad instruction `dcd RTC_WKUP_IRQHandler'
../.._stm32h743xx.s(85): error: bad instruction `rtc Wakeup through the EXTI line'
../.._stm32h743xx.s(86): error: bad instruction `dcd FLASH_IRQHandler'
../.._stm32h743xx.s(86): error: bad instruction `flash '
../.._stm32h743xx.s(87): error: bad instruction `dcd RCC_IRQHandler'
../.._stm32h743xx.s(87): error: bad instruction `rcc '
../.._stm32h743xx.s(88): error: bad instruction `dcd EXTI0_IRQHandler'
../.._stm32h743xx.s(88): error: bad instruction `exti Line0'
../.._stm32h743xx.s(89): error: bad instruction `dcd EXTI1_IRQHandler'
../.._stm32h743xx.s(89): error: bad instruction `exti Line1'
../.._stm32h743xx.s(90): error: bad instruction `dcd EXTI2_IRQHandler'
../.._stm32h743xx.s(90): error: bad instruction `exti Line2'
../.._stm32h743xx.s(91): error: bad instruction `dcd EXTI3_IRQHandler'
../.._stm32h743xx.s(91): error: bad instruction `exti Line3'
../.._stm32h743xx.s(92): error: bad instruction `dcd EXTI4_IRQHandler'
../.._stm32h743xx.s(92): error: bad instruction `exti Line4'
../.._stm32h743xx.s(93): error: bad instruction `dcd DMA1_Stream0_IRQHandler'
../.._stm32h743xx.s(93): error: bad instruction `dma1 Stream 0'
../.._stm32h743xx.s(94): error: bad instruction `dcd DMA1_Stream1_IRQHandler'
../.._stm32h743xx.s(94): error: bad instruction `dma1 Stream 1'
../.._stm32h743xx.s(95): error: bad instruction `dcd DMA1_Stream2_IRQHandler'
../.._stm32h743xx.s(95): error: bad instruction `dma1 Stream 2'
../.._stm32h743xx.s(96): error: bad instruction `dcd DMA1_Stream3_IRQHandler'
../.._stm32h743xx.s(96): error: bad instruction `dma1 Stream 3'
../.._stm32h743xx.s(97): error: bad instruction `dcd DMA1_Stream4_IRQHandler'
../.._stm32h743xx.s(97): error: bad instruction `dma1 Stream 4'
../.._stm32h743xx.s(98): error: bad instruction `dcd DMA1_Stream5_IRQHandler'
../.._stm32h743xx.s(98): error: bad instruction `dma1 Stream 5'
../.._stm32h743xx.s(99): error: bad instruction `dcd DMA1_Stream6_IRQHandler'
../.._stm32h743xx.s(99): error: bad instruction `dma1 Stream 6'
../.._stm32h743xx.s(100): error: bad instruction `dcd ADC_IRQHandler'
../.._stm32h743xx.s(100): error: bad instruction `adc1, ADC2'
../.._stm32h743xx.s(101): error: bad instruction `dcd FDCAN1_IT0_IRQHandler'
../.._stm32h743xx.s(101): error: bad instruction `fdcan1 interrupt line 0'
../.._stm32h743xx.s(102): error: bad instruction `dcd FDCAN2_IT0_IRQHandler'
../.._stm32h743xx.s(102): error: bad instruction `fdcan2 interrupt line 0'
../.._stm32h743xx.s(103): error: bad instruction `dcd FDCAN1_IT1_IRQHandler'
../.._stm32h743xx.s(103): error: bad instruction `fdcan1 interrupt line 1'
../.._stm32h743xx.s(104): error: bad instruction `dcd FDCAN2_IT1_IRQHandler'
../.._stm32h743xx.s(104): error: bad instruction `fdcan2 interrupt line 1'
../.._stm32h743xx.s(105): error: bad instruction `dcd EXTI9_5_IRQHandler'
../.._stm32h743xx.s(105): error: bad instruction `external Line[9:5]s'
../.._stm32h743xx.s(106): error: bad instruction `dcd TIM1_BRK_IRQHandler'
../.._stm32h743xx.s(106): error: bad instruction `tim1 Break interrupt'
../.._stm32h743xx.s(107): error: bad instruction `dcd TIM1_UP_IRQHandler'
../.._stm32h743xx.s(107): error: bad instruction `tim1 Update Interrupt'
../.._stm32h743xx.s(108): error: bad instruction `dcd TIM1_TRG_COM_IRQHandler'
../.._stm32h743xx.s(108): error: bad instruction `tim1 Trigger and Commutation Interrupt'
../.._stm32h743xx.s(109): error: bad instruction `dcd TIM1_CC_IRQHandler'
../.._stm32h743xx.s(109): error: bad instruction `tim1 Capture Compare'
../.._stm32h743xx.s(110): error: bad instruction `dcd TIM2_IRQHandler'
../.._stm32h743xx.s(110): error: bad instruction `tim2 '
../.._stm32h743xx.s(111): error: bad instruction `dcd TIM3_IRQHandler'
../.._stm32h743xx.s(111): error: bad instruction `tim3 '
../.._stm32h743xx.s(112): error: bad instruction `dcd TIM4_IRQHandler'
../.._stm32h743xx.s(112): error: bad instruction `tim4 '
../.._stm32h743xx.s(113): error: bad instruction `dcd I2C1_EV_IRQHandler'
../.._stm32h743xx.s(113): error: bad instruction `i2c1 Event'
../.._stm32h743xx.s(114): error: bad instruction `dcd I2C1_ER_IRQHandler'
../.._stm32h743xx.s(114): error: bad instruction `i2c1 Error'
../.._stm32h743xx.s(115): error: bad instruction `dcd I2C2_EV_IRQHandler'
../.._stm32h743xx.s(115): error: bad instruction `i2c2 Event'
../.._stm32h743xx.s(116): error: bad instruction `dcd I2C2_ER_IRQHandler'
../.._stm32h743xx.s(116): error: bad instruction `i2c2 Error'
../.._stm32h743xx.s(117): error: bad instruction `dcd SPI1_IRQHandler'
../.._stm32h743xx.s(117): error: bad instruction `spi1 '
../.._stm32h743xx.s(118): error: bad instruction `dcd SPI2_IRQHandler'
../.._stm32h743xx.s(118): error: bad instruction `spi2 '
../.._stm32h743xx.s(119): error: bad instruction `dcd USART1_IRQHandler'
../.._stm32h743xx.s(119): error: bad instruction `usart1 '
../.._stm32h743xx.s(120): error: bad instruction `dcd USART2_IRQHandler'
../.._stm32h743xx.s(120): error: bad instruction `usart2 '
../.._stm32h743xx.s(121): error: bad instruction `dcd USART3_IRQHandler'
../.._stm32h743xx.s(121): error: bad instruction `usart3 '
../.._stm32h743xx.s(122): error: bad instruction `dcd EXTI15_10_IRQHandler'
../.._stm32h743xx.s(122): error: bad instruction `external Line[15:10]'
../.._stm32h743xx.s(123): error: bad instruction `dcd RTC_Alarm_IRQHandler'
../.._stm32h743xx.s(123): error: bad instruction `rtc Alarm(A and B)through EXTI Line'
../.._stm32h743xx.s(124): error: bad instruction `dcd 0'
../.._stm32h743xx.s(124): error: bad instruction `reserved '
../.._stm32h743xx.s(125): error: bad instruction `dcd TIM8_BRK_TIM12_IRQHandler'
../.._stm32h743xx.s(125): error: bad instruction `tim8 Break Interrupt and TIM12 global interrupt'
../.._stm32h743xx.s(126): error: bad instruction `dcd TIM8_UP_TIM13_IRQHandler'
../.._stm32h743xx.s(126): error: bad instruction `tim8 Update Interrupt and TIM13 global interrupt'
../.._stm32h743xx.s(127): error: bad instruction `dcd TIM8_TRG_COM_TIM14_IRQHandler'
../.._stm32h743xx.s(127): error: bad instruction `tim8 Trigger and Commutation Interrupt and TIM14 global interrupt'
../.._stm32h743xx.s(128): error: bad instruction `dcd TIM8_CC_IRQHandler'
../.._stm32h743xx.s(128): error: bad instruction `tim8 Capture Compare Interrupt'
../.._stm32h743xx.s(129): error: bad instruction `dcd DMA1_Stream7_IRQHandler'
../.._stm32h743xx.s(129): error: bad instruction `dma1 Stream7'
../.._stm32h743xx.s(130): error: bad instruction `dcd FMC_IRQHandler'
../.._stm32h743xx.s(130): error: bad instruction `fmc '
../.._stm32h743xx.s(131): error: bad instruction `dcd SDMMC1_IRQHandler'
../.._stm32h743xx.s(131): error: bad instruction `sdmmc1 '
../.._stm32h743xx.s(132): error: bad instruction `dcd TIM5_IRQHandler'
../.._stm32h743xx.s(132): error: bad instruction `tim5 '
../.._stm32h743xx.s(133): error: bad instruction `dcd SPI3_IRQHandler'
../.._stm32h743xx.s(133): error: bad instruction `spi3 '
../.._stm32h743xx.s(134): error: bad instruction `dcd UART4_IRQHandler'
../.._stm32h743xx.s(134): error: bad instruction `uart4 '
../.._stm32h743xx.s(135): error: bad instruction `dcd UART5_IRQHandler'
../.._stm32h743xx.s(135): error: bad instruction `uart5 '
../.._stm32h743xx.s(136): error: bad instruction `dcd TIM6_DAC_IRQHandler'
../.._stm32h743xx.s(136): error: bad instruction `tim6 and DAC1&2 underrun errors'
../.._stm32h743xx.s(137): error: bad instruction `dcd TIM7_IRQHandler'
../.._stm32h743xx.s(137): error: bad instruction `tim7 '
../.._stm32h743xx.s(138): error: bad instruction `dcd DMA2_Stream0_IRQHandler'
../.._stm32h743xx.s(138): error: bad instruction `dma2 Stream 0'
../.._stm32h743xx.s(139): error: bad instruction `dcd DMA2_Stream1_IRQHandler'
../.._stm32h743xx.s(139): error: bad instruction `dma2 Stream 1'
../.._stm32h743xx.s(140): error: bad instruction `dcd DMA2_Stream2_IRQHandler'
../.._stm32h743xx.s(140): error: bad instruction `dma2 Stream 2'
../.._stm32h743xx.s(141): error: bad instruction `dcd DMA2_Stream3_IRQHandler'
../.._stm32h743xx.s(141): error: bad instruction `dma2 Stream 3'
../.._stm32h743xx.s(142): error: bad instruction `dcd DMA2_Stream4_IRQHandler'
../.._stm32h743xx.s(142): error: bad instruction `dma2 Stream 4'
../.._stm32h743xx.s(143): error: bad instruction `dcd ETH_IRQHandler'
../.._stm32h743xx.s(143): error: bad instruction `ethernet '
../.._stm32h743xx.s(144): error: bad instruction `dcd ETH_WKUP_IRQHandler'
../.._stm32h743xx.s(144): error: bad instruction `ethernet Wakeup through EXTI line'
../.._stm32h743xx.s(145): error: bad instruction `dcd FDCAN_CAL_IRQHandler'
../.._stm32h743xx.s(145): error: bad instruction `fdcan calibration unit interrupt'
../.._stm32h743xx.s(146): error: bad instruction `dcd 0'
../.._stm32h743xx.s(146): error: bad instruction `reserved '
../.._stm32h743xx.s(147): error: bad instruction `dcd 0'
../.._stm32h743xx.s(147): error: bad instruction `reserved '
../.._stm32h743xx.s(148): error: bad instruction `dcd 0'
../.._stm32h743xx.s(148): error: bad instruction `reserved '
../.._stm32h743xx.s(149): error: bad instruction `dcd 0'
../.._stm32h743xx.s(149): error: bad instruction `reserved '
../.._stm32h743xx.s(150): error: bad instruction `dcd DMA2_Stream5_IRQHandler'
../.._stm32h743xx.s(150): error: bad instruction `dma2 Stream 5'
../.._stm32h743xx.s(151): error: bad instruction `dcd DMA2_Stream6_IRQHandler'
../.._stm32h743xx.s(151): error: bad instruction `dma2 Stream 6'
../.._stm32h743xx.s(152): error: bad instruction `dcd DMA2_Stream7_IRQHandler'
../.._stm32h743xx.s(152): error: bad instruction `dma2 Stream 7'
../.._stm32h743xx.s(153): error: bad instruction `dcd USART6_IRQHandler'
../.._stm32h743xx.s(153): error: bad instruction `usart6 '
../.._stm32h743xx.s(154): error: bad instruction `dcd I2C3_EV_IRQHandler'
../.._stm32h743xx.s(154): error: bad instruction `i2c3 event'
../.._stm32h743xx.s(155): error: bad instruction `dcd I2C3_ER_IRQHandler'
../.._stm32h743xx.s(155): error: bad instruction `i2c3 error'
../.._stm32h743xx.s(156): error: bad instruction `dcd OTG_HS_EP1_OUT_IRQHandler'
../.._stm32h743xx.s(156): error: bad instruction `usb OTG HS End Point 1 Out'
../.._stm32h743xx.s(157): error: bad instruction `dcd OTG_HS_EP1_IN_IRQHandler'
../.._stm32h743xx.s(157): error: bad instruction `usb OTG HS End Point 1 In'
../.._stm32h743xx.s(158): error: bad instruction `dcd OTG_HS_WKUP_IRQHandler'
../.._stm32h743xx.s(158): error: bad instruction `usb OTG HS Wakeup through EXTI'
../.._stm32h743xx.s(159): error: bad instruction `dcd OTG_HS_IRQHandler'
../.._stm32h743xx.s(159): error: bad instruction `usb OTG HS'
../.._stm32h743xx.s(160): error: bad instruction `dcd DCMI_IRQHandler'
../.._stm32h743xx.s(160): error: bad instruction `dcmi '
../.._stm32h743xx.s(161): error: bad instruction `dcd 0'
../.._stm32h743xx.s(161): error: bad instruction `reserved '
../.._stm32h743xx.s(162): error: bad instruction `dcd RNG_IRQHandler'
../.._stm32h743xx.s(162): error: bad instruction `rng'
../.._stm32h743xx.s(163): error: bad instruction `dcd FPU_IRQHandler'
../.._stm32h743xx.s(163): error: bad instruction `fpu'
../.._stm32h743xx.s(164): error: bad instruction `dcd UART7_IRQHandler'
../.._stm32h743xx.s(164): error: bad instruction `uart7'
../.._stm32h743xx.s(165): error: bad instruction `dcd UART8_IRQHandler'
../.._stm32h743xx.s(165): error: bad instruction `uart8'
../.._stm32h743xx.s(166): error: bad instruction `dcd SPI4_IRQHandler'
../.._stm32h743xx.s(166): error: bad instruction `spi4'
../.._stm32h743xx.s(167): error: bad instruction `dcd SPI5_IRQHandler'
../.._stm32h743xx.s(167): error: bad instruction `spi5'
../.._stm32h743xx.s(168): error: bad instruction `dcd SPI6_IRQHandler'
../.._stm32h743xx.s(168): error: bad instruction `spi6'
../.._stm32h743xx.s(169): error: bad instruction `dcd SAI1_IRQHandler'
../.._stm32h743xx.s(169): error: bad instruction `sai1'
../.._stm32h743xx.s(170): error: bad instruction `dcd LTDC_IRQHandler'
../.._stm32h743xx.s(170): error: bad instruction `ltdc'
../.._stm32h743xx.s(171): error: bad instruction `dcd LTDC_ER_IRQHandler'
../.._stm32h743xx.s(171): error: bad instruction `ltdc error'
../.._stm32h743xx.s(172): error: bad instruction `dcd DMA2D_IRQHandler'
../.._stm32h743xx.s(172): error: bad instruction `dma2d'
../.._stm32h743xx.s(173): error: bad instruction `dcd SAI2_IRQHandler'
../.._stm32h743xx.s(173): error: bad instruction `sai2'
../.._stm32h743xx.s(174): error: bad instruction `dcd QUADSPI_IRQHandler'
../.._stm32h743xx.s(174): error: bad instruction `quadspi'
../.._stm32h743xx.s(175): error: bad instruction `dcd LPTIM1_IRQHandler'
../.._stm32h743xx.s(175): error: bad instruction `lptim1'
../.._stm32h743xx.s(176): error: bad instruction `dcd CEC_IRQHandler'
../.._stm32h743xx.s(176): error: bad instruction `hdmi_cec'
../.._stm32h743xx.s(177): error: bad instruction `dcd I2C4_EV_IRQHandler'
../.._stm32h743xx.s(177): error: bad instruction `i2c4 Event'
../.._stm32h743xx.s(178): error: bad instruction `dcd I2C4_ER_IRQHandler'
../.._stm32h743xx.s(178): error: bad instruction `i2c4 Error'
../.._stm32h743xx.s(179): error: bad instruction `dcd SPDIF_RX_IRQHandler'
../.._stm32h743xx.s(179): error: bad instruction `spdif_rx'
../.._stm32h743xx.s(180): error: bad instruction `dcd OTG_FS_EP1_OUT_IRQHandler'
../.._stm32h743xx.s(180): error: bad instruction `usb OTG FS End Point 1 Out'
../.._stm32h743xx.s(181): error: bad instruction `dcd OTG_FS_EP1_IN_IRQHandler'
../.._stm32h743xx.s(181): error: bad instruction `usb OTG FS End Point 1 In'
../.._stm32h743xx.s(182): error: bad instruction `dcd OTG_FS_WKUP_IRQHandler'
../.._stm32h743xx.s(182): error: bad instruction `usb OTG FS Wakeup through EXTI'
../.._stm32h743xx.s(183): error: bad instruction `dcd OTG_FS_IRQHandler'
../.._stm32h743xx.s(183): error: bad instruction `usb OTG FS'
../.._stm32h743xx.s(184): error: bad instruction `dcd DMAMUX1_OVR_IRQHandler'
../.._stm32h743xx.s(184): error: bad instruction `dmamux1 Overrun interrupt'
../.._stm32h743xx.s(185): error: bad instruction `dcd HRTIM1_Master_IRQHandler'
../.._stm32h743xx.s(185): error: bad instruction `hrtim Master Timer global Interrupts'
../.._stm32h743xx.s(186): error: bad instruction `dcd HRTIM1_TIMA_IRQHandler'
../.._stm32h743xx.s(186): error: bad instruction `hrtim Timer A global Interrupt'
../.._stm32h743xx.s(187): error: bad instruction `dcd HRTIM1_TIMB_IRQHandler'
../.._stm32h743xx.s(187): error: bad instruction `hrtim Timer B global Interrupt'
../.._stm32h743xx.s(188): error: bad instruction `dcd HRTIM1_TIMC_IRQHandler'
../.._stm32h743xx.s(188): error: bad instruction `hrtim Timer C global Interrupt'
../.._stm32h743xx.s(189): error: bad instruction `dcd HRTIM1_TIMD_IRQHandler'
../.._stm32h743xx.s(189): error: bad instruction `hrtim Timer D global Interrupt'
../.._stm32h743xx.s(190): error: bad instruction `dcd HRTIM1_TIME_IRQHandler'
../.._stm32h743xx.s(190): error: bad instruction `hrtim Timer E global Interrupt'
../.._stm32h743xx.s(191): error: bad instruction `dcd HRTIM1_FLT_IRQHandler'
../.._stm32h743xx.s(191): error: bad instruction `hrtim Fault global Interrupt'
../.._stm32h743xx.s(192): error: bad instruction `dcd DFSDM1_FLT0_IRQHandler'
../.._stm32h743xx.s(192): error: bad instruction `dfsdm Filter0 Interrupt'
../.._stm32h743xx.s(193): error: bad instruction `dcd DFSDM1_FLT1_IRQHandler'
../.._stm32h743xx.s(193): error: bad instruction `dfsdm Filter1 Interrupt'
../.._stm32h743xx.s(194): error: bad instruction `dcd DFSDM1_FLT2_IRQHandler'
../.._stm32h743xx.s(194): error: bad instruction `dfsdm Filter2 Interrupt'
../.._stm32h743xx.s(195): error: bad instruction `dcd DFSDM1_FLT3_IRQHandler'
../.._stm32h743xx.s(195): error: bad instruction `dfsdm Filter3 Interrupt'
../.._stm32h743xx.s(196): error: bad instruction `dcd SAI3_IRQHandler'
../.._stm32h743xx.s(196): error: bad instruction `sai3 global Interrupt'
../.._stm32h743xx.s(197): error: bad instruction `dcd SWPMI1_IRQHandler'
../.._stm32h743xx.s(197): error: bad instruction `serial Wire Interface 1 global interrupt'
../.._stm32h743xx.s(198): error: bad instruction `dcd TIM15_IRQHandler'
../.._stm32h743xx.s(198): error: bad instruction `tim15 global Interrupt'
../.._stm32h743xx.s(199): error: bad instruction `dcd TIM16_IRQHandler'
../.._stm32h743xx.s(199): error: bad instruction `tim16 global Interrupt'
../.._stm32h743xx.s(200): error: bad instruction `dcd TIM17_IRQHandler'
../.._stm32h743xx.s(200): error: bad instruction `tim17 global Interrupt'
../.._stm32h743xx.s(201): error: bad instruction `dcd MDIOS_WKUP_IRQHandler'
../.._stm32h743xx.s(201): error: bad instruction `mdios Wakeup Interrupt'
../.._stm32h743xx.s(202): error: bad instruction `dcd MDIOS_IRQHandler'
../.._stm32h743xx.s(202): error: bad instruction `mdios global Interrupt'
../.._stm32h743xx.s(203): error: bad instruction `dcd JPEG_IRQHandler'
../.._stm32h743xx.s(203): error: bad instruction `jpeg global Interrupt'
../.._stm32h743xx.s(204): error: bad instruction `dcd MDMA_IRQHandler'
../.._stm32h743xx.s(204): error: bad instruction `mdma global Interrupt'
../.._stm32h743xx.s(205): error: bad instruction `dcd 0'
../.._stm32h743xx.s(205): error: bad instruction `reserved '
../.._stm32h743xx.s(206): error: bad instruction `dcd SDMMC2_IRQHandler'
../.._stm32h743xx.s(206): error: bad instruction `sdmmc2 global Interrupt'
../.._stm32h743xx.s(207): error: bad instruction `dcd HSEM1_IRQHandler'
../.._stm32h743xx.s(207): error: bad instruction `hsem1 global Interrupt'
../.._stm32h743xx.s(208): error: bad instruction `dcd 0'
../.._stm32h743xx.s(208): error: bad instruction `reserved '
../.._stm32h743xx.s(209): error: bad instruction `dcd ADC3_IRQHandler'
../.._stm32h743xx.s(209): error: bad instruction `adc3 global Interrupt'
../.._stm32h743xx.s(210): error: bad instruction `dcd DMAMUX2_OVR_IRQHandler'
../.._stm32h743xx.s(210): error: bad instruction `dmamux Overrun interrupt'
../.._stm32h743xx.s(211): error: bad instruction `dcd BDMA_Channel0_IRQHandler'
../.._stm32h743xx.s(211): error: bad instruction `bdma Channel 0 global Interrupt'
../.._stm32h743xx.s(212): error: bad instruction `dcd BDMA_Channel1_IRQHandler'
../.._stm32h743xx.s(212): error: bad instruction `bdma Channel 1 global Interrupt'
../.._stm32h743xx.s(213): error: bad instruction `dcd BDMA_Channel2_IRQHandler'
../.._stm32h743xx.s(213): error: bad instruction `bdma Channel 2 global Interrupt'
../.._stm32h743xx.s(214): error: bad instruction `dcd BDMA_Channel3_IRQHandler'
../.._stm32h743xx.s(214): error: bad instruction `bdma Channel 3 global Interrupt'
../.._stm32h743xx.s(215): error: bad instruction `dcd BDMA_Channel4_IRQHandler'
../.._stm32h743xx.s(215): error: bad instruction `bdma Channel 4 global Interrupt'
../.._stm32h743xx.s(216): error: bad instruction `dcd BDMA_Channel5_IRQHandler'
../.._stm32h743xx.s(216): error: bad instruction `bdma Channel 5 global Interrupt'
../.._stm32h743xx.s(217): error: bad instruction `dcd BDMA_Channel6_IRQHandler'
../.._stm32h743xx.s(217): error: bad instruction `bdma Channel 6 global Interrupt'
../.._stm32h743xx.s(218): error: bad instruction `dcd BDMA_Channel7_IRQHandler'
../.._stm32h743xx.s(218): error: bad instruction `bdma Channel 7 global Interrupt'
../.._stm32h743xx.s(219): error: bad instruction `dcd COMP1_IRQHandler'
../.._stm32h743xx.s(219): error: bad instruction `comp1 global Interrupt'
../.._stm32h743xx.s(220): error: bad instruction `dcd LPTIM2_IRQHandler'
../.._stm32h743xx.s(220): error: bad instruction `lp TIM2 global interrupt'
../.._stm32h743xx.s(221): error: bad instruction `dcd LPTIM3_IRQHandler'
../.._stm32h743xx.s(221): error: bad instruction `lp TIM3 global interrupt'
../.._stm32h743xx.s(222): error: bad instruction `dcd LPTIM4_IRQHandler'
../.._stm32h743xx.s(222): error: bad instruction `lp TIM4 global interrupt'
../.._stm32h743xx.s(223): error: bad instruction `dcd LPTIM5_IRQHandler'
../.._stm32h743xx.s(223): error: bad instruction `lp TIM5 global interrupt'
../.._stm32h743xx.s(224): error: bad instruction `dcd LPUART1_IRQHandler'
../.._stm32h743xx.s(224): error: bad instruction `lp UART1 interrupt'
../.._stm32h743xx.s(225): error: bad instruction `dcd 0'
../.._stm32h743xx.s(225): error: bad instruction `reserved '
../.._stm32h743xx.s(226): error: bad instruction `dcd CRS_IRQHandler'
../.._stm32h743xx.s(226): error: bad instruction `clock Recovery Global Interrupt'
../.._stm32h743xx.s(227): error: bad instruction `dcd 0'
../.._stm32h743xx.s(227): error: bad instruction `reserved '
../.._stm32h743xx.s(228): error: bad instruction `dcd SAI4_IRQHandler'
../.._stm32h743xx.s(228): error: bad instruction `sai4 global interrupt'
../.._stm32h743xx.s(229): error: bad instruction `dcd 0'
../.._stm32h743xx.s(229): error: bad instruction `reserved '
../.._stm32h743xx.s(230): error: bad instruction `dcd 0'
../.._stm32h743xx.s(230): error: bad instruction `reserved '
../.._stm32h743xx.s(231): error: bad instruction `dcd WAKEUP_PIN_IRQHandler'
../.._stm32h743xx.s(231): error: bad instruction `interrupt for all 6 wake-up pins'
../.._stm32h743xx.s(234): error: bad instruction `__vectors_end'
../.._stm32h743xx.s(236): error: bad instruction `__vectors_size EQU __Vectors_End-__Vectors'
../.._stm32h743xx.s(238): error: bad instruction `area |.text|,CODE,READONLY'
../.._stm32h743xx.s(240): error: bad instruction `reset handler'
../.._stm32h743xx.s(241): error: bad instruction `reset_handler PROC'
../.._stm32h743xx.s(242): error: bad instruction `export Reset_Handler [WEAK]'
../.._stm32h743xx.s(243): error: bad instruction `import SystemInit'
../.._stm32h743xx.s(244): error: bad instruction `import __main'
../.._stm32h743xx.s(250): error: bad instruction `endp'
../.._stm32h743xx.s(252): error: bad instruction `dummy Exception Handlers(infinite loops which can be modified)'
../.._stm32h743xx.s(254): error: bad instruction `nmi_handler PROC'
../.._stm32h743xx.s(255): error: bad instruction `export NMI_Handler [WEAK]'
../.._stm32h743xx.s(257): error: bad instruction `endp'
../.._stm32h743xx.s(258): warning: stray `\'
../.._stm32h743xx.s(258): error: bad instruction `hardfault_handler\'
../.._stm32h743xx.s(259): error: bad instruction `proc'
../.._stm32h743xx.s(260): error: bad instruction `export HardFault_Handler [WEAK]'
../.._stm32h743xx.s(262): error: bad instruction `endp'
../.._stm32h743xx.s(263): warning: stray `\'
../.._stm32h743xx.s(263): error: bad instruction `memmanage_handler\'
../.._stm32h743xx.s(264): error: bad instruction `proc'
../.._stm32h743xx.s(265): error: bad instruction `export MemManage_Handler [WEAK]'
../.._stm32h743xx.s(267): error: bad instruction `endp'
../.._stm32h743xx.s(268): warning: stray `\'
../.._stm32h743xx.s(268): error: bad instruction `busfault_handler\'
../.._stm32h743xx.s(269): error: bad instruction `proc'
../.._stm32h743xx.s(270): error: bad instruction `export BusFault_Handler [WEAK]'
../.._stm32h743xx.s(272): error: bad instruction `endp'
../.._stm32h743xx.s(273): warning: stray `\'
../.._stm32h743xx.s(273): error: bad instruction `usagefault_handler\'
../.._stm32h743xx.s(274): error: bad instruction `proc'
../.._stm32h743xx.s(275): error: bad instruction `export UsageFault_Handler [WEAK]'
../.._stm32h743xx.s(277): error: bad instruction `endp'
../.._stm32h743xx.s(278): error: bad instruction `svc_handler PROC'
../.._stm32h743xx.s(279): error: bad instruction `export SVC_Handler [WEAK]'
../.._stm32h743xx.s(281): error: bad instruction `endp'
../.._stm32h743xx.s(282): warning: stray `\'
../.._stm32h743xx.s(282): error: bad instruction `debugmon_handler\'
../.._stm32h743xx.s(283): error: bad instruction `proc'
../.._stm32h743xx.s(284): error: bad instruction `export DebugMon_Handler [WEAK]'
../.._stm32h743xx.s(286): error: bad instruction `endp'
../.._stm32h743xx.s(287): error: bad instruction `pendsv_handler PROC'
../.._stm32h743xx.s(288): error: bad instruction `export PendSV_Handler [WEAK]'
../.._stm32h743xx.s(290): error: bad instruction `endp'
../.._stm32h743xx.s(291): error: bad instruction `systick_handler PROC'
../.._stm32h743xx.s(292): error: bad instruction `export SysTick_Handler [WEAK]'
../.._stm32h743xx.s(294): error: bad instruction `endp '
../.._stm32h743xx.s(296): error: bad instruction `default_handler PROC'
../.._stm32h743xx.s(298): error: bad instruction `export WWDG_IRQHandler [WEAK]'
../.._stm32h743xx.s(299): error: bad instruction `export PVD_AVD_IRQHandler [WEAK]'
../.._stm32h743xx.s(300): error: bad instruction `export TAMP_STAMP_IRQHandler [WEAK]'
../.._stm32h743xx.s(301): error: bad instruction `export RTC_WKUP_IRQHandler [WEAK]'
../.._stm32h743xx.s(302): error: bad instruction `export FLASH_IRQHandler [WEAK]'
../.._stm32h743xx.s(303): error: bad instruction `export RCC_IRQHandler [WEAK]'
../.._stm32h743xx.s(304): error: bad instruction `export EXTI0_IRQHandler [WEAK]'
../.._stm32h743xx.s(305): error: bad instruction `export EXTI1_IRQHandler [WEAK]'
../.._stm32h743xx.s(306): error: bad instruction `export EXTI2_IRQHandler [WEAK]'
../.._stm32h743xx.s(307): error: bad instruction `export EXTI3_IRQHandler [WEAK]'
../.._stm32h743xx.s(308): error: bad instruction `export EXTI4_IRQHandler [WEAK]'
../.._stm32h743xx.s(309): error: bad instruction `export DMA1_Stream0_IRQHandler [WEAK]'
../.._stm32h743xx.s(310): error: bad instruction `export DMA1_Stream1_IRQHandler [WEAK]'
../.._stm32h743xx.s(311): error: bad instruction `export DMA1_Stream2_IRQHandler [WEAK]'
../.._stm32h743xx.s(312): error: bad instruction `export DMA1_Stream3_IRQHandler [WEAK]'
../.._stm32h743xx.s(313): error: bad instruction `export DMA1_Stream4_IRQHandler [WEAK]'
../.._stm32h743xx.s(314): error: bad instruction `export DMA1_Stream5_IRQHandler [WEAK]'
../.._stm32h743xx.s(315): error: bad instruction `export DMA1_Stream6_IRQHandler [WEAK]'
../.._stm32h743xx.s(316): error: bad instruction `export DMA1_Stream7_IRQHandler [WEAK]'
../.._stm32h743xx.s(317): error: bad instruction `export ADC_IRQHandler [WEAK]'
../.._stm32h743xx.s(318): error: bad instruction `export FDCAN1_IT0_IRQHandler [WEAK]'
../.._stm32h743xx.s(319): error: bad instruction `export FDCAN2_IT0_IRQHandler [WEAK]'
../.._stm32h743xx.s(320): error: bad instruction `export FDCAN1_IT1_IRQHandler [WEAK]'
../.._stm32h743xx.s(321): error: bad instruction `export FDCAN2_IT1_IRQHandler [WEAK]'
../.._stm32h743xx.s(322): error: bad instruction `export EXTI9_5_IRQHandler [WEAK]'
../.._stm32h743xx.s(323): error: bad instruction `export TIM1_BRK_IRQHandler [WEAK]'
../.._stm32h743xx.s(324): error: bad instruction `export TIM1_UP_IRQHandler [WEAK]'
../.._stm32h743xx.s(325): error: bad instruction `export TIM1_TRG_COM_IRQHandler [WEAK]'
../.._stm32h743xx.s(326): error: bad instruction `export TIM1_CC_IRQHandler [WEAK]'
../.._stm32h743xx.s(327): error: bad instruction `export TIM2_IRQHandler [WEAK]'
../.._stm32h743xx.s(328): error: bad instruction `export TIM3_IRQHandler [WEAK]'
../.._stm32h743xx.s(329): error: bad instruction `export TIM4_IRQHandler [WEAK]'
../.._stm32h743xx.s(330): error: bad instruction `export I2C1_EV_IRQHandler [WEAK]'
../.._stm32h743xx.s(331): error: bad instruction `export I2C1_ER_IRQHandler [WEAK]'
../.._stm32h743xx.s(332): error: bad instruction `export I2C2_EV_IRQHandler [WEAK]'
../.._stm32h743xx.s(333): error: bad instruction `export I2C2_ER_IRQHandler [WEAK]'
../.._stm32h743xx.s(334): error: bad instruction `export SPI1_IRQHandler [WEAK]'
../.._stm32h743xx.s(335): error: bad instruction `export SPI2_IRQHandler [WEAK]'
../.._stm32h743xx.s(336): error: bad instruction `export USART1_IRQHandler [WEAK]'
../.._stm32h743xx.s(337): error: bad instruction `export USART2_IRQHandler [WEAK]'
../.._stm32h743xx.s(338): error: bad instruction `export USART3_IRQHandler [WEAK]'
../.._stm32h743xx.s(339): error: bad instruction `export EXTI15_10_IRQHandler [WEAK]'
../.._stm32h743xx.s(340): error: bad instruction `export RTC_Alarm_IRQHandler [WEAK]'
../.._stm32h743xx.s(341): error: bad instruction `export TIM8_BRK_TIM12_IRQHandler [WEAK]'
../.._stm32h743xx.s(342): error: bad instruction `export TIM8_UP_TIM13_IRQHandler [WEAK]'
../.._stm32h743xx.s(343): error: bad instruction `export TIM8_TRG_COM_TIM14_IRQHandler [WEAK]'
../.._stm32h743xx.s(344): error: bad instruction `export TIM8_CC_IRQHandler [WEAK]'
../.._stm32h743xx.s(345): error: bad instruction `export DMA1_Stream7_IRQHandler [WEAK]'
../.._stm32h743xx.s(346): error: bad instruction `export FMC_IRQHandler [WEAK]'
../.._stm32h743xx.s(347): error: bad instruction `export SDMMC1_IRQHandler [WEAK]'
../.._stm32h743xx.s(348): error: bad instruction `export TIM5_IRQHandler [WEAK]'
../.._stm32h743xx.s(349): error: bad instruction `export SPI3_IRQHandler [WEAK]'
../.._stm32h743xx.s(350): error: bad instruction `export UART4_IRQHandler [WEAK]'
../.._stm32h743xx.s(351): error: bad instruction `export UART5_IRQHandler [WEAK]'
../.._stm32h743xx.s(352): error: bad instruction `export TIM6_DAC_IRQHandler [WEAK]'
../.._stm32h743xx.s(353): error: bad instruction `export TIM7_IRQHandler [WEAK]'
../.._stm32h743xx.s(354): error: bad instruction `export DMA2_Stream0_IRQHandler [WEAK]'
../.._stm32h743xx.s(355): error: bad instruction `export DMA2_Stream1_IRQHandler [WEAK]'
../.._stm32h743xx.s(356): error: bad instruction `export DMA2_Stream2_IRQHandler [WEAK]'
../.._stm32h743xx.s(357): error: bad instruction `export DMA2_Stream3_IRQHandler [WEAK]'
../.._stm32h743xx.s(358): error: bad instruction `export DMA2_Stream4_IRQHandler [WEAK]'
../.._stm32h743xx.s(359): error: bad instruction `export ETH_IRQHandler [WEAK]'
../.._stm32h743xx.s(360): error: bad instruction `export ETH_WKUP_IRQHandler [WEAK]'
../.._stm32h743xx.s(361): error: bad instruction `export FDCAN_CAL_IRQHandler [WEAK]'
../.._stm32h743xx.s(362): error: bad instruction `export DMA2_Stream5_IRQHandler [WEAK]'
../.._stm32h743xx.s(363): error: bad instruction `export DMA2_Stream6_IRQHandler [WEAK]'
../.._stm32h743xx.s(364): error: bad instruction `export DMA2_Stream7_IRQHandler [WEAK]'
../.._stm32h743xx.s(365): error: bad instruction `export USART6_IRQHandler [WEAK]'
../.._stm32h743xx.s(366): error: bad instruction `export I2C3_EV_IRQHandler [WEAK]'
../.._stm32h743xx.s(367): error: bad instruction `export I2C3_ER_IRQHandler [WEAK]'
../.._stm32h743xx.s(368): error: bad instruction `export OTG_HS_EP1_OUT_IRQHandler [WEAK]'
../.._stm32h743xx.s(369): error: bad instruction `export OTG_HS_EP1_IN_IRQHandler [WEAK]'
../.._stm32h743xx.s(370): error: bad instruction `export OTG_HS_WKUP_IRQHandler [WEAK]'
../.._stm32h743xx.s(371): error: bad instruction `export OTG_HS_IRQHandler [WEAK]'
../.._stm32h743xx.s(372): error: bad instruction `export DCMI_IRQHandler [WEAK]'
../.._stm32h743xx.s(373): error: bad instruction `export RNG_IRQHandler [WEAK]'
../.._stm32h743xx.s(374): error: bad instruction `export FPU_IRQHandler [WEAK]'
../.._stm32h743xx.s(375): error: bad instruction `export UART7_IRQHandler [WEAK]'
../.._stm32h743xx.s(376): error: bad instruction `export UART8_IRQHandler [WEAK]'
../.._stm32h743xx.s(377): error: bad instruction `export SPI4_IRQHandler [WEAK]'
../.._stm32h743xx.s(378): error: bad instruction `export SPI5_IRQHandler [WEAK]'
../.._stm32h743xx.s(379): error: bad instruction `export SPI6_IRQHandler [WEAK]'
../.._stm32h743xx.s(380): error: bad instruction `export SAI1_IRQHandler [WEAK]'
../.._stm32h743xx.s(381): error: bad instruction `export LTDC_IRQHandler [WEAK]'
../.._stm32h743xx.s(382): error: bad instruction `export LTDC_ER_IRQHandler [WEAK]'
../.._stm32h743xx.s(383): error: bad instruction `export DMA2D_IRQHandler [WEAK]'
../.._stm32h743xx.s(384): error: bad instruction `export SAI2_IRQHandler [WEAK]'
../.._stm32h743xx.s(385): error: bad instruction `export QUADSPI_IRQHandler [WEAK]'
../.._stm32h743xx.s(386): error: bad instruction `export LPTIM1_IRQHandler [WEAK]'
../.._stm32h743xx.s(387): error: bad instruction `export CEC_IRQHandler [WEAK]'
../.._stm32h743xx.s(388): error: bad instruction `export I2C4_EV_IRQHandler [WEAK]'
../.._stm32h743xx.s(389): error: bad instruction `export I2C4_ER_IRQHandler [WEAK]'
../.._stm32h743xx.s(390): error: bad instruction `export SPDIF_RX_IRQHandler [WEAK]'
../.._stm32h743xx.s(391): error: bad instruction `export OTG_FS_EP1_OUT_IRQHandler [WEAK]'
../.._stm32h743xx.s(392): error: bad instruction `export OTG_FS_EP1_IN_IRQHandler [WEAK]'
../.._stm32h743xx.s(393): error: bad instruction `export OTG_FS_WKUP_IRQHandler [WEAK]'
../.._stm32h743xx.s(394): error: bad instruction `export OTG_FS_IRQHandler [WEAK]'
../.._stm32h743xx.s(395): error: bad instruction `export DMAMUX1_OVR_IRQHandler [WEAK]'
../.._stm32h743xx.s(396): error: bad instruction `export HRTIM1_Master_IRQHandler [WEAK]'
../.._stm32h743xx.s(397): error: bad instruction `export HRTIM1_TIMA_IRQHandler [WEAK]'
../.._stm32h743xx.s(398): error: bad instruction `export HRTIM1_TIMB_IRQHandler [WEAK]'
../.._stm32h743xx.s(399): error: bad instruction `export HRTIM1_TIMC_IRQHandler [WEAK]'
../.._stm32h743xx.s(400): error: bad instruction `export HRTIM1_TIMD_IRQHandler [WEAK]'
../.._stm32h743xx.s(401): error: bad instruction `export HRTIM1_TIME_IRQHandler [WEAK]'
../.._stm32h743xx.s(402): error: bad instruction `export HRTIM1_FLT_IRQHandler [WEAK]'
../.._stm32h743xx.s(403): error: bad instruction `export DFSDM1_FLT0_IRQHandler [WEAK]'
../.._stm32h743xx.s(404): error: bad instruction `export DFSDM1_FLT1_IRQHandler [WEAK]'
../.._stm32h743xx.s(405): error: bad instruction `export DFSDM1_FLT2_IRQHandler [WEAK]'
../.._stm32h743xx.s(406): error: bad instruction `export DFSDM1_FLT3_IRQHandler [WEAK]'
../.._stm32h743xx.s(407): error: bad instruction `export SAI3_IRQHandler [WEAK]'
../.._stm32h743xx.s(408): error: bad instruction `export SWPMI1_IRQHandler [WEAK]'
../.._stm32h743xx.s(409): error: bad instruction `export TIM15_IRQHandler [WEAK]'
../.._stm32h743xx.s(410): error: bad instruction `export TIM16_IRQHandler [WEAK]'
../.._stm32h743xx.s(411): error: bad instruction `export TIM17_IRQHandler [WEAK]'
../.._stm32h743xx.s(412): error: bad instruction `export MDIOS_WKUP_IRQHandler [WEAK]'
../.._stm32h743xx.s(413): error: bad instruction `export MDIOS_IRQHandler [WEAK]'
../.._stm32h743xx.s(414): error: bad instruction `export JPEG_IRQHandler [WEAK]'
../.._stm32h743xx.s(415): error: bad instruction `export MDMA_IRQHandler [WEAK]'
../.._stm32h743xx.s(416): error: bad instruction `export SDMMC2_IRQHandler [WEAK]'
../.._stm32h743xx.s(417): error: bad instruction `export HSEM1_IRQHandler [WEAK]'
../.._stm32h743xx.s(418): error: bad instruction `export ADC3_IRQHandler [WEAK]'
../.._stm32h743xx.s(419): error: bad instruction `export DMAMUX2_OVR_IRQHandler [WEAK]'
../.._stm32h743xx.s(420): error: bad instruction `export BDMA_Channel0_IRQHandler [WEAK]'
../.._stm32h743xx.s(421): error: bad instruction `export BDMA_Channel1_IRQHandler [WEAK]'
../.._stm32h743xx.s(422): error: bad instruction `export BDMA_Channel2_IRQHandler [WEAK]'
../.._stm32h743xx.s(423): error: bad instruction `export BDMA_Channel3_IRQHandler [WEAK]'
../.._stm32h743xx.s(424): error: bad instruction `export BDMA_Channel4_IRQHandler [WEAK]'
../.._stm32h743xx.s(425): error: bad instruction `export BDMA_Channel5_IRQHandler [WEAK]'
../.._stm32h743xx.s(426): error: bad instruction `export BDMA_Channel6_IRQHandler [WEAK]'
../.._stm32h743xx.s(427): error: bad instruction `export BDMA_Channel7_IRQHandler [WEAK]'
../.._stm32h743xx.s(428): error: bad instruction `export COMP1_IRQHandler [WEAK]'
../.._stm32h743xx.s(429): error: bad instruction `export LPTIM2_IRQHandler [WEAK]'
../.._stm32h743xx.s(430): error: bad instruction `export LPTIM3_IRQHandler [WEAK]'
../.._stm32h743xx.s(431): error: bad instruction `export LPTIM4_IRQHandler [WEAK]'
../.._stm32h743xx.s(432): error: bad instruction `export LPTIM5_IRQHandler [WEAK]'
../.._stm32h743xx.s(433): error: bad instruction `export LPUART1_IRQHandler [WEAK]'
../.._stm32h743xx.s(434): error: bad instruction `export CRS_IRQHandler [WEAK]'
../.._stm32h743xx.s(435): error: bad instruction `export SAI4_IRQHandler [WEAK]'
../.._stm32h743xx.s(436): error: bad instruction `export WAKEUP_PIN_IRQHandler [WEAK]'
../.._stm32h743xx.s(439): error: bad instruction `wwdg_irqhandler '
../.._stm32h743xx.s(440): error: bad instruction `pvd_avd_irqhandler '
../.._stm32h743xx.s(441): error: bad instruction `tamp_stamp_irqhandler '
../.._stm32h743xx.s(442): error: bad instruction `rtc_wkup_irqhandler '
../.._stm32h743xx.s(443): error: bad instruction `flash_irqhandler '
../.._stm32h743xx.s(444): error: bad instruction `rcc_irqhandler '
../.._stm32h743xx.s(445): error: bad instruction `exti0_irqhandler '
../.._stm32h743xx.s(446): error: bad instruction `exti1_irqhandler '
../.._stm32h743xx.s(447): error: bad instruction `exti2_irqhandler '
../.._stm32h743xx.s(448): error: bad instruction `exti3_irqhandler '
../.._stm32h743xx.s(449): error: bad instruction `exti4_irqhandler '
../.._stm32h743xx.s(450): error: bad instruction `dma1_stream0_irqhandler'
../.._stm32h743xx.s(451): error: bad instruction `dma1_stream1_irqhandler '
../.._stm32h743xx.s(452): error: bad instruction `dma1_stream2_irqhandler '
../.._stm32h743xx.s(453): error: bad instruction `dma1_stream3_irqhandler '
../.._stm32h743xx.s(454): error: bad instruction `dma1_stream4_irqhandler '
../.._stm32h743xx.s(455): error: bad instruction `dma1_stream5_irqhandler '
../.._stm32h743xx.s(456): error: bad instruction `dma1_stream6_irqhandler '
../.._stm32h743xx.s(457): error: bad instruction `adc_irqhandler '
../.._stm32h743xx.s(458): error: bad instruction `fdcan1_it0_irqhandler'
../.._stm32h743xx.s(459): error: bad instruction `fdcan2_it0_irqhandler'
../.._stm32h743xx.s(460): error: bad instruction `fdcan1_it1_irqhandler'
../.._stm32h743xx.s(461): error: bad instruction `fdcan2_it1_irqhandler'
../.._stm32h743xx.s(462): error: bad instruction `exti9_5_irqhandler '
../.._stm32h743xx.s(463): error: bad instruction `tim1_brk_irqhandler '
../.._stm32h743xx.s(464): error: bad instruction `tim1_up_irqhandler '
../.._stm32h743xx.s(465): error: bad instruction `tim1_trg_com_irqhandler '
../.._stm32h743xx.s(466): error: bad instruction `tim1_cc_irqhandler '
../.._stm32h743xx.s(467): error: bad instruction `tim2_irqhandler '
../.._stm32h743xx.s(468): error: bad instruction `tim3_irqhandler '
../.._stm32h743xx.s(469): error: bad instruction `tim4_irqhandler '
../.._stm32h743xx.s(470): error: bad instruction `i2c1_ev_irqhandler '
../.._stm32h743xx.s(471): error: bad instruction `i2c1_er_irqhandler '
../.._stm32h743xx.s(472): error: bad instruction `i2c2_ev_irqhandler '
../.._stm32h743xx.s(473): error: bad instruction `i2c2_er_irqhandler '
../.._stm32h743xx.s(474): error: bad instruction `spi1_irqhandler '
../.._stm32h743xx.s(475): error: bad instruction `spi2_irqhandler '
../.._stm32h743xx.s(476): error: bad instruction `usart1_irqhandler '
../.._stm32h743xx.s(477): error: bad instruction `usart2_irqhandler '
../.._stm32h743xx.s(478): error: bad instruction `usart3_irqhandler '
../.._stm32h743xx.s(479): error: bad instruction `exti15_10_irqhandler '
../.._stm32h743xx.s(480): error: bad instruction `rtc_alarm_irqhandler '
../.._stm32h743xx.s(481): error: bad instruction `tim8_brk_tim12_irqhandler '
../.._stm32h743xx.s(482): error: bad instruction `tim8_up_tim13_irqhandler '
../.._stm32h743xx.s(483): error: bad instruction `tim8_trg_com_tim14_irqhandler '
../.._stm32h743xx.s(484): error: bad instruction `tim8_cc_irqhandler '
../.._stm32h743xx.s(485): error: bad instruction `dma1_stream7_irqhandler '
../.._stm32h743xx.s(486): error: bad instruction `fmc_irqhandler '
../.._stm32h743xx.s(487): error: bad instruction `sdmmc1_irqhandler '
../.._stm32h743xx.s(488): error: bad instruction `tim5_irqhandler '
../.._stm32h743xx.s(489): error: bad instruction `spi3_irqhandler '
../.._stm32h743xx.s(490): error: bad instruction `uart4_irqhandler '
../.._stm32h743xx.s(491): error: bad instruction `uart5_irqhandler '
../.._stm32h743xx.s(492): error: bad instruction `tim6_dac_irqhandler '
../.._stm32h743xx.s(493): error: bad instruction `tim7_irqhandler '
../.._stm32h743xx.s(494): error: bad instruction `dma2_stream0_irqhandler '
../.._stm32h743xx.s(495): error: bad instruction `dma2_stream1_irqhandler '
../.._stm32h743xx.s(496): error: bad instruction `dma2_stream2_irqhandler '
../.._stm32h743xx.s(497): error: bad instruction `dma2_stream3_irqhandler '
../.._stm32h743xx.s(498): error: bad instruction `dma2_stream4_irqhandler '
../.._stm32h743xx.s(499): error: bad instruction `eth_irqhandler '
../.._stm32h743xx.s(500): error: bad instruction `eth_wkup_irqhandler '
../.._stm32h743xx.s(501): error: bad instruction `fdcan_cal_irqhandler '
../.._stm32h743xx.s(502): error: bad instruction `dma2_stream5_irqhandler '
../.._stm32h743xx.s(503): error: bad instruction `dma2_stream6_irqhandler '
../.._stm32h743xx.s(504): error: bad instruction `dma2_stream7_irqhandler '
../.._stm32h743xx.s(505): error: bad instruction `usart6_irqhandler '
../.._stm32h743xx.s(506): error: bad instruction `i2c3_ev_irqhandler '
../.._stm32h743xx.s(507): error: bad instruction `i2c3_er_irqhandler '
../.._stm32h743xx.s(508): error: bad instruction `otg_hs_ep1_out_irqhandler '
../.._stm32h743xx.s(509): error: bad instruction `otg_hs_ep1_in_irqhandler '
../.._stm32h743xx.s(510): error: bad instruction `otg_hs_wkup_irqhandler '
../.._stm32h743xx.s(511): error: bad instruction `otg_hs_irqhandler '
../.._stm32h743xx.s(512): error: bad instruction `dcmi_irqhandler '
../.._stm32h743xx.s(513): error: bad instruction `rng_irqhandler'
../.._stm32h743xx.s(514): error: bad instruction `fpu_irqhandler '
../.._stm32h743xx.s(515): error: bad instruction `uart7_irqhandler '
../.._stm32h743xx.s(516): error: bad instruction `uart8_irqhandler '
../.._stm32h743xx.s(517): error: bad instruction `spi4_irqhandler '
../.._stm32h743xx.s(518): error: bad instruction `spi5_irqhandler '
../.._stm32h743xx.s(519): error: bad instruction `spi6_irqhandler '
../.._stm32h743xx.s(520): error: bad instruction `sai1_irqhandler '
../.._stm32h743xx.s(521): error: bad instruction `ltdc_irqhandler '
../.._stm32h743xx.s(522): error: bad instruction `ltdc_er_irqhandler '
../.._stm32h743xx.s(523): error: bad instruction `dma2d_irqhandler '
../.._stm32h743xx.s(524): error: bad instruction `sai2_irqhandler '
../.._stm32h743xx.s(525): error: bad instruction `quadspi_irqhandler'
../.._stm32h743xx.s(526): error: bad instruction `lptim1_irqhandler'
../.._stm32h743xx.s(527): error: bad instruction `cec_irqhandler'
../.._stm32h743xx.s(528): error: bad instruction `i2c4_ev_irqhandler'
../.._stm32h743xx.s(529): error: bad instruction `i2c4_er_irqhandler'
../.._stm32h743xx.s(530): error: bad instruction `spdif_rx_irqhandler'
../.._stm32h743xx.s(531): error: bad instruction `otg_fs_ep1_out_irqhandler'
../.._stm32h743xx.s(532): error: bad instruction `otg_fs_ep1_in_irqhandler '
../.._stm32h743xx.s(533): error: bad instruction `otg_fs_wkup_irqhandler '
../.._stm32h743xx.s(534): error: bad instruction `otg_fs_irqhandler '
../.._stm32h743xx.s(535): error: bad instruction `dmamux1_ovr_irqhandler'
../.._stm32h743xx.s(536): error: bad instruction `hrtim1_master_irqhandler '
../.._stm32h743xx.s(537): error: bad instruction `hrtim1_tima_irqhandler '
../.._stm32h743xx.s(538): error: bad instruction `hrtim1_timb_irqhandler '
../.._stm32h743xx.s(539): error: bad instruction `hrtim1_timc_irqhandler '
../.._stm32h743xx.s(540): error: bad instruction `hrtim1_timd_irqhandler '
../.._stm32h743xx.s(541): error: bad instruction `hrtim1_time_irqhandler '
../.._stm32h743xx.s(542): error: bad instruction `hrtim1_flt_irqhandler '
../.._stm32h743xx.s(543): error: bad instruction `dfsdm1_flt0_irqhandler'
../.._stm32h743xx.s(544): error: bad instruction `dfsdm1_flt1_irqhandler '
../.._stm32h743xx.s(545): error: bad instruction `dfsdm1_flt2_irqhandler '
../.._stm32h743xx.s(546): error: bad instruction `dfsdm1_flt3_irqhandler '
../.._stm32h743xx.s(547): error: bad instruction `sai3_irqhandler '
../.._stm32h743xx.s(548): error: bad instruction `swpmi1_irqhandler '
../.._stm32h743xx.s(549): error: bad instruction `tim15_irqhandler '
../.._stm32h743xx.s(550): error: bad instruction `tim16_irqhandler '
../.._stm32h743xx.s(551): error: bad instruction `tim17_irqhandler '
../.._stm32h743xx.s(552): error: bad instruction `mdios_wkup_irqhandler '
../.._stm32h743xx.s(553): error: bad instruction `mdios_irqhandler '
../.._stm32h743xx.s(554): error: bad instruction `jpeg_irqhandler '
../.._stm32h743xx.s(555): error: bad instruction `mdma_irqhandler '
../.._stm32h743xx.s(556): error: bad instruction `sdmmc2_irqhandler '
../.._stm32h743xx.s(557): error: bad instruction `hsem1_irqhandler '
../.._stm32h743xx.s(558): error: bad instruction `adc3_irqhandler '
../.._stm32h743xx.s(559): error: bad instruction `dmamux2_ovr_irqhandler '
../.._stm32h743xx.s(560): error: bad instruction `bdma_channel0_irqhandler '
../.._stm32h743xx.s(561): error: bad instruction `bdma_channel1_irqhandler '
../.._stm32h743xx.s(562): error: bad instruction `bdma_channel2_irqhandler '
../.._stm32h743xx.s(563): error: bad instruction `bdma_channel3_irqhandler '
../.._stm32h743xx.s(564): error: bad instruction `bdma_channel4_irqhandler '
../.._stm32h743xx.s(565): error: bad instruction `bdma_channel5_irqhandler '
../.._stm32h743xx.s(566): error: bad instruction `bdma_channel6_irqhandler '
../.._stm32h743xx.s(567): error: bad instruction `bdma_channel7_irqhandler '
../.._stm32h743xx.s(568): error: bad instruction `comp1_irqhandler '
../.._stm32h743xx.s(569): error: bad instruction `lptim2_irqhandler '
../.._stm32h743xx.s(570): error: bad instruction `lptim3_irqhandler '
../.._stm32h743xx.s(571): error: bad instruction `lptim4_irqhandler '
../.._stm32h743xx.s(572): error: bad instruction `lptim5_irqhandler '
../.._stm32h743xx.s(573): error: bad instruction `lpuart1_irqhandler '
../.._stm32h743xx.s(574): error: bad instruction `crs_irqhandler '
../.._stm32h743xx.s(575): error: bad instruction `sai4_irqhandler '
../.._stm32h743xx.s(576): error: bad instruction `wakeup_pin_irqhandler'
../.._stm32h743xx.s(580): error: bad instruction `endp'
../.._stm32h743xx.s(582): error: bad instruction `align'
../.._stm32h743xx.s(584): error: junk at end of line, first unrecognized character is `*'
../.._stm32h743xx.s(585): error: bad instruction `user Stack and Heap initialization'
../.._stm32h743xx.s(586): error: junk at end of line, first unrecognized character is `*'
../.._stm32h743xx.s(587): error: bad instruction `__microlib'
../.._stm32h743xx.s(589): error: bad instruction `export __initial_sp'
../.._stm32h743xx.s(590): error: bad instruction `export __heap_base'
../.._stm32h743xx.s(591): error: bad instruction `export __heap_limit'
../.._stm32h743xx.s(593): error: bad instruction `else'
../.._stm32h743xx.s(595): error: bad instruction `import __use_two_region_memory'
../.._stm32h743xx.s(596): error: bad instruction `export __user_initial_stackheap'
../.._stm32h743xx.s(598): error: bad instruction `__user_initial_stackheap'
../.._stm32h743xx.s(601): error: syntax error -- `ldr R1,=(Stack_Mem+Stack_Size)'
../.._stm32h743xx.s(602): error: syntax error -- `ldr R2,=(Heap_Mem+Heap_Size)'
../.._stm32h743xx.s(606): error: bad instruction `align'
../.._stm32h743xx.s(608): error: bad instruction `endif'
../.._stm32h743xx.s(610): error: bad instruction `end'
../.._stm32h743xx.s(612): error: junk at end of line, first unrecognized character is `*'
compiling stm32h7xx_hal.c...
compiling stm32h7xx_hal_cortex.c...
compiling stm32h7xx_hal_rcc.c...
compiling stm32h7xx_hal_gpio.c...
compiling stm32h7xx_hal_rcc_ex.c...
compiling stm32h7xx_ll_fmc.c...
compiling stm32h7xx_hal_uart.c...
compiling stm32h7xx_hal_uart_ex.c...
compiling stm32h7xx_hal_sram.c...
compiling stm32h7xx_hal_mdma.c...
compiling stm32h7xx_hal_dma.c...
compiling stm32h7xx_hal_dma_ex.c...
compiling stm32h7xx_hal_tim.c...
compiling stm32h7xx_hal_tim_ex.c...
compiling system_stm32h7xx.c...
".\project.elf" - 719 Error(s), 5 Warning(s).
Target not created.
Build Time Elapsed:  00:00:09

编译STM32-V7裸机例程里面的跑马灯例子。startup_stm32h743xx.s 这个汇编文件报错。

网友:
V7没有做MDK的GCC玩法,自己研究下吧,

我们GCC的只有embedded studio。
==========

针对楼主的问题,启动文件必须用GCC的,这个地方肯定是错了

楼主:
帖子里面的图片怎么不见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帖子里面的图片怎么不见了

帮你补上了,论坛不支持图片复制粘贴。仅支持上传。

楼主:
embedded studio 可以使用外部的gcc(gcc-arm-none-eabi-10.3-2021.10-win32)编译这些例子程序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embedded studio 可以使用外部的gcc(gcc-arm-none-eabi-10.3-2021.10-win32)编译这些例子程序吗?

没问题啊,他们现在用的就是最新版,GNU ARM Embedded Toolchain 10.3-2021.10

网友A:
../.._stm32h743xx.s
按照ST的习惯,这个Templates下的汇编文件应该是有3版或4版(MDK V5,V6)的,请使用gcc目录下的汇编文件。

楼主:
我使用GCC这个LD链接脚本 编译的的二进制文件下载到板子没有运行,请帮忙看下。谢谢

stm32f10x_flash_extsram.ld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使用GCC这个LD链接脚本 编译的的二进制文件下载到板子没有运行,请帮忙看下。谢谢

这没法帮你,看不出来什么问题。

看看坛友有了解的不。

网友:
启动代码用错了,MDK、GCC、IAR的启动代码不一样

楼主:
我已经使用了GCC的启动代码文件 ..\..\Libraries\CMSIS\Device\ST\STM32H7xx\Source\Templates\gcc\startup_stm32h743xx.s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使用GCC这个LD链接脚本 编译的的二进制文件下载到板子没有运行,请帮忙看下。谢谢

你的LD文件自己编辑的还是借用的?
里面RAM是1024K,FLASH也是1024K,印象中没有这种规格的STM32F10x 如果是有外部RAM,需要更改EXTMEMB0的相关设置

楼主:
网络上面下载借用的 我用的【STM32-V7】STM32H743XIH6开发板。

网友:
引用 楼主:
网络上面下载借用的 我用的【STM32-V7】STM32H743XIH6开发板。

个人觉得你搞这个有点太勉强自己了,因为MDK使用GCC的话,需要什么文件都还没有搞清楚。

还是老老实实先用STM32CubeIDE或者Embedded Studio搞下GCC吧。

楼主:
用这个链接文件,4个led灯可以正常闪烁,但是console口没有打印信息。

stm32h745xx_flash_CM7.ld

楼主:
bsp_uart_fifo.c 里面重写_write函数串口就可以打印了。

int _write(int file, char *data, int len)
{
        int i = len;
        for(i = 0; i < len; i++)
        {
                fputc(data[i], file);
        }
        return len;
}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这个链接文件,4个led灯可以正常闪烁,但是console口没有打印信息。

一、
如果不清楚自己使用的STM32H743XI内部FLASH与RAM的地址与大小,建议直接使用官方采用相同MCU开发板的GCC链接脚本。
使用STM32H743XI的官方开发板是STM32H743I_EVAL,GCC的链接脚本在HAL库中的路径为:STM32Cube_FW_H7_Vx.x.x\Projects\STM32H743I-EVAL\Templates\SW4STM32\STM32H743I_EVAL\STM32H743XIHx_FLASH_RAM_D1.ld。
STM32H743XI的内部FLASH与RAM的地址与大小参照数据手册DS12110.pdf的54页[4 Memory mapping]与参考手册RM0433.pdf的129页[2.3.2 Memory map and register boundary addresses],对应的就是GCC链接脚本文件中的MEMORY字段。
/* Specify the memory areas */
MEMORY
{
DTCMRAM (xrw) : ORIGIN = 0x20000000, LENGTH = 128K
RAM_D1 (xrw)  : ORIGIN = 0x24000000, LENGTH = 512K
RAM_D2 (xrw)  : ORIGIN = 0x30000000, LENGTH = 288K
RAM_D3 (xrw)  : ORIGIN = 0x38000000, LENGTH = 64K
ITCMRAM (xrw) : ORIGIN = 0x00000000, LENGTH = 64K
FLASH (rx)    : ORIGIN = 0x08000000, LENGTH = 2048K
}

还有一种方法,就是直接使用STM32CubeMX生成Makefile工程,工程目录下就有GCC的链接脚本文件STM32H743XIHx_FLASH.ld,同样也有你上面需要的GCC的汇编启动文件startup_stm32h743xx.s。
二、
如果只是串口打印不起作用,那可能就是16楼说的那个问题:需要使用GCC的方式为printf做重定向。
int _write(int fd, char *pBuffer, int size)
{
    (void)fd;
    for (int i = 0; i < size; i++) {
        while (LL_USART_IsActiveFlag_TXE(USART1) == 0);//检查发送为空状态
        LL_USART_TransmitData8(USART1, *pBuffer++);    //串口字节发送函数
    }
    while (LL_USART_IsActiveFlag_TC(USART1) == 0);     //检查传输完成状态
    return size;
}

使用GCC工具链时,如果需要打印浮点数,还需要加入链接选项:-u_printf_floa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