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又一个使用GPL授权开源代码不开源的案例,这次是某音

楼主(2021-12-21):
使用的OBS Studio的开源代码

TikTok launch LIVE Studio streaming app
It uses some OBS Studio code
OBS is open-source + published under GPLv2
A requirement of GPLv2 is any program using that code must make their source code available
TikTok aren't (yet)

网友:
开源个自己写的仿抖音混动轮播效果相册视频播放器APP源码,基于饺子开源视频播放器
另外这些是视频厂的反爬倒是很下功夫,找了几个访问接口都失效了,一个劲往APP引流

网友A:
忘了跟连接了。哈哈哈
https://github.com/Cuixudong/DCIM_Tiktok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忘了跟连接了。哈哈哈
https://github.com/Cuixudong/DCIM_Tiktok

完了,抖音要来捶你

网友:
引用 楼主:
完了,抖音要来捶你

还可以,只是学习用途,界面比较相像,其他大佬还有去水印批量下载脚本等等的开源代码呢,啊哈哈哈哈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