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STM32L476ZGT6+SRAM问题

楼主(2021-12-21):
大家好,我用STM32L476ZGT6+FSMC+SRAM开发产品,无论SRAM写入什么数,读出来都是0XFF,大概会是什么问题?

网友:
1. 如果是正常的板子,也就是保障硬件是好的,那么你的初始化代码有问题。
2. 板子不正常,就不说了。

你用CubeMX配置一下,或者把你的工程发上来,大家看看。

网友:
这个有必要先解决硬件上设计问题,特别是焊接之类的,然后看代码设计。

楼主:
谢谢各位,问题找到了,是个低级失误,PG口的电源没有打开。但是分配给emwin 500K空间  一直卡在GUI初始化函数那里,目前还在找问题

楼主:
使用内部RAM正常工作  使用外RAM就不行   卡在GUI初始化函数那里  会是哪里出了问题
#define USE_EXRAM  1//使用外部RAM
//设置EMWIN内存大小
#define GUI_BLOCKSIZE   0X80  //块大小

/*********************************************************************
*
*       Static data
*
**********************************************************************
*/
#if (USE_EXRAM==1)
/* 定义用于GUI的可用字节数 */
#define GUI_NUMBYTES  (1024 * 500)    // x Byte
//uint32_t SRAM_BUFF[GUI_NUMBYTES/4] __attribute__((at(0X68000000)));//0x6800 0000 ~ 0x6801 0000
#else
/* 定义用于GUI的可用字节数 */
#define GUI_NUMBYTES  (1024 * 28)    // x Byte
static U32 SRAM_BUFF[GUI_NUMBYTES / 4];
#endif
//GUI_X_Config
//初始化的时候调用,用来设置emwin所使用的内存
void GUI_X_Config(void) {

                volatile U16* aMemory = (volatile U16*)(Bank1_SRAM3_ADDR);
                GUI_ALLOC_AssignMemory((void*)aMemory, GUI_NUMBYTES);
//                GUI_ALLOC_AssignMemory(SRAM_BUFF, GUI_NUMBYTES);
    GUI_ALLOC_SetAvBlockSize(GUI_BLOCKSIZE); //设置存储快的平均尺寸,该区越大,可用的存储快数量越少
    GUI_SetDefaultFont(GUI_FONT_6X8); //设置默认字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