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ua] H7-TOOL的LUA程序界面增加行序号展示,调试LUA小程序时,可以方便的提示行错误

楼主(2021-12-22):
比如下面的代码第9行错误,调试运行的时候就可以方便的提示所在行错误。

网友A:
关键字再来个高亮,就完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键字再来个高亮,就完美了

语法高亮和编辑提示功能需要编辑器的支持,比如嵌入monaco,这个以后有时间了研究下如何嵌入。

https://microsoft.github.io/monaco-editor/

网友A:
写代码主要还是在 VS Code 中比较友好,  高效,  在 PC 端只是调试,  不需要完整的编辑功能,  如果加的话 PC 端也复杂了;

PC端方不方便只是针对 Lua 的语法关键字做下高亮就行了,  只对关键字高亮,  调试 Lua 代码的时候看得直观些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写代码主要还是在 VS Code 中比较友好,  高效,  在 PC 端只是调试,  不需要完整的编辑功能,  如果加的话 PC ...

嗯,后面有精力了再倒腾这个。

网友B(2022-08-06):
这个怎么实现的,修改lua哪个配置,我刚学会移植lua到,正确的脚本可以执行,错误的脚本连输出都没有,不知道哪里出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怎么实现的,修改lua哪个配置,我刚学会移植lua到,正确的脚本可以执行,错误的脚本连输出都没有,不知 ...

这个好些地方要修改。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好些地方要修改。

参考了H7tool的代码,是通过采用lua_do封装luaL_dostring函数就可以实现打印的功能了吗?但是经常遇到执行lua程序遇到硬件错误,并不会显示调试信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参考了H7tool的代码,是通过采用lua_do封装luaL_dostring函数就可以实现打印的功能了吗?但是经常遇到执 ...

估计是那里还有点问题。

楼主:
现在再看这个帖子的实现,使用做个按钮直接弹出VSCode,然后VScode编辑后,同步到TOOL上位机最方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