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keil-asm指定不填充问题

楼主(2021-12-22):
有没有懂keil-asm编译的大神啊。现在有这么个字节填充的问题想要解决。
就是比如APP校验的时候,需要对APP精确到字节的数据。比如,APP的结束地址为0800DAF8,此处数据定义为DCB 0。
但由于是文件结尾,在编译的时候,会在 0800DAF9/A/B三字节处填充上0。此时,导致APP有变化,不好处理。
现在就是想0800DAF8处只定义一个字节的数据,而不进行对齐填充。在keil编译的时候,要怎么设置呢

网友A:
做个脚本裁剪和填充也行,此贴试试:

成功实现MDK自动生成hex文件的crc值并附加到hex文件末尾(bin也支持),然后跟STM32的硬件CRC计算值做比较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id=97379&fromuid=58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个脚本裁剪和填充也行,此贴试试:

成功实现MDK自动生成hex文件的crc值并附加到hex文件末尾(bin也支 ...

其实我只是举这个应用例子。主要是想了解下怎么设置不进行填充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其实我只是举这个应用例子。主要是想了解下怎么设置不进行填充

这个是编译器倒腾的指令代码对齐填充,按照芯片规范设置的,应该修改不了。你可以看下map文件,不对齐的都做了pad填充。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编译器倒腾的指令代码对齐填充,按照芯片规范设置的,应该修改不了。你可以看下map文件,不对齐的 ...

好像是的,我只找到了可以指定填充值的方法。还真是没有找到不进行填充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