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DK] 各类IDE编译器有没有可能以后提供智能化编译,不会添加了几千个C文件,全部都编译一轮

楼主(2021-12-22):
各类IDE编译基本都是这样的,添加到工程的C,全部都会编译器一次,达到上千个文件后,时间贼长。
智能化后,仅编译用到的几个文件。

网友A:
我目前RTT的工程是拆分的,内核生成个库,应用代码链接库。
在IAR/MDK可以下拉选择子工程,有必要时手动更新下库。
而且仿真时能定位到源代码,怎么做到的不太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目前RTT的工程是拆分的,内核生成个库,应用代码链接库。
在IAR/MDK可以下拉选择子工程,有必要时手动更 ...

你的意思是使用lib编译,倒是可以,就是不够智能。

网友B:
IDE要事先根据link文件分析你的调用树,然后把有用的文件传给编译器。分析调用树本来是连接器的工作,还在编译之后,这一代IDE应该是实现不了了

网友C:
事实上,添加了新C文件后,再次编译时只会编译这个新文件,而更改了include文件或者include路劲后再次全部编译,以前试过MAKEFILE也一样,因为编译后的o目标文件,通常包含目标代码信息,使用只要C这种语言的编译原理不变,估计很难。。反倒以后CPU线程数越多,可能编译更快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事实上,添加了新C文件后,再次编译时只会编译这个新文件,而更改了include文件或者include路劲后再次全部 ...

有时候没准,仅动了个小地方,也来个全编译。

楼主:
引用 网友B:
IDE要事先根据link文件分析你的调用树,然后把有用的文件传给编译器。分析调用树本来是连接器的工作,还在 ...

这种机制下,感觉很难了。

网友D:
测试完第一时间打包生成库。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时候没准,仅动了个小地方,也来个全编译。

那是因为改了bsp。h吗?每个。c都包含了它

网友E:
我一直有种想法就是自己写好驱动然后封装成库,后面脱离硬件去调用,但是奈何实力不足,写的不够模块化,涉及到硬件的部分大概可以通过注册的方式执行?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一直有种想法就是自己写好驱动然后封装成库,后面脱离硬件去调用,但是奈何实力不足,写的不够模块化,涉 ...

可以啃下周立功的ametal,我试了下连他们的片子都不用了。。。
https://gitee.com/zlgopen/ametal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可以啃下周立功的ametal,我试了下连他们的片子都不用了。。。
https://gitee.com/zlgopen/ametal

感谢告知,元旦学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测试完第一时间打包生成库。

使用库会导致宏定义不起作用了,不方便后面修改。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一直有种想法就是自己写好驱动然后封装成库,后面脱离硬件去调用,但是奈何实力不足,写的不够模块化,涉 ...

回调函数,通用的玩法。

网友:
是的,库是MCU工程师的福音。但调试过程中,打库,解库,循环往复是常有的事。
起作用的还是那个宏定义。有些宏定义,你可以做个宏定义接口文件,把宏定义转为变量。这样库不受影响。
但有些宏定义是某些code是否编译的开关,那就比较麻烦了,解库必须,MCU搞到一定程度确实会很烦。
也就纳闷了,你说套个threadx全家桶,MPU就不行么,非得走MPU标准流程是么?
什么交叉编译,什么瞧不上windows。不过是如牛仔裤上的破洞一样,换了个新名词而已

网友:
基本所有IDE和make工程都会在源码变更后才会更新object目标文件, 在目标文件变更后再链接生成可执行文件.
当然这里的源码变更也包含依赖项的变更, 比如一个头文件被10个文件直接间接包含, 这个头文件时间改变(而不是内容)就会导致10个目标文件需要重新编译.